f149 电压采集与DS18b20温度采集不能同时显示

楼主(2017-12-31):
用MSP430F149做多路ad采集oled显示。单独俩路电压采集正常,单独DS18b20温度采集正常。和在一起采集只能显示俩路电压,温度采集不能显示。调试了下,主要是DS18b20的数据无法传给主函数,求解决方法。DS18b20函数店家给的。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lock_Init();//时钟初始化

  OLED_Init();
    OLED_Clear();//初始化oled
   //
   //temper=20;//用固定数字能显示
  while(1)
  {

  ADC12();//初始化ADC12
  delay_ms(10);
  Trans_val();//采集电压数据处理与显示
// ADC12CTL0&=~ADC12ON;
  temper=Do1Convert();//将DS18b20的数据赋值给temper
  Disp_Numb();//温度数据及处理
  }
  _EINT();
  LPM0;
}

网友A: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你的mian函数中看不出问题所在
不过ADC12();应该放到while(1)外面。

网友B:
要学会仿真和调试。

网友C:
电压采集和    DS18b20温度采集有没有共用引脚。或者,二者的初始化函数是否会影响对方。

网友D:
温度采集不能显示,什么情况,没有返回值,还是返回错误值。看  DS18b20采集函数的函数体,什么情况返回什么值,往前分析。。 也可以单步执行一下,看看   DS18b20采集函数运行是否正常

网友E:
看看DS18B20是不是被打断了

网友F:
DS18b20通信间隔不同吧。

网友G:
单独俩路电压是ADC吗?

网友H:
可能是电压的问题

网友H:
DS18b20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I:
单线调试可能信号有问题

网友J:
把其他的代码粘贴一下。

网友K:
温度传感器代码呢?

网友L:
LPM0;还进入低功耗了吗?

网友M:
是不是收到外部的电路影响?

网友N:
单步调试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你使用的是多大的晶振?

网友G:
采集电路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H:
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H:
是否使用中断信号了?

网友I:
使用的采样时间是多大?

网友J:
推荐并口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K:
DS18b20代码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整体看代码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M:
整体的供电存在问题。

网友N:
测试一下DS18b20的信号是否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