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IR2132的问题

楼主(2017-12-31):
求大神门解决下IR2132第三路高低都无输出是什么原因,6路输入都正常,其他两路输出都正常

网友A:
输出的那一路辅助电源不正常??

网友B:
可能的原因:
(1)芯片损坏。
(2)电路板设计或者焊接错误。

网友C:
也可能还有其它原因。这只能靠你自己慢慢寻找,毕竟板子和元器件都在你手里

网友D:
测量没输出的和其他其他两路输出都正常的对比测量信号,判断故障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