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关于变压器测量的疑惑

楼主(2018-01-01):
请教个问题:
用示波器单测信号发生器的时候是10KHZ 2VPP
按照图片所示接法,发生器接上变压器 再测时变成了10KHZ 200mVPP

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电感量越小时,感抗就越小,对有较大内阻的信号发生器来说,负载就越重,因此输出幅度就越小。
通常我们所说的“阻抗匹配”,是要使输出功率最大(注意此时输出电压并不是最大),此时负载阻抗等于信号源阻抗。
而你想要的是线圈两端的电压最大,此时负载阻抗应该为无穷大才可以。理论上也可以定义一种电压输出最大时的“匹配”阻抗,但好像意义不大。

哦 明白了 谢谢你了
有道理

楼主:
应该是因为信号发生器的驱动能力不够,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因为信号发生器的驱动能力不够,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原边匝数太少,原边电感量不够大。

网友C:
信号发生器也是有内阻的,自然驱动能力有限。而楼主的接法等于加入了一个负载,且这个负载对信号发生器而言过重,所以信号幅值被大幅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变压器原边匝数太少,原边电感量不够大。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是阻抗匹配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也是有内阻的,自然驱动能力有限。而楼主的接法等于加入了一个负载,且这个负载对信号发生器而言 ...

那可以通过在一次侧串联一个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么?
如果可以串联电阻,那么这个阻值应该是多少呢?怎么计算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不是这个原因,是阻抗匹配的缘故

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接上变压器后跌落,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也没有。

那你猜跌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那你猜跌落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样举个栗子: 一个稳压源 ,两个电阻,串联,电阻一大一小,大电阻不改变,小电阻从小变大, 你猜小电阻上的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发生器输出电压接上变压器后跌落,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也没有。 ...

这样举个栗子:一个稳压源 ,两个电阻,串联,电阻一大一小,大电阻不改变,小电阻从小变大,
你猜小电阻上的电压怎么变化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举个栗子:一个稳压源 ,两个电阻,串联,电阻一大一小,大电阻不改变,小电阻从小变大,
你猜小电阻 ...

“你猜小电阻上的电压怎么变化呢?”
猜什么猜?初中物理课的习题,还要猜?到了高中,就应该要求学生写出可变电阻两端电压与电阻值的函数关系以及可变电阻上功率耗散与电阻值的函数关系求极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举个栗子:一个稳压源 ,两个电阻,串联,电阻一大一小,大电阻不改变,小电阻从小变大,
你猜小电阻 ...

“阻抗匹配”很容易引起误解,慎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很容易引起误解,慎用。

你说的那个 电感量太小的缘故 感觉还是要增大他的阻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很容易引起误解,慎用。

或者是提高信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抗匹配”很容易引起误解,慎用。

那你所理解的“阻抗匹配”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那个 电感量太小的缘故 感觉还是要增大他的阻抗么

你的标题是《关于变压器测量的疑惑》。倒底要测量变压器的什么参数,没有说。从图片中看,磁芯截面积大约不到0.5平方厘米,匝数不到20匝,磁芯是什么材料也没有说。信号发生器内阻是多少,不知道。

“这是咋回事呢?”
4楼chunyang已经说得再明白也没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所理解的“阻抗匹配”是什么呢

先把你要测量变压器的哪个参数说清楚,再谈其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你要测量变压器的哪个参数说清楚,再谈其它吧。

测一次侧的幅值

网友B:
一次侧的幅值由外部电路决定,不是变压器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可以通过在一次侧串联一个电阻来解决这个问题么?
如果可以串联电阻,那么这个阻值应该是多少呢?怎么 ...

串电阻可以降低信号源衰减的问题,可这么做有何意义呢?脱离了具体应用只尝试追求某种现象,虽然简单但毫无用处,这可不是学习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电阻可以降低信号源衰减的问题,可这么做有何意义呢?脱离了具体应用只尝试追求某种现象,虽然简单但毫 ...

就是说 穿了电阻后 信号衰竭的问题会改善 但是实际分到一次侧的电压 还是很小 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侧的幅值由外部电路决定,不是变压器的参数。

外电路决定?
我提高了一次侧输入信号的频率  然后发现一次侧的幅值逐渐增大到我设定的幅值了

电感量不够大,不能用理想变压器对等,可以看下电工学(电路关于磁性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电路决定?
我提高了一次侧输入信号的频率  然后发现一次侧的幅值逐渐增大到我设定的幅值了 ...

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

不提高输入信号频率的话,那就要增加匝数,增加铁心截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

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没有 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错,
就应该是这样。

可是我感觉 提高频率 根据XL=wl的话
就是在提高变压器一次侧的阻抗
来获得来自信号源的更大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没有 是么

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没有 是么

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感觉 提高频率 根据XL=wl的话
就是在提高变压器一次侧的阻抗
来获得来自信号源的更大的电压 ...

“提高信号源频率,就是提高变压器一次侧阻抗”
没错。

“来获得来自信号源的更大的电压”
也没有错。

信号源频率和来自信号源的电压,都不是变压器自身的参数,根本没有必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高信号源频率,就是提高变压器一次侧阻抗”
没错。

ok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阻抗匹配一点关系没有 是么

是。

那你理解的阻抗比配是什么呢

网友D:
我就问你会不会算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问你会不会算感抗,

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理解的阻抗比配是什么呢

“那你理解的阻抗比配是什么呢”
不是“阻抗比配”,应该是“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通常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对传输线(或同轴电缆等)而言,要求负载阻抗与源阻抗模相等而辐角之和为零,此时负载可以得到最大功率。另一个是对功率放大器而言,要求负载阻抗等于某个特定的值。

网友D:
那么请计算,变压器输出端悬空,输入端的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理解的阻抗比配是什么呢”
不是“阻抗比配”,应该是“阻抗匹配”。

ok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请计算,变压器输出端悬空,输入端的感抗,

变压器“输出端”指二次侧,“输入端”指一次侧吧
按照变压器的等效电路,一次侧的感抗就是wl,其中l是一次侧感量

网友E:
这个变压器是自己做的还是换能器,如果是自己做的就得根据线径粗细来算一下,次级是不是对的,如果不是自己做的,那么就测一下电路连好后的初级电压如果是同次级一样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变压器是自己做的还是换能器,如果是自己做的就得根据线径粗细来算一下,次级是不是对的,如果不是自己 ...

不好意思 我对换能器没有概念
是我自己绕的  按照变比为2绕的  实测验证变比在2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 穿了电阻后 信号衰竭的问题会改善 但是实际分到一次侧的电压 还是很小 对么 ...

是不是都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