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21与TMS320VC5402在高速数据采集中的接口

楼主(2018-01-01):
MAX121与TMS320VC5402在高速数据采集中的接口

TMS320VC5402是TI公司的第五代DSP专门基于数字信号处理的低功耗的DSP芯片,工作频率高达10ns,在数字信号处理中应用广泛。该芯片提供了2个MCBSP,既可以工作在SPI模式又可以工作在通用串口模式,在系统设计中应用灵活。MAX121是MAXIM公司推出的带有专用DSP的14位具有片上T/H、低漂移、低噪声、低功耗快速转换的模拟/数字转换器,功耗只有210mW,转换时间为2.9 s,78dB的SIND,可以和TMS320系列DSP、ADSP系列和Motorola系列进行连接,设计简单。

       MAX121芯片介绍

       MAX121功能框图

                                                                  图1 功能方框图

      MAX121芯片的功能方框图如图1所示。它有16脚和20脚模式,16脚有DIP和SO封装,20脚有SSOP封装。

                                                                        图2和图3

       MAX121工作参数

       VDD对DGND 0.3~+6V;VSS对DGND   +0.3~ 7V;

       AIN对AGND 15V;  AGND对DGND 0.3V;

       数字输入对DGND(CS、CONVST、MODE、CLKIN、INVCLK、INVFRM)-0.3(Vdd+0.3V);

       数字输出对DGND(SFRM、FSTRT、SCLK、SDATA) +0.3(Vdd+0.3V);强度超出上述极限参数可能导致器件的永久性损坏。这些参数只是极限参数,并不意味着在极限参数条件下,或者任何其它超出技术规范规定的工作条件下器件能有效工作。

       MAX121的工作原理 如图2,当转换开始时,缓冲器与AIN端断开,对输入信号采样。在转换结束时,缓冲器输入端又连接到AIN端,而且保持电容跟踪输入电压。无论何时,只要转换没有进行,T/H就处于跟踪模式。在转换开始以后,保持模式启动时间接近10ns(窗口延迟)。从一次转换到下一次转换延迟变化的典型时间为30ps(窗口抖动)。
电路时钟频率

       MAX121工作时需要一个与TTL、CMOS电平兼容的时钟,时钟频率的范围从0.1~5.5MHz。为满足2个时钟周期400ns采集时间的要求,最大时钟频率限制在5MHz。由于内部T/H电压下降速率的限制,所有模式的时钟频率不应低于0.1MHz。

       输出数据

       转换结果以16位串行数据流输出,前14位为数据位(首先为MSB),后2位为零。输出数据为二进制补码形式。在CLKIN的上升沿,数据在SDATA端同步输出。输出数据可用FSTRT或者SFRM输出来分帧。要求每次转换最少为18个时钟周期,以获得有效输出。

       设计及编程

       MAX121共有三种工作方式:

       1 )由/CONVST控制转换;

       2 )/CS控制转换;

       3 )连续模式。

       三种模式中第一种是用于和DSP以及其他微处理器连接,第二种用于多个器件组合应用,第三种MAX121工作在连续转换状态下,应用于数据的连续采样。

       在方式1中,有两种时钟提供方式,其一由CLKR提供时钟,原理框图如图4所示。

       但这种连接方式能提供的时钟最大为3.2MHz,另外可由外部电路提供时钟,最高可达系统的最大时钟5.5MHz,实现高速连接,根据设计要求,在实际使用时选择第二种连接方式。具体电路设计如 5所示。

       CLKIN(14)外接一有源振荡器,提供5MHz的时钟;

       MODE(16)接+5v电源,/CS接地:选择工作模式;

       /CONVST(13)接TMS320VC5402的XF引脚,由DSP的通过XF控制数据转换;

       SCLK(12),FSTRT(10),SDATA(11)分别和DSP的BLCKR0,BFSR0,BDR0连接,传送时钟,帧同步信号,数据。

       CLKIN是MAX121的输入时钟,而SCLK使数据移位进入处MAX121,CLKIN由外部时钟振荡器驱动(5MHz)。TMS320VC5402的XF引脚(通用I/O口)驱动MAX121输入端为低,启动一次转换。TMS320VC5402的BCLKR0(接收时钟)端配置为输入,并由MAX121的SCLK输出端驱动。MAX121的SDATA输出端数据在时钟的上升沿改变状态,而在时钟下降沿,数据被锁存到TMS320VC5402的DR输入端。这样可提供1/2个时钟周期,以满DR输入端所需要的数据建立和保持时间。MAX121 SCLK和SDATA之间的最大时滞在+25时为65ns,所以1/2个时钟周期足以满足要求的建立和保持时间,工作时序如图6所示。
点击看原图

                                                                     图 6
       MAX121的FSTRT输出驱动TMS320VC5402的BFSR0输入,以对数据分帧。FSTRT输出的下降沿指示MSB已准备好,可被锁存。在下一个时钟下降沿,MSB被锁存在TMS320VC5402。使用这种,配置TMS320VC5402可接收16位,于是14位数据被时钟同步移入DSP,同时跟随两位尾随的0。
       结论

       该设计部论的硬件部分和软件部分都已经得到实验验证,并将其应用到研发之中,与同类A/D比较,而且有着较高的分辨率,实用性很强,与DSP等有简易的接口,应用方便。

网友A:
芯片都太久远了   参考价值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