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 DMA工作流程求解?

楼主(2018-01-01):
  小白一枚,想问问各位大大们,关于ADC的DMA传输的过程是怎么样的。我想阐述一下我的理解,配置好ADC,配置DMA为循环传输,当我们的ADC采集完成后,是不是DMA才开始传输,传输完了,如果配置了中断,就进入中断,没有的话是不是就等待ADC再次采样结束,再开启下一次传输。
  因为我使用STM32Cubex 配置了一个ADC DMA传输的一个过程,但是对于工作流程不是很理解,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大们。

网友A(2018-04-09):
ADC配置成循环,dma配置成循环,然后启动ADC
adc转换完成触发dma一次传输,adc数据送内存
读adc数据时清除完成标记,同时再启动adc转换(循环)。。。

dma传送数据计数CNT回零时dma从新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