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1):
entry point other than _c_int00 specified

网友A:
最开始的程序呢

网友B:
关键问题就出现在LINKER下的CODE ENTRY POINT 这个选项上,他设置了一个启动地址,并且这个启动地址不是_c_int00,其实默认不添就是从这个地方启动的,这段是TI帮助里的:The memory address at which a program begins executing is called the entry point. When a loader loads a program into target memory, the program counter (PC) must be initialized to the entry point; the PC then point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gram.
The linker can assign one of four values to the entry point. These values are listed below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 linker tries to use them. If you use one of the first three values, it must be an external symbol in the symbol table.
?The value specified by the -e option. The syntax is:
-e global_symbol
where global_symbol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and must appear as an external symbol in one of the input files.
?The value of symbol _c_int00 (if present). The _c_int00 symbol must be the entry point if you are linking code produced by the C compiler.
?The value of symbol _main (if present)
?0 (default value)
This example links file1.obj and file2.obj. The symbol begin is the entry point; begin must be defined as external in file1 or file2.
cl2000 -v28 -z -e begin file1.obj file2.obj
        其实这个地址如果用debug里的restart 或 reset cpu就可以看出来了,restart后就会将PC设置到这个地址,但是DSP里的寄存器不会变化,但是RESET CPU则DSP完全重新启动了。

网友C:
说明你的初始化入口选择错误了,你在设置里面修改一下了

网友D:
应该是程序入口没有找到吧

网友E:
可以是哪个通道没有确定,寻不到哪个地址

网友F:
初始化有问题,重新定义一下入口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网友G:
在CCS新建project下buinding option中linker默认使用了-c参数

网友H:
将linker标签页中,AutoinitModel修改为No Autoinitialization即可。

网友I:
程序代码入口应该是_c_int00

网友J:
在编译选项里面link标签页,把Code Entry Point(-e)编辑框里面的code_start删除

网友K:
此错误在 Autoinit Model:Project>Build Options?>Linker>Basic

网友G:
关键问题就出现在LINKER下的CODE ENTRY POINT 这个选项上

网友H:
Linker选项若使用-c或-cr选项,_c_int00被自动定义为程序的入口点。

网友I:
删除这个_c_int00就可以。

网友K:
选择 Run-Time Autoinitialization 不变,只需把 Code Entry Point:项的 code_start 改为:c_int0

网友J:
删除,就不会产生该警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