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 JTMS/SWDIO 引脚在IC内部与VDD引脚短路问题

楼主:
     这几天在调试STM32F103VE驱动RA8875的软件,在调试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无法连接JLINK但是程序可以正常运行的问题,后来确认是STM32损坏,具体现象为功耗增加,芯片略微发热 3.3V电压被拉低到2.5V左右,,更换STM32后电路恢复正常,用JLINK烧录几次之后今天又发生同样的故障现象,经过万用表测量发现JTMS/SWDIO引脚与VDD引脚短路(取下芯片测量的)昨天损坏的那个也是一样的现象,网上搜了一圈没有发现相关内容,我现在怀疑可能是静电引起的引脚损坏,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谢谢大家,小弟不胜感激
补充一下   1、SWD接口是通过2.54的针座直接与单片机引脚连接的

2、使用的是盗版J-LINK V9   SW仿真模式  3.3V连接JLINK 的Vref脚
3、使用外部供电5V经LDO到3.3V

楼主(2018-01-01):
希望大家给些见解或思路,谢谢大家

网友A:
swd的几根线,要串100欧姆电阻,并联22pf到地。作防护用的。

网友B:
电路设计不好,这个现象常见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用的单片机开始能够正常使用,后来VSS 和VDD短路,怀疑是静电造成的,请大神给点思路吧~~

网友D(2018-02-07):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用的单片机开始能够正常使用,后来VSS 和VDD短路,怀疑是静电造成的,请大神给点思 ...

是单片机短路,还是板子短路

网友E:
应该是静电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