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d文件的作用

楼主(2018-01-01):
就是Link的cmd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用来分配 rom 和 ram 空间 空间用的,它告诉链接程序怎样计算地址和分配空间.

网友B:
Link的cmd文件用于DSP代码的定位。由于DSP的编译器的编译结果是未定位的,DSP没有操作系统来定位执行代码,每个客户设计的DSP系统的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户自己定义代码的安装位置。

网友C:
CMD的作用通俗来说就是为你编写的程序存储空间。

网友D:
CMD文件是用来说明对应的对应的代码、数据、变量的存放空间。

网友E:
.cmd 文件 由汇编器产生的 COFF 格式的 OBJ 文件中的段作为构造块

网友F:
命令文件的开头部分是要链接的各个子目标文件的名字,这样链接器就可以根据子目标文件名,将相应的目标文件链接成一个文件;接下来就是链接器的操作指令,这些指令用来配置链接器,接下来就是MEMORY和SECTIONS两个伪指令的相关语句,必须大写。

网友G:
link.cmd要调用的otherlink.cmd等其他命令文件

网友H:
CMD文件起源在DSP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存储器

网友I:
CMD的专业名称叫链接器配置文件,主要功能是描述程序代码编译后产生的各代码段在DSP地址空间中的存放位置。

网友J:
如果从事 TI DSP 处理器开发,CMD 文件一定是不可忽略的重要文件。

网友K:
CMD 文件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内存分配。

网友L:
cmd 文件可以在所有工程文件中通用, 主要作用是把外设寄存器产生的数据段 映射到对应的存储空间

网友M:
CMD文件里有两个基本的段:初始化段和非初始化段。

网友D:
括两个指令 SECTOINS 和 MEMORY。

网友E:
当有多个文件进行链接时, 链接器会将输入段结全在一起产生可执行的 COFF 输出模块, 然后链接器为各输出段选择存储器地址

网友F:
MEMORY,用来配置目标存储器,SECTIONS用来指定段的存放位置。

网友G:
MEMORY用来建立目标存储器的模型,SECTIONS指令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型来安排各个段的位置,MEMORY指令可以定义目标系统的各种类型的存储器,及容量。

网友H:
CMD文件所描述的,就是开发工程师对物理存储器的管理、分配和使用情况。

网友I:
CCS(TI DSP开发工具软件)编译后会产生一个*.map的文件,在这个文件里描述了编译完成后会产生的各种代码段以及段名,这些是需要用CMD文件来帮助CCS定位安排到DSP的地址空间的。

网友J:
CMD 即Linker Command Files 命令链接文件。CMD 发挥作用的阶段是在我们程序开发的链接阶段。

网友K:
主要是一些对符号和程序段内存分配的操作。

网友L:
DSP很多资料都有讲解的。

网友M:
CMD由MEMORY和SECTIONS两部分组成。MEMERY用于定义每个存储器块的名字、起始地址和长度。SECTIONS主要用于描述哪个段映射到了哪段存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