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备的废板上拆了几个单片机,怎么能知道单片机还能不能用

楼主(2018-01-01):
在设备的废板上拆了几个单片机,怎么能知道单片机还能不能用

网友A:
看能烧进去程序不?

楼主:
先查出是什么型号,如果是OTP的就没什么用了。。。

网友B:
做实验点灯

网友C:
是问单片机功能是否正常吧,我也想知道

网友A:
简单的做一个跑马灯点灯程序,如果I/O口都能点亮灯,基本上能判断IC良好.

网友D:
做几个实验程序不就行了

网友E:
除了做实验应该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D:
可以测试一下,IC的电气特性,如IC的电气特性正常,则IC的特性一般会正常.

网友F:
跑个流水灯试试

网友G:
可找一个转接座的,吧芯片放上去测试的就OK啦

网友H:
跑个官网例程就可以

网友I:
现在的单片机都很便宜 就用新的吧

网友J:
使用软件烧写一下,看看结果怎么样?

网友K:
看看程序能否下载进去

网友L:
直接给芯片上电   对照技术手册  看看普通端口有没有电压或电流   如果有 一般都还是能用的  呵呵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明天试试

网友M:
那就是焊接在最小实验板上下载程序的验证下的。

网友N:
能不能下载程序?

网友O:
这个需要硬件测试

网友N:
得焊接之后才能测试吧。

网友O:
测试一下引脚是否通

网友P:
搭一个最小系统,写个简单的流水灯一试便知

网友Q:
看看程序能否烧进去,烧进去之后再读出checksum,和看校验能否通过。至于IO等外设的口,则要做简易版子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