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想山寨一个简单的运动控制器,只要XY轴联动就行了

楼主(2018-01-01):
  我的要求是实现XY轴示教化编程,通过X+X-Y+Y_按键
实现位置定位输入,可以输入N个点连续联动。
电机分子分母和脉冲速度可变,具有编程,读入,保存,
另存功能。IO口输入输出测试。
XY轴动作使用单片机定时器T0和T2输出可调脉冲同时运动。
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有方案 联系……

网友B:
简易点胶机?要做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从0开始的话,得几个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易点胶机?要做的东西还是很多的,从0开始的话,得几个月吧

不是点胶机,一种机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点胶机,一种机械手。

这么简单的机械手,就平面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的机械手,就平面两轴?

两轴联动,另外一轴提供物料起降,已经完成大部分功能。

网友C:
我做过娃娃机,但是源码没了哈哈哈,误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娃娃机,但是源码没了哈哈哈,误删了。

我十几年前做的东西文档还在,一般都保存几个地方的,
丢失文件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
从头再写太耗精力,复制粘贴多简单啊。
这是我画的行列式键盘引脚和编号关系表。
这样一边写代码一边查看一下表格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