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写有什么不对吗?

楼主(2018-01-02):
用的是IAR编译器,这个指针数组里面包含的是各个数组的地址,修饰类型都是 unsigned cha但错吴提示:
Error[Pe144]: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3]" cannot be used to initialize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程序\现用程序\KeyScan.c 96
unsigned char (*)[3]是从哪来的?用KEIL时没问题

网友A:
很久没用iar了,应该是开发环境所带编译器的问题吧

网友B:
意思是一个二维数组的地址不能当成普通指针的地址

强制转换一下,
或&ST_TBx[0][0]

网友C:
三维数组吗?

网友D:
只能是二位数组吧

网友E:
实现不了这个数组

网友F: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没有使用过这中定义的方法

网友C:
这样无法写吧

网友D:
这样怎么写的数组

网友E:
建议使用二位数组。

网友F:
怎么不使用二维数组定义?

网友G:
原来数组还是可以这样定义呢。

网友H:
ST_TB0是一个指针,但不是“u8 *”,你仿真看一看"ST_TB0+1"的值就明白了。

网友I:
一个是一维,另一个是二维,要求严格肯定不能直接赋值操作;
强制转换是一个办法另外,KEIL和IAR下都试过没法编译通过,楼主KEIL下却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是一维,另一个是二维,要求严格肯定不能直接赋值操作;
强制转换是一个办法另外,KEIL和IAR下都试过没 ...

恩,keil下可以通过的

网友J:
你之前的是二维数组。再定义就该是三维的了。需要2个星号

网友K:
试试 u8 ***StAdd

楼主:
搞死了,现在直接用一位数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