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3芯片怎么在KEIL建立工程

楼主(2018-01-02):
使用新唐NUC123 这款芯片怎么在KEIL 上建立工程,它需要包含的库文件在哪里找,有没有实例工程,求大神帮助,新唐源码库哪里有啊

网友A:
到官网www。nuvoton。com

网友B:
需要先在keil的pack管理器找到这个系列,安装安装pack支持包,才可以使用官方下的BSP。

网友B:
从上面的链接直接就可以下载,下载后安装。会自动安装到keil安装目录。

网友:
对,按上面的方法,肯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