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教压电陶瓷变压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8-01-02):
大家好:
手上有个田村的压电陶瓷变压器AS-A163T 想要驱动他。
现在利用的是单片机PWM加个开关管在输入端输入一个频率为70.7K的方波,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呢。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的5v正弦波好像也不行()
第一次用变压器,请各位大神指导下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呢,非常感谢

网友A(2018-02-01):
谐振点跟负载关系很大啊  ,手册中有图

网友B:
5V 正弦波, 是不是电压太低了点
另外这个器件的输出能力很弱哦

网友C(2019-04-17):
你好,请问田村的压电陶瓷变压器,驱动成功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D:
要谐振的而且驱动电路不能产生阻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