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的单路,多路模数转换(AD)(转载)

楼主(2018-01-02):
DSP芯片的单路,多路模数转换(AD)

实验1 :单路,多路模数转换(AD)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熟悉F2812A的定时器。
2.掌握F2812A片内AD 的控制方法。
二.实验原理
1.TMS320F2812A芯片自带模数转换模块特性
- 12 位模数转换模块ADC,快速转换时间运行在25mhz,ADC时钟或12.5MSPS。
-16 个模拟输入通道(AIN0—AIN15)。
-内置双采样-保持器
-采样幅度:0-3v
2.模数模块介绍
ADC模块有16个通道,可配置为两个独立的8通道模块以方便为事件管理器A和B
服务。两个独立的8 通道模块可以级连组成16 通道模块。虽然有多个输入通道和两个序
列器,但在ADC内部只有一个转换器,同一时刻只有1 路ad进行转换数据。
3.模数转换的程序控制
模数转换相对于计算机来说是一个较为缓慢的过程。一般采用中断方式启动转换或保
存结果,这样在CPU忙于其他工作时可以少占用处理时间。设计转换程序应首先考虑处
理过程如何与模数转换的时间相匹配,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触发转换的手段,也要
能及时地保存结果。
4.实验程序流程图
三.实验设备
计算机,ICETEK-F2812-EDU实验箱(或ICETEK 仿真器+ICETEK-F2812-A系统板+相关连线及电源)。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
1.实验准备
(1)连接实验设备: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二。
(2)准备信号源进行AD 输入。
①取出2 根实验箱附带的信号线(如右图,两端均为单声道语音插头)。
②用1 根信号线连接实验箱底板上信号源I模块(图10-1 中单实线框
中部分)的“波形输出”插座(图10-1中的3 或4)和“A/D 输入”模块(图10-1中虚线框
中部分)的“ADCIN0”插座(图10-1 中的A),注意插头要插牢、到底。这样,信号源I
的输出波形即可送到ICETEK-F2812-A评估板的AD 输入通道0。
③用1 根信号线连接实验箱底板上信号源II模块(图10-1中双实线框中部分)的“波形输
出”插座(图10-1 中的c或d)和“A/D 输入”模块的“ADCIN1”插座(图10-1中的B),
注意插头要插牢、到底。这样,信号源II的输出波形即可送到ICETEK-F2812-A评估
板的AD 输入通道1。
④设置信号源I:
-调整拨动开关“频率选择”(图10-1 中的5)拨到“100Hz-1KHz”档(图10-1中10)。
-将“频率微调”(图10-1 中的6)顺时针调到头(最大)。
-调整拨动开关“波形选择”(图10-1 中的7)拨到“三角波”档(图10-1 中的11)。
-将“幅值微调”(图10-1 中的8)顺时针调到头(最大)。
⑤设置信号源II:
-调整拨动开关“频率选择”(图10-1 中的e)拨到“100Hz-1KHz”档(图10-1 中的j)。
-将“频率微调”(图10-1 中的f)顺时针调到头(最大)。
-调整拨动开关“波形选择”(图10-1 中的g)拨到“正弦波”档(图10-1 中的k)。
-将“幅值微调”(图10-1 中的h)顺时针调到头(最大)。
⑥将两个信号源的电源开关(图10-1 中的2和b)拨到“开”的位置。
2.设置Code Composer Studio 2.21在硬件仿真(Emulator)方式下运行
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四、2。
3.启动Code Composer Studio 2.21
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五、2。
选择菜单Debug→Reset CPU。
4.打开工程文件
-工程目录:C:\ICETEK-F2812-A-EDUlab\DSP281x_examples\Lab0305-AD\ ADC.pjt。
-在项目浏览器中,双击adc.c,打开adc.c 文件,浏览该文件的内容,理解各语句作用。
5.编译、下载程序。
6.打开观察窗口
-选择菜单“View”、“Graph”、“Time/Frequency…”做如下设置,然后单击“OK”按钮;
-选择菜单“View”、“Graph”、“Time/Frequency…”做如下设置(图10-3),然后单击“OK”
按钮;
-在弹出的图形窗口中单击鼠标右键,选择“Clear Display”。
通过设置,我们打开了两个图形窗口观察两个通道模数转换的结果。
图10-3 观察窗口设置2
7. 设置信号源
由于模数输入信号未经任何转换就进入DSP,所以必须保证输入的模拟信号的幅度在
0-3V之间。必须用示波器检测信号范围,保证最小值0V最大值3 V,否则容易损坏DSP
芯片的模数采集模块。
8.运行程序观察结果
-单击“Debug”菜单,“Run”项,运行程序;
-停止运行,观察“ADCIN0”、“ADCIN1”窗口中的图形显示;
-适当改变信号源,按F5 健再次运行,停止后观察图形窗口中的显示。
注意:输入信号的频率不能大于10KHz,否则会引起混叠失真,而无法观察到波形,如
果有兴趣,可以试着做一下,观察采样失真后的图形。
9.选择菜单File→workspace→save workspacs As…,输入文件名SY.wks 。
10.退出CCS
五.预习要求
1.了解F2812A的定时器。
2.了解F2812A片内AD 的控制方法。
六.注意事项
采样幅度中,切记输入ad的信号不要超过这个范围,否则会烧坏2812 芯片的。
七.思考题
试着做一下输入信号的频率大于10KHz,,观察采样失真后的图形。
八.实验报告要求
1.画出ad1 和ad2的输出波形。
2.改变信号源频率后,波形的变化,并试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