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TMS320f2812的外中断

楼主(2018-01-02):
DSP芯片TMS320f2812的外中断

外中断
一.实验目的
1.通过实验熟悉F2812A的中断响应过程。
2.学会C语言中断程序设计,以及运用中断程序控制程序流程。
二.实验原理
1.中断及中断处理过程
(1)中断简介
中断是一种由硬件或软件驱动的信号,DSP在接到此信号时,将当前程序悬挂起来,
转向去执行另外一个任务,称为中断服务程序(ISR)。TMS320f28x DSP可支持32 个ISR,
可由硬件或软件触发。
所有的C28x 中断,可以分成可屏蔽中断和不可屏蔽中断两种,软件中断是不可屏蔽的。
(2)DSP处理中断的步骤
①接收中断请求。请求由软件或硬件发出。
②响应中断请求。对于可屏蔽中断,需要满足若干条件,才发生响应;而对于不可屏蔽中
断,则立即响应。
③准备执行中断服务程序。
-完成当前正在执行的指令;将进入流水线但还未解码的指令清除。
-自动保存若干寄存器的值到数据堆栈和系统堆栈。
-取得用户定义的中断向量表中当前中断向量,中断向量指向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④执行中断服务程序。中断服务程序包含中断返回指令,这样返回时可以出栈以前保存的
关键寄存器数据,从而恢复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前的现场。
(4)外中断
TMS320f2812 可以响应两个外中断。
2.ICETEK-CTR板的键盘接口
显示/控制模块ICETEK-CTR通过接口P8连接小键盘,接收小键盘传送的扫描码,并在
每个扫描码结束后保存,同时向DSP的XINT2 发送中断信号;当DSP读键盘时将扫描码送到
数据总线上。小键盘上每次按下一个键将产生2个扫描码、2 次中断。
3.程序编制
由一个不含中断处理程序的工程通过改写加入中断处理程序部分大致需要如下操作(假设
使用INT2):
(1)编制中断服务程序:可以用C语言程序实现(参见实验程序),编写单独的一个函数XINT,
此函数使用interrupt 修饰,没有参数和返回值。
(2)构造中断向量表:程序中“InitPieVectTable();”是初始化向量表,
“PieVectTable.XINT2 = &XINT2_isr;”把中断服务程序和向量表该中断对应起来。
(3)主程序中进行初始化设置:使能中断,清中断等。
4.实验程序流程图(如下图9-1所示):
图9-1 程序流程图
三.实验设备
计算机,ICETEK-F2812-EDU实验箱(或ICETEK 仿真器+ICETEK-F2812-A系统板+相关连
线及电源)。
四.实验内容与步骤
1.实验准备
(1)连接实验设备: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二。
(2)连接实验箱附带的键盘的PS2插头到ICETEK-CTR的“键盘接口”P8。
(3)将ICETEK-CTR板的供电电源开关拨动到“开”的位置。
2.设置Code Composer Studio 2.21在硬件仿真(Emulator)方式下运行
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四、2。
3.启动Code Composer Studio 2.21:请参看本书第一部分、五、2。
选择菜单Debug→Reset CPU。
4.打开工程文件
工程目录:C:\ICETEK-F2812-A-EDUlab\DSP281x_examples\Lab0304-Xint\xint.pjt
浏览xint.c文件的内容,理解各语句作用。
5.编译、下载程序。
6.运行程序,观察结果。
运行程序,按一下小键盘上任意一个键,注意观察ICETEK-CTR板上指示灯闪烁的情况。
7.观察中断函数的执行
选择“Debug”菜单中“Halt”暂停运行程序,在XINT2 中断程序中的语句上加软件断
点,重新运行程序(选择“Debug”菜单中“Run”),观察何时程序停留在断点上。
8.退出CCS
五.预习要求
1.了解F2812A的中断响应过程。
2.了解C语言中断程序设计。
六.注意事项
本实验要注意连接实验箱的连接。
七.思考题
修改程序完成按键中断控制的指示灯依次逐一点亮功能。
八.实验报告要求
1.说明该实验中,每次按下键盘均会发生几次中断?
2.说明该实验中产生连续的中断的条件。
3.说明xint2 中断函数被执行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