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WDT能调试吗?

楼主(2018-01-02):
使用官方例程,时间改长,也不见狗咬复位,什么情况呢?是不能调试WDT吗?

网友A:
需要在config中开启WDT复位功能才有用,代码里开启WDT只能作为普通定时器用。

网友:
设置好配置字试试

楼主(2018-04-03):
正解,是不是可以用代码写 “CONFIG”?

网友B:
这个感觉不对啊,超时复位定时器不需要set_WDTR

网友C:
应该在烧录工具里配置。

网友D:
上面大侠很对,你是没有配置启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