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入坑,有些许小问题想问问

楼主(2018-01-02):
第一次自己手动画的(课程设计上的auto-set就不算了),工具是 AD17,第一次画没注意布局,基本是按照原理图放置的,画的真的是好丑,自己都要看不下去了,等等重新改一下元件位置重新画紧凑些。我有一些小问题想问问各位大牛们,不考虑高速的情况,第一是一般来说,线宽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如GND,VCC)?第二是过孔上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楼主:
自己画的封装没做三维看不到

网友A:
板子缩小一半以上
vcc GND 根据电流 定义 一般设置0.5-1mm 足够了  电流大 再适当增加

网友B:
1.电流大小和线宽有关系的;
2.via不能比线宽小,为了让两层良好接地,可以多打点过孔;

楼主:
好,我已经大概改完了,布局也大致收紧了点,只是电源电路跟时钟电路必须隔开,没办法做的太紧凑。现在又有新问题了,PCB打样是不是给以下参数就行了:
1.板厚
2.铜厚
3.过孔盖油/开窗(via/pad)
4.阻焊层油墨颜色
5.有铅/无铅喷锡,沉金
6.数量
7.交付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已经大概改完了,布局也大致收紧了点,只是电源电路跟时钟电路必须隔开,没办法做的太紧凑。现在又有 ...

差不多,多层板的话注意一下叠层,如果要做拼板最好也备注一下。

网友D:
革命尚未成功,楼主还需勤练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