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DA 在AD配置一个规则通道和注入通道时候毛刺

楼主:
在使用stm32f103vet6 和stm32f103ret6发现如下问题:
DAC_OUT1 为STM32 DA输出(PA4)
程序里配置了DA输出,设置DA输出为0
ADC2 包含一个规则通道(PC2  配置ADC通道IN12) 和一个注入通道(PC0 配置ADC通道IN10)
测量DAC_OUT1如图:
如果ADC2仅配置一个规则通道转换则不会出现毛刺,加入一个注入通道就会使DA输出有毛刺
注入通道配置代码,如下四行,加入后导致波形异常,且频率和AD转换的采样周期(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一致。
        ADC_InjectedSequencerLengthConfig(ADC2, 1);
        ADC_InjectedChannelConfig(ADC2, ADC_Channel_10,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ExternalTrigInjectedConvConfig(ADC2, ADC_ExternalTrigInjecConv_None);
        ADC_AutoInjectedConvCmd(ADC2, ENABLE);

把ADC2改成ADC1,通道仍然使用规则通道(PC2  配置ADC通道IN12) 和注入通道(PC0 配置ADC通道IN10),DAC_OUT也同样出现毛刺

详见工程代码。

敬请指教!谢谢!

网友A(2018-04-06):
楼主解决没有啊?

楼主(2018-05-29):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没有啊?

解决了,是ST芯片的问题

网友B(2018-10-30):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是ST芯片的问题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我用AD采样,发现通道上也出现了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