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阻容降压电源控制继电器的EMC问题

楼主(2018-01-02):
情况描述如下:
目前使用阻容降压的方案,使用稳压管将电压稳定在12V,借以控制12V的继电器。继电器能正常开合,控制电流实测正常。但是在继电器闭合的瞬间,会在30MHz~1GHz之间出现电磁干扰尖峰。用12V的直流电源不会出现类似状况。

有哪位大神能方便给一下建议,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吗?谢谢大家。

网友A:
阻容降压功耗能带动继电器的瞬间功耗么?示波器抓一下看一下,先看是否正常,在来考虑RE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功耗能带动继电器的瞬间功耗么?示波器抓一下看一下,先看是否正常,在来考虑RE的问题 ...

因为是全桥整流,使用的是0.68uF的电容,按道理足够提供12V,17mA的电量。示波器看了一下电源部分,确有纹波,有200mV的波动,且纹波为100Hz的正弦波(使用示波器,交流触发观察)。后来先后采用了换用1uF CBB电容和增加后端电解电容的方式,均未解决问题。仍可在频谱仪上观测到继电器闭合瞬间的干扰。且,更换了多个品牌的12V继电器,均有此现象。采用5V继电器,则没有这个问题(此时CBB电容为0.68uF)。
多谢您的回复。

楼主:
顶一下,别沉了。请大家帮忙,谢谢了!

网友B:
线圈和触点处,分别加吸收回路看看

谢谢您,吸收回路是有加的。现在还没有找到原因。不过使用开关电源后,就没有相关现象了。再次感谢!

网友B:
0.68电容器串一个小电感或者小电阻

网友C(2018-02-26):
整流后有没有加稳压管?

已经加了稳压管

网友D(2018-04-12):
采用继电器消反电路,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组二极管。当产生反电动势时,电流通过二极管释放,从而保护控制元件。并在电路中串联一组电阻为了增大反电动势的吸收效果。采用上述方法以后,磁能转化为电能,电能又全部转化为热能消耗掉。

网友B:
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由于你的电源内阻太大,继电器吸合时间过长
在吸合瞬间,触头抖动,导致的干扰
想办法降低继电器电源的内阻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可能是这样的
由于你的电源内阻太大,继电器吸合时间过长
在吸合瞬间,触头抖动,导致的干扰

嗯嗯,谢谢您。我猜测应该也是这样的原因。阻容电源天生内阻大,换开关电源供电之后,事情得到解决。

网友B:
提高电压,让整流滤波后电容器电压高一些,可能能加速继电器吸合
不要担心线圈功耗问题,阻容降压,本来就是限流的

网友B:
可以考虑整流滤波后电压取24v甚至36v

网友E:
大哥,你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直流电源交流侧都有一些滤波元件,你的阻容应该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