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l early printk direct

楼主(2018-01-02):
不知道大家遇到没?android4.4.3(kernel 3.10.53)打开“early printk direct”后Debug 串口会打印两次“Line 45: [2018/1/2 15:20:16]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Line 215: [2018/1/2 15:20:20]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即CPU有一次莫名的重启过程;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因为我们系统会在“Starting kernel。。。”卡4秒才能正常启动。。。。。才发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遇到没?

楼主:
(cpu.c)CPU:   Freescale i.MX6DL rev1.2 at 792 MHz
[2018/1/2 15:45:15] CPU:   Temperature 41 C, calibration data: 0x5aa51469
[2018/1/2 15:45:15] Reset cause: POR
[2018/1/2 15:45:15] Board: MX6-SabreSD
[2018/1/2 15:45:15] I2C:   ready
[2018/1/2 15:45:15] DRAM:  2 GiB
[2018/1/2 15:45:15] MMC:   FSL_SDHC: 0, FSL_SDHC: 1, FSL_SDHC: 2
[2018/1/2 15:45:16]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网友:
[2018/1/2 15:45:16] No panel detected: default to Hannstar-XGA
[2018/1/2 15:45:16] Display: Hannstar-XGA (1024x768)
[2018/1/2 15:45:16] In:    serial
[2018/1/2 15:45:16] Out:   serial
[2018/1/2 15:45:16] Err:   serial
[2018/1/2 15:45:16] after setup_i2c
[2018/1/2 15:45:16] Found PFUZE100 deviceid=10,revid=21
[2018/1/2 15:45:16] check_and_clean: reg 0, flag_set 0
[2018/1/2 15:45:16] Fastboot: Normal
[2018/1/2 15:45:16] flash target is MMC:2
[2018/1/2 15:45:16] Net:   Phy not found
[2018/1/2 15:45:16] PHY reset timed out
[2018/1/2 15:45:16] FEC [PRIME]
[2018/1/2 15:45:16]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网友:
[2018/1/2 15:45:16] Normal Boot
[2018/1/2 15:45:17]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2018/1/2 15:45:17] booti mmc2
[2018/1/2 15:45:17] kernel   @ 14008000 (6458016)
[2018/1/2 15:45:17] ramdisk  @ 15000000 (500946)
[2018/1/2 15:45:17] fdt      @ 14f00000 (47461)
[2018/1/2 15:45:17] kernel cmdline:
[2018/1/2 15:45:17]         use boot.img command line:
[2018/1/2 15:45:17]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mipi_dsi,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coherent_pool=2M androidboot.serialno=252049d4df65c545
[2018/1/2 15:45:17] switch to ldo_bypass mode!
[2018/1/2 15:45:17]    Using Device Tree in place at 14f00000, end 14f0e964

网友:
[2018/1/2 15:45:18] Starting kernel ...

网友:
[2018/1/2 15:45:18]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2018/1/2 15:45:18]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2018/1/2 15:45:18]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2018/1/2 15:45:18]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2018/1/2 15:45:18]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2018/1/2 15:45:18]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2018/1/2 15:45:18] Machine: Freescale i.MX6 Quad/DualLite (Device Tree), model: Freescale i.MX6 DualLite SABRE Smart Device Board(PFUZE100)
[2018/1/2 15:45:18] cma: CMA: reserved 384 MiB at 5e000000
[2018/1/2 15:45:18]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2018/1/2 15:45:18] On node 0 totalpages: 524032
[2018/1/2 15:45:18]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80b9ce00, node_mem_map 80c31000
[2018/1/2 15:45:18]   DMA zone: 3264 pages used for memmap
[2018/1/2 15:45:18]   D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2018/1/2 15:45:18]   DMA zone: 417792 pages, LIFO batch:31
[2018/1/2 15:45:18]   HighMem zone: 832 pages used for memmap
[2018/1/2 15:45:18]   HighMem zone: 106240 pages, LIFO batch:31
[2018/1/2 15:45:18]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1c4d000 s9728 r8192 d14848 u32768
[2018/1/2 15:45:18] pcpu-alloc: s9728 r8192 d14848 u32768 alloc=8*4096
[2018/1/2 15:45:18] pcpu-alloc: [0] 0 [0] 1
[2018/1/2 15:45:1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520768
[2018/1/2 15:45:18]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mipi_dsi,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coherent_pool=2M androidboot.serialno=252049d4df65c545
[2018/1/2 15:45:18]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2018/1/2 15:45:18]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62144 (order: 8, 1048576 bytes)
[2018/1/2 15:45:18]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2018/1/2 15:45:18] Memory: 1983MB 64MB = 2047MB total
[2018/1/2 15:45:18] Memory: 1670980k/1670980k available, 426172k reserved, 424960K highmem
[2018/1/2 15:45:18]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2018/1/2 15:45:18]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2018/1/2 15:45:18]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2018/1/2 15:45:18]     vmalloc : 0xe6800000 - 0xff000000   ( 392 MB)
[2018/1/2 15:45:18]     lowmem  : 0x80000000 - 0xe6000000   (1632 MB)
[2018/1/2 15:45:18]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2018/1/2 15:45:18]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2018/1/2 15:45:18]       .text : 0x80008000 - 0x80a721e4   (10665 kB)
[2018/1/2 15:45:18]       .init : 0x80a73000 - 0x80b22600   ( 702 kB)
[2018/1/2 15:45:18]       .data : 0x80b24000 - 0x80b9e340   ( 489 kB)
[2018/1/2 15:45:18]        .bss : 0x80b9e340 - 0x80c308b8   ( 586 kB)
[2018/1/2 15:45:18]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2018/1/2 15:45:18]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2018/1/2 15:45:18]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2.
[2018/1/2 15:45:18] NR_IRQS:16 nr_irqs:16 16
[2018/1/2 15:45:18]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2018/1/2 15:45:18]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2018/1/2 15:45:22]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2018/1/2 15:45:2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
[2018/1/2 15:45:2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acct
[2018/1/2 15:45:22] CPU: ARMv7 Processor [412fc09a] revision 10 (ARMv7), cr=10c53c7d
[2018/1/2 15:45:22]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2018/1/2 15:45:22] Machine: Freescale i.MX6 Quad/DualLite (Device Tree), model: Freescale i.MX6 DualLite SABRE Smart Device Board(PFUZE100)
[2018/1/2 15:45:22] cma: CMA: reserved 384 MiB at 5e000000
[2018/1/2 15:45:22]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2018/1/2 15:45:22]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1c4d000 s9728 r8192 d14848 u32768
[2018/1/2 15:45:22]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520768
[2018/1/2 15:45:22]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mxc0,115200 init=/init video=mxcfb0:dev=mipi_dsi,bpp=32 video=mxcfb1:off video=mxcfb2:off video=mxcfb3:off vmalloc=400M androidboot.console=ttymxc0 consoleblank=0 androidboot.hardware=freescale cma=384M coherent_pool=2M androidboot.serialno=252049d4df65c545
[2018/1/2 15:45:22]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2018/1/2 15:45:22]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62144 (order: 8, 1048576 bytes)
[2018/1/2 15:45:22]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2018/1/2 15:45:22] Memory: 1983MB 64MB = 2047MB total
[2018/1/2 15:45:22] Memory: 1670980k/1670980k available, 426172k reserved, 424960K highmem
[2018/1/2 15:45:22]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2018/1/2 15:45:22]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2018/1/2 15:45:22]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2018/1/2 15:45:22]     vmalloc : 0xe6800000 - 0xff000000   ( 392 MB)
[2018/1/2 15:45:22]     lowmem  : 0x80000000 - 0xe6000000   (1632 MB)
[2018/1/2 15:45:22]     pkmap   : 0x7fe00000 - 0x80000000   (   2 MB)
[2018/1/2 15:45:22]     modules : 0x7f000000 - 0x7fe00000   (  14 MB)
[2018/1/2 15:45:22]       .text : 0x80008000 - 0x80a721e4   (10665 kB)
[2018/1/2 15:45:22]       .init : 0x80a73000 - 0x80b22600   ( 702 kB)
[2018/1/2 15:45:22]       .data : 0x80b24000 - 0x80b9e340   ( 489 kB)
[2018/1/2 15:45:22]        .bss : 0x80b9e340 - 0x80c308b8   ( 586 kB)
[2018/1/2 15:45:22]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2018/1/2 15:45:22]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2018/1/2 15:45:22]         RCU restricting CPUs from NR_CPUS=4 to nr_cpu_ids=2.
[2018/1/2 15:45:22] NR_IRQS:16 nr_irqs:16 16
[2018/1/2 15:45:22]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2018/1/2 15:45:22] l2x0: 16 ways, CACHE_ID 0x410000c8, AUX_CTRL 0x32050000, Cache size: 524288 B
[2018/1/2 15:45:22] VPU 352M is enabled!
[2018/1/2 15:45:22] sched_clock: 32 bits at 3000kHz, resolution 333ns, wraps every 1431655ms
[2018/1/2 15:45:22] CPU identified as i.MX6DL, silicon rev 1.2
[2018/1/2 15:45:22]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2018/1/2 15:45:22]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81.05 BogoMIPS (lpj=7905280)
[2018/1/2 15:45:2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2018/1/2 15:45:22]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2018/1/2 15:45:2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bug
[2018/1/2 15:45:2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2018/1/2 15:45:2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2018/1/2 15:45:22]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2018/1/2 15:45:22]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79ef00 - 0x8079ef58
[2018/1/2 15:45:22]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2018/1/2 15:45:22]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2018/1/2 15:45:22] Brought up 2 CPUs
[2018/1/2 15:45:22]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3162.11 BogoMIPS).
[2018/1/2 15:45:22]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2018/1/2 15:45:22] devtmpfs: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2018/1/2 15:45:22] regulator-dummy: no parameters
[2018/1/2 15:45: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2018/1/2 15:45:22] DMA: preallocated 2048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2018/1/2 15:45:22] Use WDOG1 as reset source
[2018/1/2 15:45:22] syscon 20c8000.anatop: regmap [mem 0x020c8000-0x020c8fff]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vdd1p1: 800 <--> 1375 mV at 1125 mV
[2018/1/2 15:45:22] vdd3p0: 2800 <--> 3150 mV at 3000 mV
[2018/1/2 15:45:22] vdd2p5: 2000 <--> 2750 mV at 2425 mV
[2018/1/2 15:45:22] cpu: 725 <--> 1450 mV
[2018/1/2 15:45:22] vddpu: 725 <--> 1450 mV
[2018/1/2 15:45:22] vddsoc: 725 <--> 1450 mV
[2018/1/2 15:45:22] syscon 20e0000.iomuxc-gpr: regmap [mem 0x020e0000-0x020e0037]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syscon 21bc000.ocotp-ctrl: regmap [mem 0x021bc000-0x021bffff]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2018/1/2 15:45:22]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2018/1/2 15:45:22] imx6dl-pinctrl 20e0000.iomuxc: initialized IMX pinctrl driver
[2018/1/2 15:45:22]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2018/1/2 15:45:22] mxs-dma 110000.dma-apbh: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usb_otg_vbus: 5000 mV
[2018/1/2 15:45:22] usb_h1_vbus: 5000 mV
[2018/1/2 15:45:22] sgtl5000-supply: 3300 mV
[2018/1/2 15:45:22] sgtl5000-supply1: no parameters
[2018/1/2 15:45:22] mipi_dsi_pwr_on: no parameters
[2018/1/2 15:45:22] sensor-supply: 3300 mV
[2018/1/2 15:45:22]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suspend method
[2018/1/2 15:45:22] i2c-core: driver [max17135] using legacy resume method
[2018/1/2 15:45:22]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2018/1/2 15:45:2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2018/1/2 15:45:22]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2018/1/2 15:45:22] i2c-gpio i2c.14: using pins 114 (SDA) and 115 (SCL)
[2018/1/2 15:45:22] i2c i2c-1: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i2c i2c-2: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i2c i2c-3: Max17135 PMIC not found!
[2018/1/2 15:45:22] pfuze100-regulator 3-0008: Full lay: 2, Metal lay: 1
[2018/1/2 15:45:22] pfuze100-regulator 3-0008: FAB: 0, FIN: 0
[2018/1/2 15:45:22] pfuze100-regulator 3-0008: pfuze100 found.
[2018/1/2 15:45:22] SW1AB: 300 <--> 1875 mV at 1175 mV
[2018/1/2 15:45:22] SW1C: 300 <--> 1875 mV at 1175 mV
[2018/1/2 15:45:22] SW2: 800 <--> 3300 mV at 3300 mV
[2018/1/2 15:45:22] SW3A: 400 <--> 1975 mV at 1200 mV
[2018/1/2 15:45:22] SW3B: 400 <--> 1975 mV at 1200 mV
[2018/1/2 15:45:22] SW4: 800 <--> 1975 mV at 1800 mV
[2018/1/2 15:45:22] SWBST: 5000 <--> 5150 mV at 5000 mV
[2018/1/2 15:45:22] VSNVS: 1000 <--> 3000 mV at 3000 mV
[2018/1/2 15:45:22] VREFDDR: 750 mV
[2018/1/2 15:45:22] VGEN1: 800 <--> 1550 mV at 1550 mV
[2018/1/2 15:45:22] VGEN2: 800 <--> 1550 mV at 800 mV
[2018/1/2 15:45:22] VGEN3: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2018/1/2 15:45:22] VGEN4: 1800 <--> 3300 mV at 1800 mV
[2018/1/2 15:45:22] VGEN5: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2018/1/2 15:45:22] VGEN6: 1800 <--> 3300 mV at 2800 mV
[2018/1/2 15:45:22] i2c i2c-3: IMX I2C adapter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media: Linux media interface: v0.10
[2018/1/2 15:45:22] Linux video capture interface: v2.00
[2018/1/2 15:45:22]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2018/1/2 15:45:22]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imx-ipuv3 2400000.ipu: IPU DMFC NORMAL mode: 1(0~1), 5B(4,5), 5F(6,7)
[2018/1/2 15:45:22]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river probed
[2018/1/2 15:45:22] mxc_mipi_csi2 21dc000.mipi_csi: i.MX MIPI CSI2 dphy version is 0x3130302a
[2018/1/2 15:45:22] MIPI CSI2 driver module loaded
[2018/1/2 15:45:22]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Bluetooth: Core ver 2.16
[2018/1/2 15:45: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2018/1/2 15:45:22]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2018/1/2 15:45:22] nfc: nfc_init: NFC Core ver 0.1
[2018/1/2 15:45: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9
[2018/1/2 15:45:22] pureg-dummy: no parameters
[2018/1/2 15:45:22]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xc_timer1
[2018/1/2 15:45: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2018/1/2 15:45:2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2018/1/2 15:45:22]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5, 131072 bytes)
[2018/1/2 15:45:22]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6384 bind 16384)
[2018/1/2 15:45:22] TCP: reno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UDP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3, 32768 bytes)
[2018/1/2 15:45:22]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3, 32768 bytes)
[2018/1/2 15:45:22]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2018/1/2 15:45:22]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2018/1/2 15:45:22]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2018/1/2 15:45:22]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2018/1/2 15:45:22]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2018/1/2 15:45:22] Trying to unpack rootfs image as initramfs...
[2018/1/2 15:45:22] Freeing initrd memory: 488K (85000000 - 8507a000)
[2018/1/2 15:45:22]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2018/1/2 15:45:22] bt power gpio is:82
[2018/1/2 15:45:22] mxc_bt_rfkill driver success loaded
[2018/1/2 15:45:22] rfkill: BT RF going to : on
[2018/1/2 15:45:22] mxc_bt_rfkill_reset
[2018/1/2 15:45:22] (only)console [pstore-1] enabled
[2018/1/2 15:45:22] ramoops: attached 0x100000@0x8bf00000, ecc: 0/0
[2018/1/2 15:45:22] mxc_ramoops device success loaded
[2018/1/2 15:45:22] futex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3, 32768 bytes)
[2018/1/2 15:45:22] audit: initializing netlink socket (disabled)
[2018/1/2 15:45:22] type=2000 audit(0.360:1):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bounce pool size: 64 pages
[2018/1/2 15:45:22] VFS: Disk quotas dquot_6.5.2
[2018/1/2 15:45:22] Dquo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2018/1/2 15:45:22]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2018/1/2 15:45:22]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W DEBUG].
[2018/1/2 15:45:22]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2018/1/2 15:45:22] fuse init (API version 7.22)
[2018/1/2 15:45:22] msgmni has been set to 3202
[2018/1/2 15:45:22]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2018/1/2 15:45:22] imx-weim 21b8000.weim: WEIM driver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key_backlight_set] count=15, range<1-16>
[2018/1/2 15:45:22] mxc_mipi_dsi 21e0000.mipi: i.MX MIPI DSI driver probed
[2018/1/2 15:45:22] MIPI DSI driver module loaded
[2018/1/2 15:45:22] mxc_sdc_fb fb.29: registered mxc display driver mipi_dsi
[2018/1/2 15:45:22]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60x50
[2018/1/2 15:45:22] mxc_sdc_fb fb.30: Can't get fb option for mxcfb1!
[2018/1/2 15:45:22] imx-sdma 20ec000.sdma: no iram assigned, using external mem
[2018/1/2 15:45:22] imx-sdma 20ec000.sdma: loaded firmware 1.1
[2018/1/2 15:45:22] imx-sdma 20ec000.sdma: initialized
[2018/1/2 15:45:22] Serial: IMX driver
[2018/1/2 15:45:22] 2020000.serial: ttymxc0 at MMIO 0x2020000 (irq = 58) is a IMX
[2018/1/2 15:45:22] (only)console [ttymxc0] enabled
[2018/1/2 15:45:22] 21e8000.serial: ttymxc1 at MMIO 0x21e8000 (irq = 59) is a IMX
[2018/1/2 15:45:22] 21ec000.serial: ttymxc2 at MMIO 0x21ec000 (irq = 60) is a IMX
[2018/1/2 15:45:22] serial: Freescale lpuart driver
[2018/1/2 15:45:22] imx sema4 driver is registered.
[2018/1/2 15:45:22] [drm] Initialized drm 1.1.0 20060810
[2018/1/2 15:45:22] [drm] Initialized vivante 1.0.0 20120216 on minor 0
[2018/1/2 15:45:22] brd: module loaded
[2018/1/2 15:45:22] loop: module loaded
[2018/1/2 15:45:22] function entrance
[2018/1/2 15:45:22] waking up the chip...wake up result: succeed, tried times: 1
[

楼主:
没人遇到吗?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1》"starting kernel。。。” 几秒钟是因为开始kernel的串口驱动还未初始化,所有log都在buffer里面;
2》卡几秒一般是因为驱动初始化导致的;比如我的驱动有用了mdelay(500);导致驱动初始化时间比较长;改为msleep(500)就ok;还有就是某些驱动比如lcd的参数初始化时间比较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