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施工现场用电设备、设施绝缘电阻的测试你知道多少?

楼主(2018-01-02):
建筑施工现场使用的机械设备中,绝大部分都是以电作为能源的,随着机械化施工水平的提高,使用电动机械,接触电气设备的人越来越多,而这些人的安全用电知识和技能水平又相对偏低,不能辨识危害和危险,在遇到触电事故后又缺乏及时有效的急救措施,因此在安装使用电气设备过程中易发生触电伤亡事故。据统计每年因触电事故死亡人数都占到全部事故死亡人数7%以上,经济损失更大,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用电,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刻不容缓。

从事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作多年的人士,在现场检查发现很多用电设备、设施工作环境很差,经常和水、泥浆打交道,由于维修保养不及时,破损、老化严重,造成用电设备、设施绝缘性能下降,而现场电工对这些用电设备、设施不能定期进行绝缘电阻测试,如果这类用电设备、设施保护装置性能差的话,操作人员工作过程中极容易造成直接触电事故。因此,良好的绝缘是保证设备和线路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防止触电伤亡事故的重要措施。

下面谈一下如何在施工现场对用电设备、设施的绝缘电阻进行测试。

一、测试内容

施工现场主要测试电气设备、设施和动力、照明线路的绝缘电阻。

二、测试仪器

测试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必须使用兆欧表(摇表),不能用万用表来测试。兆欧表是一种具有高电压而且使用方便的测试大电阻的指示仪表。它的刻度尺的单位是兆欧,用ΜΩ表示。在实际工作中,需根据被测对象来选择不同电压等级和阻值测量范围的仪表。而兆欧表测量范围的选用原则是:测量范围不能过多超出被测绝缘电阻值,避免产生较大误差。施工现场上一般是测量500V以下的电气设备或线路的绝缘电阻。因此大多选用500V,阻值测量范围0----250ΜΩ的兆欧表。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即L(线路)、E(接地)、G(屏蔽),这三个接线柱按测量对象不同来选用。

三、测试方法

1、照明、动力线路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线路绝缘电阻在测试中可以得到相对相、相对地六组数据。首先切断电源,分次接好线路,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兆欧表的发电机摇把,使发电机转子发出的电压供测量使用。摇把的转速应由慢至快,待调速器发生滑动时,要保证转速均匀稳定,不要时快时慢,以免测量不准确。一般兆欧表转速达每分钟120转左右时,发电机就达到额定输出电压。当发电机转速稳定后,表盘上的指针也稳定下来,这时指针读数即为所测得的绝缘电阻值。

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为了消除线芯绝缘层表面漏电所引起的测量误差,其接线方法除了使用“L”和“E”接线柱外,还需用屏蔽接线柱“G”。将“G”接线柱接至电缆绝缘纸上。

2、电气设备、设施绝缘电阻测试方法

首先断开电源,对三相异步电动机定子绕组测三相绕组对外壳(即相对地)及三相绕组之间的绝缘电阻。摇测三相异步电动机转子绕组测相对相。测相对地时“E”测试线接电动机外壳,“L”测试线接三相绕组。即三相绕组对外壳一次摇成;若不合格时则拆开单相分别摇测;测相对相时,应将相间联片取下。

四、绝缘电阻值测试标准

1、现场新装的低压线路和大修后的用电设备绝缘电阻应不小于0.5ΜΩ。

2、运行中的线路,要求可降至不小于每伏1000Ω。

3、三相鼠笼异步电动机绝缘电阻不得小于0.5ΜΩ。

4、三相绕线式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绝缘电阻值热态应大于0.5ΜΩ、冷态应大于2ΜΩ,转子绝缘电阻值热态应大于0.15ΜΩ、冷态应大于0.8ΜΩ。

5、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值:Ⅰ类手持电动工具应大于2ΜΩ、Ⅱ类手持电动工具应大于7ΜΩ、Ⅲ类手持电动工具应大于1ΜΩ。

6、变压器一、二次绕组之间及对铁芯的绝缘电阻值应大于2ΜΩ。

五、需要进行绝缘电阻值测试的几种情况

1、新安装的用电设备投入运行前;

2、长期未使用的设备或停用3个月以上再次使用前;

3、电机进行大修后或发生故障时;

4、移动用电设备(如:磨石机、潜水泵、打夯机、平板振动机、软管振动机等)在现场第一次使用前;

5、手持电动工具除了在第一次使用前要测试,以后每隔一段时期定期测试;

6、安全隔离变压器(如:行灯变压器)在使用前。

六、绝缘电阻值测试时应注意的问题

1、测量电气设备的绝缘电阻时,先切断电源,然后将设备充分放电。

2、仪表应放置在水平位置。

3、兆欧表的测量引线应使用绝缘良好的单根导线,且应充分分开,不得与被测量设备的其它部位接触。

4、测量电容量较大的电机、电缆、变压器及电容器应有一定的充电时间,摇动一分钟后读值,测试完毕后将设备放电。

5、不能用两种不同电压等级的兆欧表测同一绝缘物,因为任何绝缘物所加的电压不同,造成绝缘体产生物理变化不同,使绝缘体内泄漏电流不同,从而影响到测量的绝缘物电阻值不同。

6、测试应在良好的天气下进行,周围环境温度不低于5℃为宜。

若想获得更多资讯,欢迎大家前往仪商城进行了解~

仪商城,一站式工业仪器仪表电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