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RS485不上电也能发数的现象

楼主(2018-01-02):
芯片是STM32F103VET6,串口是USART2,RS485收发芯片是ISO1176,使用RS232-485转换器,串口助手先发数据给ARM,ARM收到后再发数据到上位机,为了看485的波形,用示波器的接地夹子夹在了485的B脚,示波器探针接A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当板子还没上电时,只要接地夹子碰到了B脚或A脚,串口助手上就会收到大量数据,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先谢谢了

网友A:
有起始信号低电平,一般就会接收
还有有些芯片耗电很小,可以通过相连的PIN断续供电

网友B:
这是静电干扰?估计你用手摸摸都会有

网友C:
你把表笔的地接到隔离外侧(就是RS485的地),然后用表笔测A或B,是否就没有这个现象了?
可能是由于隔离的设计,你的示波器和485不是一个参考 地,导致485差分电平变化引起接受乱码;
PS: 你的设计 485两条差分线 没有任何可靠性设计的影子,是当232用么?

网友D:
收到的应该是乱码吧, 示波器的地和插头地有连接关系的. 通过电源串入了交流高频信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