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上电RS485也会发数的现象

楼主(2018-01-02):
芯片是STM32F103VET6,串口是USART2,RS485收发芯片是ISO1176,使用RS232-485转换器,串口助手先发数据给ARM,ARM收到后再发数据到上位机,为了看485的波形,用示波器的接地夹子夹在了485的B脚,示波器探针接A脚,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就是当板子还没上电时,只要接地夹子碰到了B脚或A脚,串口助手上就会收到大量乱码数据。上电后测试时,接地夹子夹着485的收或发信号,串口助手就会收到大量乱码,不知干扰在哪,是怎么产生的,大家帮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先谢谢了大家测485波形时,怎么测得呢?

网友A:
485本来就是差分信号,示波器搭上去,有干扰也正常呀;
最好贴个图

网友B:
使用隔离芯片了吗?

网友C:
可能有干扰。

网友D:
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E:
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造成的吗?

网友:
有终端电阻?

网友B:
485一般都是使用的光耦隔离。

网友C:
测试一下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D:
管脚功能怎么使用的?

网友E:
是不是有干扰了?

网友:
以前使用的msp430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平时都弄成接收模式最好。弄个宏定义,要发送的时候弄成发送模式,发送完设回接收模式。

网友G:
我以前也遇到到过这种情况,是反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本来就是差分信号,示波器搭上去,有干扰也正常呀;
最好贴个图

不知道干扰怎么产生的,该怎么避免能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隔离芯片了吗?

隔离芯片是ISO1176

楼主:
引用 网友E:
RS-485芯片处于接收状态造成的吗?

板子还没上电,就是用示波器的接地夹子,碰到485的收发线,只要串口助手开着,就能收到数据

楼主:
终端电阻12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有干扰了?

有干扰,就是不知道,干扰在哪,怎么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平时都弄成接收模式最好。弄个宏定义,要发送的时候弄成发送模式,发送完设回接收模式。 ...

主要是板子还没上电,程序没运行起来。上电后只要示波器接地夹子夹着485的收或发,就又收到干扰了

网友:
用485转串口,在调试助手上观察自发自收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H:
你使用一根导线将你的485的A或者B连接到GND(触碰就可以)你看看你的串口助手是否能收到大量的乱码?

网友I:
使用示波器的接地夹与RS485的GND连接,使用表笔测量数据线A与B的波形与相位.

网友J:
把R66去掉,将A拉高,B接地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