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F0541不支持ISP烧写吗?

楼主(2018-01-02):
如题,在官方ISP烧写软件里,仅有四款芯片,没找到HC89F0541

网友A:
支持的!
HC89F0541已经支持双线仿真和烧录了,所以一般不用ISP,如果用户需要,也是可以提供ISP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
HC89F0541已经支持双线仿真和烧录了,所以一般不用ISP,如果用户需要,也是可以提供ISP程序的。 ...

请问下面的调试工具支持2线仿真或烧录吗?JTAG接口占太多资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面的调试工具支持2线仿真或烧录吗?JTAG接口占太多资源了

支持的!
第一批HC-LINK仿真器丝印没有标上,请按照下面的标记进行连线,并且Keil 设置里选择 双线模式
TCK/SCK
TDO/SD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
第一批HC-LINK仿真器丝印没有标上,请按照下面的标记进行连线,并且Keil 设置里选择 双线模式
TC ...

所谓两线其实是三条线吧,我看datasheet上,还有条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