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求各位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18-01-02):
ST, Wire, se, RS, TE
源代码如下
module miaobiao(
input up,down,left,right,clk,rst,stop,
output  led,
output  display_out
    );
reg[3:0] led;
reg[10:0] display_out;
reg[30:0] cnt_1s;
reg[20:0] clk_1s;
reg[30:0] cnt_1ms;
reg[20:0] clk_1ms;
wire [4:0] secondL;
wire [3:0] secondH;
wire [4:0] minuteL;
wire [3:0] minuteH;
reg [10:0] minute;
reg [10:0] second;
reg up;
reg down;
reg left;
reg right;
reg [2:0] stop;

    //1hz分频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1s <= 1'b0;
        else if (stop==1'b1)
            clk_1s <= clk_1s;
        else if (cnt_1s==31'd99999999)begin
            cnt_1s <= 1'b0;
            clk_1s <= ~clk_1s;end
        else if (cnt_1s<31'd99999999)
            cnt_1s <= cnt_1s+1'b1;
    end

    //1khz分频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clk_1ms <= 1'b0;
        else if (stop==1'b1)
            clk_1ms <= clk_1ms;
        else if (cnt1==31'd99999)begin
            cnt_1ms <= 1'b0;
            clk_1ms <= ~clk_1ms;end
        else
            cnt_1ms <= cnt_1ms+1'b1;
    end

    //计时部分
    always@(posedge clk_1s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begin
            secondL <= 1'b0;
            secondH <= 1'b0;
            minuteL <= 1'b0;
            minuteH <= 1'b0;
            clk <= 1'b0;end
        else if (stop)
            second <= second;
            minute <= minute;
        if(second==59)//秒针进位
            begin
                second<=0;
                if(minute==59)
                begin
                    minute<=0;
                end
                else if(minute<59)//分钟数进位
                begin
                    minute<=minute+1;
                end
            end
         else if (second<59)
             begin
                 second<=second+1;
         end

    //显示

assign secondL = second%10;
assign secondH = second/10;
assign minuteL = minute%10;
assign minuteH = minute/10;

    always @(posedge clk_1ms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begin
            second <= 0;
            minute <= 0;
            end
        else if (stop==1)begin
            display_out <= display_out;end
        else begin
            case(secondL)
                1'd0: display_out <=11'b1110_0000001;
                1'd1: display_out <=11'b1110_1001111;
                1'd2: display_out <=11'b1110_0010010;
                1'd3: display_out <=11'b1110_0000110;
                1'd4: display_out <=11'b1110_1001100;
                1'd5: display_out <=11'b1110_0100100;
                1'd6: display_out <=11'b1110_0100000;
                1'd7: display_out <=11'b1110_0001111;
                1'd8: display_out <=11'b1110_0000000;
                1'd9: display_out <=11'b1110_0000100;
            endcase
            case (secondH)
                1'd0: display_out <=11'b1101_0000001;
                1'd1: display_out <=11'b1101_1001111;
                1'd2: display_out <=11'b1101_0010010;
                1'd3: display_out <=11'b1101_0000110;
                1'd4: display_out <=11'b1101_1001100;
                1'd5: display_out <=11'b1101_0100100;
            endcase
            case (minuteL)
                1'd0: display_out <=11'b1011_0000001;
                1'd1: display_out <=11'b1011_1001111;
                1'd2: display_out <=11'b1011_0010010;
                1'd3: display_out <=11'b1011_0000110;
                1'd4: display_out <=11'b1011_1001100;
                1'd5: display_out <=11'b1011_0100100;
                1'd6: display_out <=11'b1011_0100000;
                1'd7: display_out <=11'b1011_0001111;
                1'd8: display_out <=11'b1011_0000000;
                1'd9: display_out <=11'b1011_0000100;
            endcase
            case (minuteH)
                1'd0: display_out <=11'b0111_0000001;
                1'd1: display_out <=11'b0111_1001111;
                1'd2: display_out <=11'b0111_0010010;
                1'd3: display_out <=11'b0111_0000110;
                1'd4: display_out <=11'b0111_1001100;
                1'd5: display_out <=11'b0111_0100100;
            endcase
            end
        end

    //左移、右移
    always @(posedge clk_1ms)
    begin
        if (!rst)
            led <= 4'b0000;
        else begin
            led <= 4'b0001;
            if (led == 4'b0001)begin
                if (left==1)
                    led <= led <<1;
                else if (right==1)
                    led <= led;
            end
            else if (led == 4'b1000)begin
                if (left==1)
                    led <= led;
                else if (right==1)
                    led <= led >>1;
            end
            else if (led == 4'b0100 || led == 4'b0010)begin
                if (left==1)
                    led <= led <<1;
                else if (right==1)
                    led <= led >>1;
            end
        end
    end

    //调整数字
    always @(posedge clk_1ms)
    begin
        if (stop==1) begin
            if(led == 4'b1000)begin
                if(up == 1'b1)
                    minuteH <= minuteH + 1 ;
                else if (down == 1'b1)
                    minuteH <= minuteH - 1;
            end
            else if(led == 4'b0100)begin
                if (up==1'b1)
                    minuteL<= minuteL+ 1 ;
                else if (down == 1'b1)
                    minuteL<= minuteL- 1;
            end
            else if(led == 4'b0010)begin
                if(up == 1'b1)
                    secondH <= secondH + 1 ;
                else if (down == 1'b1)
                    secondH <= secondH - 1;
            end
            else if(led == 4'b0001)begin
                if(up == 1'b1)
                    secondL <= secondL + 1 ;
                else if (down == 1'b1)
                    secondL <= secondL - 1;
            end
        end
    end

endmodule
错误信息如下
[HDL 9-806] Syntax error near "always" .   [miaobiao.v:109]
[HDL 9-806] Syntax error near "always" .   [miaobiao.v:162]
[HDL 9-806] Syntax error near "always" .   [miaobiao.v:190]
[HDL 9-806] Syntax error near "endmodule" .   [miaobiao.v:220]
    第一个always是在assign语句下面那个 ,然后后面的always都是紧跟着的后面的always 。

网友A:
如果不缺少begin对应的end的话
是不是always和@之间有空格会有问题

网友B(2018-02-28):
这还没有入门呢,
一个设计里面这么多个时钟,不是一个同步设计。
先把整个设计统一为一个时钟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