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与多dsp之间的通信

楼主(2018-01-02):
arm主要是用来实现系统控制和网络传输,要如何来实现arm与多dsp之间的通信问题?

网友A:
使用串口或者iic来实现,这个应该很简单

网友B:
使用网口通信 试一试

网友C:
这个是通过相关的总线进行的吧。

网友D:
目前接触过的,几乎都是SPI方式通信的

网友E:
SPI总线的在痛迅速率尚还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网友F:
请问有做过双DSP之间SPI通信么 ..
两片2812之间,4线直连双SPI通信,总是漏数据.有没有程序看看.

网友G:
互联端口   主要看需求
如速率   位宽等
互联最好使用串行点对点端口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串口通信。

网友I:
dsp与arm进行spi通信

网友J:
HPI接口程序

网友K:
串口通信。

网友:
有什么通信的要求吗?

网友:
通信速度太快,最好通过高速IO资源。

网友H:
或则通过485接口也可以。

网友I:
主要是哪类的芯片呢?

网友J:
ARM与DSP之间通过HPI进行连接

网友K:
网络可以实现数据传输。

网友L:
与DSP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通信就显得尤其的重要

网友M:
ARM和DSP之间通信的底层软件代码呢?

网友N:
ARM侧传递的是虚拟地址,而DSP只能认物理地址

网友O:
spi,串口,i2c都可以用来通信

网友P:
二者在同一芯片内?同一线路板上?

网友L:
接口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M:
是emif接口吗?

网友N:
这个楼主有实现的方案吗?

网友P:
可以通过串口或者iic,还可以wifi通信。

网友O:
最好可以通过485通信。

网友Q:
通讯方式很多,主要看速率以及其他资源上的要求

网友R:
之间的通信速率有没要求?通信方式很多的,关键看哪一种符合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