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端口配置

楼主(2018-01-02):
sh88f2051的端口配置
1.准双向模式:是否适用于既可以做按键输入和端口输出驱动外围以及AD检测输入。
2.推挽输出模式:是否适用于驱动能力较强比如可以直接驱动数码管啥的。
3.仅输入模式:是否适用于作为按键检测及AD输入。
4.漏极开路:是否适用于需要外部上拉的电路,即可以作为按键输入和驱动外部电路。
4种配置模式的理解不知道对否?

网友A:
1.准双向模式:适用于既可以做按键输入和端口输出驱动外围(即双向I/O),其输出驱动能力下拉较强,上拉很弱。
2.推挽输出模式:适用于驱动能力较强(上拉、下拉都强)。
3.仅输入模式:适用于作为按键检测输入或其他高阻输入。
4.漏极开路:并不一定需要外部接上拉电阻,其输出驱动能力下拉较强,上拉没有。

网友B:
至于A/D检测输入,不管I/O口设置成什么状态,中颖单片机只要设置了A/D检测输入(或其他第二功能),I/O口自动断开失效。

网友C:
我试过按键检测输入的端口配置为仅输入模式,结果不行,只能配置为准双向模式

楼主:
嗯,好的,我了解了

网友D:
安装flashlibupdate后只有opt文件,找不到.h的头文件

网友E:
步骤错了

网友F:
下载错了东西吧

网友G:
中颖IC的H头文件是放在Keil的标准目录 C:\Keil\C51\INC\Sinowealth中的,请试试!

网友D:
这个肯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