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付费找高人解决ST的TDA7850功耗问题

楼主:
由于未做过音频功放,这方面非专业。请专业做汽车音频攻防的专家解决功耗的问题。
TDA7850 + BA3121,是按标准电路设计的,用示波器看有叠加直流6V左右,导致功耗过大。
(音频放大正常,音质也很好,不过启动的时候有一声响)
请联系我,非常感谢!

楼主(2018-01-03):
请联系萧工13922280586

楼主:
有专用散热片

楼主:
TDA7850第25脚的接下拉与悬空,效果一样; 去掉BA3121,直接用耦合电容到攻防,效果也一样,都有叠加的直流6V左右,导致功耗过大。(12V输出端5A电流)

网友A:
没事找事啊?纯属正常!
BTL输出静态时是电源电压一半,12/2=6V,不刚好吗?电源不输出60W,负载上哪来50瓦?
开机嗵地一声响,开机延迟一下就行了!

网友B:
换成D类,功耗就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找事啊?纯属正常!
BTL输出静态时是电源电压一半,12/2=6V,不刚好吗?电源不输出60W,负载上哪来50瓦 ...

感谢!
使用TDA7850/7385/7388,在音量调节的时候,声音大小变化是正常的,但电流变化不明显,电源输入端一直是5A左右。功放输出波形一直都是一条6V左右的直线,很奇怪,没看到音频波形(但音乐正常)

换了功放芯片,使用TB2929,输入电流随音量大小变化明显,功放输出音频波形正常
但TB2929的音质没有TDA7850好,

现在是希望使用TDA7850或TDA7385或TDA7388,功率要随音量调节而变化。

以下是TB2929的功放输出波形 (TDA系列无音频波形,只有一条6V左右的直线,但音乐正常)

网友C:
音频功放,有这么难吗?

网友D:
音质和功耗不可兼得

楼主:
感谢各位。解决了忘记交作业。
把R3、R6、R9、R12,换成电容102就OK,电池随音量变化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解决了忘记交作业。
把R3、R6、R9、R12,换成电容102就OK,电池随音量变化正常。 ...

4个电阻都是到地的,与后面功放没关系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4个电阻都是到地的,与后面功放没关系啊!

BA3121的输出原本就不是“到地的”。

注意BA3121的功能及其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2018-11-22):
楼主你好,我的车机换了7850也出现了跟你类似的问题!能跟你请教几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