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我这个定时器为什么误差这么大?一分钟误差有20秒!

楼主(2018-01-03):
之前没用中断的时候有误差,想减少误差用了中断,不知道哪里不对,误差更大了。谢谢!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37=P3^3;
sbit P36=P3^4;
sbit P35=P3^5;
sbit P34=P3^7;
sbit beep=P3^2;
char zhongduan_cnt;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选择timer0做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放中断
          ET0=1;  //开放timer0中断
          TR0=1;  //启动timer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TH0;
           TL0=(65536-50000)%256+TL0;
          zhongduan_cnt++;

}

void Delay_beep(char x)
{   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按周期t发音

void Play(char t)
{    char i;   for(i=0;i<100;i++)  {   beep=~beep;  Delay_beep(t);  }   beep=0;  }

  //10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_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fen_gao,fen_di,miao_gao,miao_di)

{

P1 = 0X00;
P37=1;
P1=Tab[fen_gao];
delay_ms() ;
P37=0;

P1 = 0X00;
P36=1;
P1=Tab[fen_di];
delay_ms() ;
P36=0;

P1 = 0X00;
P35=1;
P1=Tab[miao_gao];
delay_ms() ;
P35=0;

P1 = 0X00;
P34=1;
P1=Tab[miao_di];
delay_ms() ;
P34=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fen_gao;        //分十位
unsigned  int fen_di;        //分个位
unsigned  int miao_gao; //秒十位
unsigned  int miao_di;        // 秒个位

beep=0;
miao_di=0;
miao_gao=0;
fen_di=0;
fen_gao=0;

P35=0;
P37=0;
P34=0;
P36=0;

init();

while(1)
{

  if         (miao_di==0)
  if         (miao_gao==0)
   if         (fen_di==0)
    if         (fen_gao==5)
        {
        while(1)
        {
                Play(1);
        }
        }

        if(zhongduan_cnt==20) //如果到了1S
            {
                zhongduan_cnt=0; //清零
                 miao_di++; //秒数累加
            }

if (miao_di>9)
{
    miao_gao=miao_gao+1;
    miao_di=0;}

if (miao_gao>5)
{
   fen_di=fen_di+1;
   miao_gao=0;
}

if (fen_di>9)
{
  fen_gao=fen_gao+1;
fen_di=0;}

display(fen_gao,fen_di,miao_gao,miao_di);
                }
                   }

网友A:
中断函数赋初值貌似有问题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zhongduan_cn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函数赋初值貌似有问题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哪里有问题呢?这个是50ms,20次就1秒,应该是这样的吧。

楼主:
刚才又试了用外部的12m晶振,效果一样。

网友B:
主循环中的
if(zhongduan_cnt==20) //如果到了1S
逻辑上有问题
应该通过标志来处理
或者改为zhongduan_cnt>=20

网友B: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zhongduan_cnt++;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里有问题呢?这个是50ms,20次就1秒,应该是这样的吧。

         TH0 ,TL0赋初值不用再次加上TH0,TL0了吧?

          TH0=(65536-50000)/256+TH0;
           TL0=(65536-50000)%256+TL0;

改成这样试试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0 ,TL0赋初值不用再次加上TH0,TL0了吧?

          TH0=(65536-50000)/256+TH0;

嗯,把加号已经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6-50000)/256;

谢谢,按照你的修改,准确多了,不过还是有些误差,我测了下
2分钟慢6秒
3分钟慢8秒
4分钟慢10秒
5分钟慢13秒
6分钟慢16秒
正在思考如何改进。。。。

网友B:
再修改下
        if(zhongduan_cnt >= 20) //如果到了1S
        {
                //zhongduan_cnt=0; //清零
                EA = 0;
                zhongduan_cnt -= 20;
                EA = 1;

                miao_di++; //秒数累加
        }
另外要看晶振准不准了

高人就是高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你的修改,准确多了,不过还是有些误差,我测了下
2分钟慢6秒
3分钟慢8秒

问题解决了,把大于20改成大于19,试了6分钟,没有误差。  :)

网友C:
不应该在中断里又做除法又取余,占用太多时间,缺乏实时性,完全可以事先算好直接赋值省时间。

这里的操作是常量,编译器会计算最终的结果,不占用额外时间,这样可读性强

网友D:
TR0 = 0;
TL0 += -5000-n;
TH0 += -5000-n;
TR0 = 1;
n为以上指令的周期

网友D:
对了数据是负的,要加括号或加上周期数,标准51中为7个周期

楼主:
大家再帮我看看,又出问题了,我把蜂鸣器也去掉了,就剩单片机(stc12c2052AD)和数码管(5641BH),现在时间还是慢了,比正常慢一倍。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37=P3^3;
sbit P36=P3^4;
sbit P35=P3^5;
sbit P34=P3^7;
char zhongduan_cnt;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初始化  选择timer0做16位定时器
       TH0=0x3c;//(65536-50000)/256;
           TL0=0xb0;//(65536-50000)%256;
        EA=1;    //开放中断
          ET0=1;  //开放timer0中断
          TR0=1;  //启动timer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3c; //TH0  =(65536-50000)/256;
        TL0 |= 0xb0;//这里写成TL0 = 0x3c效果一样,还有这里我没理解ayb_ice的为什么要写成或的关系。 //TL0=(65536-50000)%256;
        zhongduan_cnt++;
}

  //10ms延时子程序(12MHZ)
   void delay_ms(void)
{
    unsigned char i,j,k;

         for(i=5;i>0;i--)
         for(j=4;j>0;j--)
         for(k=248;k>0;k--);

        }

void display(unsigned int fen_gao,fen_di,miao_gao,miao_di)

{
P1 = 0X00;
P37=1;
P1=Tab[fen_gao];
delay_ms() ;
P37=0;

P1 = 0X00;
P36=1;
P1=Tab[fen_di];
delay_ms() ;
P36=0;

P1 = 0X00;
P35=1;
P1=Tab[miao_gao];
delay_ms() ;
P35=0;

P1 = 0X00;
P34=1;
P1=Tab[miao_di];
delay_ms() ;
P34=0;

}

  /*********主程序********************/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fen_gao;        //分十位
unsigned  int fen_di;        //分个位
unsigned  int miao_gao; //秒十位
unsigned  int miao_di;        // 秒个位

miao_di=0;
miao_gao=0;
fen_di=0;
fen_gao=0;
zhongduan_cnt=0;

P35=0;
P37=0;
P34=0;
P36=0;

init();

while(1)
{
        if(zhongduan_cnt>20) //如果到了1S
            {
               zhongduan_cnt=0; //清零
                miao_di++; //秒数累加

                        /*         EA = 0;
                zhongduan_cnt -= 20;
                EA = 1;
                                miao_di++; //秒数累加
                                */
            }

if (miao_di>9)
{
    miao_gao=miao_gao+1;
    miao_di=0;}

if (miao_gao>5)
{
   fen_di=fen_di+1;
   miao_gao=0;
}

if (fen_di>9)
{
  fen_gao=fen_gao+1;
fen_di=0;}

display(fen_gao,fen_di,miao_gao,miao_di);

if         (miao_di==0)
  if         (miao_gao==0)
   if         (fen_di==0)
    if         (fen_gao==20)
        {
        while(1)
        {
        //        Play(1);
        }
        }

               }
                   }

楼主:
最终确定内部晶振误差太大,用外部晶振就行了。

网友E:
你的定时器没有auto reload 模式么? 每次进入中断后重新装载,但是如果主循环关一段时间中断呢? 如果有其它中断呢? 如果进中断之前每次执行的指令都不同导致进入中断的延迟略有变化呢?

网友F:
关于定时器,都是简单的问题,只有自己反复研究,才会有进步。
进步一,知道准确的定时器原理。
进步二,知道如何分析和解决问题。

感谢您的进步

网友G:
这种定时方法原理上不可行,还是用带有RTC的MCU吧,通过软件再设定定时肯定有误差。

网友H:
中断函数里没有这样赋值的。

网友G:
这种定时电路,还不如一个晶振电路输出一个秒脉冲加到外中断脚,中断里设一个变量不断累加,再通过主函数处理显示这个变量,以上产生误差的原因是计时有中间停顿。

网友I(2018-10-24):
引用 楼主:
最终确定内部晶振误差太大,用外部晶振就行了。

做这么多年原厂AE  没见过偏太多的内部RC

网友J:
//      Timer1 Interrupt Handler by 4ms interval
//     internal RC OSC 8MHz  4ms ;     external OSC  4.194304MHz 3.9998ms
//------------------------------------------------------------------------------
  void T1_Int_Handler(void)   interrupt 14
{
         WDTCR= 0x20;        // Clear WDT Counter
         count_1s++;
          if(r4mS_STOP)   r4mS_STOP--;
        T1_4ms++;
        if(T1_4ms>=125)  // 500ms定时值到
           {
             T1_4ms=0;
             T1_500ms++;
             if(T1_500ms>=2)  //  1s定时值到
              {
                  T1_500ms=0;
                   T1_1s++;
                if(T1_1s>=60)  // 1minute定时值到
                   {
                     T1_1s=0;
                      T1_minute++;
                         if(T1_minute>=60)  // 1hour定时值到
                       {
                             T1_minute=0;
                            T1_hour++;
                             if(T1_hour>=24) T1_hour=0;
                          }
                     }
               }
            }
   试试这种中断干服务函数。
  我总觉得,对zhongduan_CNT值,在while(1)函数体里处理,总觉得不够好。是产生误差的根本原因。

的确是有这个问题。比如用定时器产生连续调制PWM(如呼吸灯),如果在main中修改PWM值,会出现丢桢现象,造成led灯随机性闪烁。如果都写在中断里,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