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3487E收发问题

楼主(2018-01-03):
TTL转485能收到数据,485转TTL收不到数据

网友A:
通过设置RE 来设置是接受模式还是发送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设置RE 来设置是接受模式还是发送模式

他这收发模式不是自动控制的吗

网友B:
第一次看见这么搞的,RE,DE一般用一个引脚来控制,好好看看芯版手册

MAX13487E是自动收发控制的, PIN2 PIN3接高电平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看见这么搞的,RE,DE一般用一个引脚来控制,好好看看芯版手册 ...

你好请问怎么控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控制呢

这个芯片不需控制收发,只需控制数据方向,接收的时候不要发送,发送的时候不要接收,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怎么控制呢

这个芯片不需控制收发(芯片内部自动识别),只需控制数据方向(如使用MODBUS协议),接收的时候不要发送,发送数据时(485总线不要有其它器件同时发送),即可
另,电路中R48和R49换成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不需控制收发(芯片内部自动识别),只需控制数据方向(如使用MODBUS协议),接收的时候不要发送 ...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的时候,RO端没有电压或者比较小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的时候,RO端没有电压或者比较小是什么原因呢

芯片是否正常?
RO是接收端接MCU-RXD,发送端DI接MCU-T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否正常?
RO是接收端接MCU-RXD,发送端DI接MCU-TXD

DI端有电压,3.5V RE和DE都是5V多一点。

网友B:
我怎么觉得,RXD和TXD反了,难道我眼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觉得,RXD和TXD反了,难道我眼花了

我这RXD TXD是数据方向,实际接单片机的TXD和RXD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能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I端有电压,3.5V RE和DE都是5V多一点。

R48,R49换成1K, R50可以去掉测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这个可能就明白了

RO接单片机的RXD 也就是数据发送给 单片机 ,DI接单片机的TXD,单片机数据发送给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RO接单片机的RXD 也就是数据发送给 单片机 ,DI接单片机的TXD,单片机数据发送给芯片 ...

RE为低接收数据,DE为高时发数据

网友C:
这是常用电路

楼主:
感谢。但是我R48 R49换成1K,去掉R50测量之后,RO端电压还是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但是我R48 R49换成1K,去掉R50测量之后,RO端电压还是0

把RO和MCU的连接断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O和MCU的连接断开测呢?

我定时发送的时候有电压,但是485转TTL数据还是接收不到

网友B:
按21楼的方法用示波器看看,也有可能是MCU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定时发送的时候有电压,但是485转TTL数据还是接收不到

换个芯片试试

楼主:
最后我吧R51接地,485转TTL就没问题了,应该是芯片问题。感谢大佬==

网友D:
输出端A B是接的什么测试?可以先将那些匹配电阻都去掉先测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这收发模式不是自动控制的吗

额,不好意思查了一下这个片子,他是自动切换收发的。

网友E(2018-10-16):
我也用着芯片,网上看到说是程序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咋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着芯片,网上看到说是程序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咋解决,楼主解决了吗 ...

什么问题?

网友G(2020-01-15):
MAX13487关键特性
+5V工作电压
自动选向控制功能在传输过程中可自动使能驱动器
用于电信设备的热插拔
增强的摆率限制功能有助于实现无差错数据传输(MAX13487E)
高速器件(MAX13488E)允许高达16Mbps的传输速率
为RS-485 I/O引脚提供±15kV人体模型的增强型ESD保护
具有1/4单位负载,允许多达128个收发器挂接在一个总线上
8引脚SO封装

网友H(2021-12-06):
A B端的上下拉电阻360欧姆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I(2025-01-13):
与楼主遇到同样的问题,使用的亚德诺芯片,没有接R51,使用的3.3,DI脚上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