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I [技术**精华]

楼主(2018-01-03):
用迟滞控制器简化小型太阳能系统
10W 至 100W 范围、基于电池的太阳能供电系统常常使用开关稳压器控制电池充电。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高效率,为峰值功率点跟踪提供了方便,但代价是要使用一个电感器、电路复杂且有噪声。线性控制是一种更简单的办法,可以替代开关稳压器,在约高达 20W 的应用中是可行的。尽管简单、没什么噪声,但是线性充电控制器产生热量,这些热量必须用散热器散出。散热器尺寸大、成本高、组装复杂,有点抵消了人们心目中线性充电控制器相比开关稳压器而言所具备的优点。
迟滞控制器可以按需连接或断开太阳能电池板以限制电池的充电状态,提供了一种出色的解决方案,没有电感器、复杂性、噪声和散热问题。
串联和并联迟滞开关拓扑都可以使用。当电池达到最高充电电压时,串联配置断开与太阳能电池板的连接,然后当电池电压降至较低的门限时,再重新连接太阳能电池板。串联配置的主要难题是驱动高压侧开关,这在采用 N 沟道 MOSFET 时需要一个充电泵,或者在采用 P 沟道 MOSFET 时需要一个高压、高侧栅极驱动电路。

点击阅读全文:
并联模式迟滞开关在小型太阳能系统中调节电池充电
并联模式迟滞稳压器。跳变点在 0°C 至 50°C 范围内是温度补偿的。

楼主:
您现在能听见我说话了吗?——(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背景信息
一般而言,助听器是一种小型可穿戴电子设备,放大声音以帮助听力受损的人。过去 20 到 30 年以来,助听技术一直在不断改进。例如,与相对便宜的较旧式模拟电路型助听器相比,更加精细复杂和较新型的数字助听器可通过编程以对某些频率的放大多于其他频率。此外,数字助听器可以调整以满足佩戴者个人的独特听力需求,可以适应某些听说环境,还能够设定为专注于来自特定方向的声音。这些功能使助听器比简单的声音放大解决方案复杂得多。
大约 15% 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的美国成年人 (约 3750 万人) 表示有某种程度的听力问题 (数据来源:NIDCD)。过去,美国助听器销售总量每年平均增长 3% 到 4%,2014 年,美国助听器销量超过 300 万个 (数据来源:NIH)。两种最流行的类型是耳背式 (BTE) 助听器和耳道式 / 耳内式 (RIC/RITE) 助听器。
就 BTE 或 RIC/RITE 型助听器而言,如今最常见的供电解决方案包括使用小型非充电锌-空气 (Zn-Air) 主电池 (0.9V 至 1.25V)。这种电池的化学组成有极高的体积能量密度,因此可提供很长的运行时间,外形尺寸很小。不过,锌-空气电池不能充电,每隔 7 到 10 天,用户就得更换电池。对于手指不灵巧、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士而言,频繁更换放在很小的外壳中的小型电池尤其成问题。
相比之下,锂离子电池提供可以接受的运行时间,加上还可以充电,因此不需要频繁更换。不过,目前市场上没有单 IC 电池充电解决方案。典型的助听器电子电路直接用单节锌-空气电池运行,而锂离子电池的输出电压大约是锌-空气电池的 3 倍。因此基于锂离子电池的解决方案需要电池充电器和降压型稳压器来提供合适的电压,以给助听器 ASIC (专用集成电路) 芯片供电。这种多 IC 解决方案尺寸相对较大,并产生开关噪声 / EMI,这对敏感的音频电路而言可能是个问题。

点击阅读全文:
助听器电池比较
无线功率传输 (WPT)
用 LTC4123 实现无线功率传输
架构优势

楼主:
调节电池充电器应用的充电电流
LTC4012 是一款非常流行和适合多种化学组成的电池充电器,已用在各种应用中。这款控制器为用户提供栅极驱动器、电流检测输入、温度合格的充电和多个信号输出。该器件的数据表还详细说明了一系列有用的功能,其中之一是,能够在正常工作时改变或调节充电电流。这一功能非常适合用于输入电流有限的系统。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由交流适配器供电的计算机系统,这时适配器提供功率和电流的能力是有限的。而这有限的功率和电流也许一大部分要提供给 CPU 和内存。显然,在这种情况下,降低电池充电电流以满足 CPU 的需求是个好主意。充电电流设定是通过以可变占空比的信号控制外部晶体管来实现 (参见图 1),图中电路采用了数据表 (注 1) 中所述 “设定 PWM 电流” (Programming PWM Current) 的电路。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充电电流随控制信号占空比呈线性变化的区域。

点击阅读全文:
电路说明和功能
计算设定充电电流电阻器的值
结论

LTC4012 是一款非常流行的电池充电器,用于很多工业和商业应用

楼主:
低 EMI/EMC 辐射的开关转换器可减轻 ADAS 设计负担
ADAS 是“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 (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英文的首字母缩写词,在如今很多新型轿车和卡车中比较常见。这类系统通常更容易实现安全驾驶,而且如果系统检测到来自周围物体的风险,例如行为不当的行人、骑行者甚至其他行驶方向不安全的车辆等,还能够提醒驾驶员。此外,这类系统一般提供动态功能,例如自适应巡航控制、盲点检测、车道偏离警告、驾驶员犯困监视、自动刹车、牵引力控制和夜视。因此,对当前这个 10 年的后半段而言,消费者越来越关注安全问题、提高驾驶舒适度的需求以及政府安全监管的日益加强,是汽车中 ADAS 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

这种增长伴随着对业界的挑战而来,包括价格压力、通货膨胀以及这类系统的测试复杂性和难以测试。此外,欧洲汽车行业是最具创新性的汽车行业之一,因此,ADAS 大举进入欧洲市场、欧洲客户大量采用这类系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美国和日本的汽车制造商也并未落后很多。汽车行业的终极目标是,提供无需人坐在方向盘后面的自主驾驶汽车!

点击阅读全文
系统挑战
具低 EMI 辐射的高压 DC/DC 转换器

楼主:
面向高功率应用的高效率、高密度、开关电容器转换器
DC/DC 转换器的功率密度通常受限于体积庞大的磁性组件,特别是在输入和输出电压相对较高的应用中。虽然可通过提高开关频率来缩减电感器 / 变压器尺寸,但是由于存在与开关切换有关的损耗,所以这种做**降低转换器效率。更好的方法是采用无电感型开关电容器转换器 (充电泵) 拓扑,可把磁性组件全部免除。与传统转换器相比,充电泵能够提高功率密度达 10 倍之多,且并未牺牲效率。用 “跨接电容器” 取代了电感器,以存储能量和把能量从输入传递至输出。尽管充电泵设计拥有优势,但是开关电容器转换器在传统上局限于低功率应用,这是因为在启动、保护、栅极驱动和稳压方面面临难题。
LTC®7820 是一款固定比例、高电压、高功率开关电容器控制器,可为高功率、非隔离式中间总线应用提供了具故障保护功能的小巧和成本效益型解决方案。LTC7820 的特点包括:
·外形扁平、高功率密度、能提供 500W+
·用于分压器 (2:1) 的 VIN 最大值:72V
·用于倍压器 (1:2) / 负输出转换器 (1:1) 的 VIN 最大值:36V
·宽的偏置 VCC 范围:6V 至 72V
·软开关:99% 峰值效率和低 EMI
·稳态操作的软启动
·输入电流检测和过流保护
·集成的栅极驱动器
·具可编程定时器和自动重试功能的输出短路 / 过压 (OV) / 欠压 (UV) 保护
·耐热性能增强型 28 引脚 4mm x 5mm QFN 封装
点击阅读全文:
具 4000W/in3 功率密度的 48V 至 24V/20A 分压器
高效率
预平衡可避免产生浪涌电流
严紧的负载调节
保护功能

楼主:
具 6.2μA 静态电流的双通道 42V、4A、单片式同步降压型 Silent Switcher 2
LT®8650S 42V、双通道、4A、同步 Silent Switcher®2 稳压器具有 3V 至 42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非常适合汽车、工业和其他降压型应用。其静态电流仅为 6.2μA (输出处于稳压状态),在始终保持接通的系统即使在车辆未行驶时也会消耗电池电量的汽车环境中,这是一个至关紧要的特性。如果在电路板布局过程中有所忽视,那么 EMI 会成为一个问题。当说到通过严格的汽车 EMI 标准认证时,LT8650S 的 Silent Switcher 2 设计能扭转局面,因为布局变得不像在其他设计中那么重要了。
7.5V/4A 和 3.3V/4A 输出具有快速瞬态响应
图 1 示出了一款专为优化瞬态响应而设计的双输出稳压器。虽然 LT8650S 包括内部补偿功能电路,但是这里使用的是外部补偿以最大限度缩短瞬态响应时间和减小输出电压偏移。开关频率为 2MHz,因而可提供较高的环路带宽和较快的瞬态响应。

图 1:7.5V/4A 和 3.3V/4A 输出具有快速瞬态响应

点击阅读全文:
并联输出从 24V 输入提供 9V/8A 输出,同时保持低温运行
3.3V/3A 和 1V/5A 运行在 2MHz 以适合片内系统 (SoC) 应用

楼主:
低噪声的精准运放驱动高分辨率 SAR ADC
LT6018 是一款具超低失真 (在 1kHz 为 –115dB) 的超低噪声 (在 1kHz 为 1.2nV/√Hz) 运算放大器。该器件拥有 15MHz 的增益带宽积、50μV 的最大失调电压和 0.5μV/°C 的最大失调电压漂移。这种特性组合使之适合于驱动多种高分辨率模数转换器 (ADC)。当采用 LT6018 驱动高速 18 位和 20 位逐次逼近寄存器 (SAR) ADC 时,怎样实现最佳的信噪比 (SNR) 和总谐波失真 (THD) 呢? 本 “设计要点”给出了相应的电路和优化策略。
超线性 20 位 ADC
图 1 示出了 DC2135A 演示电路的一处修改,用 LT1068 (替换了 LT1468) 驱动 LTC2378-20 20 位 SAR ADC。LTC2378-20 因其无可比拟的 2ppm 线性性能而引人注目。在保持线性度的同时产生一个差分信号的最佳方法是在该演示板所使用的 LT5400 中采用精准的匹配电阻器。图 1 所示电路的详细工作原理请见 “设计要点 1032” (在该设计要点中是用 LT1468 驱动 LTC2377-20)。

图 1:DC2135A 演示板设置

点击阅读全文:
驱动一个高速 18 位 ADC
LT6018 驱动 LTC2387-18 的 SNR 和 THD 结果

楼主(2018-02-08):
面向 24 位 ADC 的抗混叠滤波器
对很多 ADC 应用而言,在缓冲器输入端放置一个简单的 RC 滤波器就可提供充分的抗混叠滤波。就需要更高阶滤波器的应用而言,常常使用有源滤波器。这种滤波器中的有源组件必须有足够的带宽、能够快速稳定、具低噪声和低失调,以在信号到达 ADC 之前不使信号产生讹误。LTC6363 是一款差分运算放大器,为驱动低功率 SAR ADC 而优化。LTC6363 提供 500MHz GBW、780ns 稳定至 4ppm、具 2.9nV/√Hz 和 100µV 最大失调电压。
图 1 显示了一个采用 LTC6363 的 30kHz 三阶滤波器,该器件为与 1.5Msps/2Msps 低功率 SAR ADC LTC2380-24 一起使用进行了优化,并具有集成的数字滤波器。LTC2380-24 可实时平均 1 至 65536 个转换结果,从而提高了信噪比 (SNR)。这个电路的两个输入都可在 ±2.5Vpp 的信号范围内以差分方式驱动,或者一个输入可以接地,另一个输入用高达 ±5Vpp的信号驱动。

点击阅读全文:
30kHz 三阶滤波器驱动 24 位 ADC LTC2380-24
滤波器和 ADC 合起来的频率响应
PScope 截屏图显示了图 1 所示电路在 N = 1 时的 FFT、SNR 和 THD

网友A:
您的运算放大器震荡吗?
我们模拟电路设计师在设计放大器时,为了使其稳定,真是煞费苦心,可是在真实世界中,总是有很多情况引起放大器振荡。不同类型的负载可能使放大器振鸣。设计不当的反馈网络可能引起不稳定性。电源旁路不够充分也可能引起问题。最后,输入和输出作为单端口系统还可能自振荡。本文探讨振荡的常见原因及其补救方法。
基础知识
图 1a 显示了一个非轨至轨放大器的方框图。输入控制 gm 方框,gm 方框驱动增益节点,并在输出端得到缓冲。补偿电容器 Cc 是主要的频率响应组件。Cc 的返回引脚应该接地,如果有这样一个引脚的话;但是运算放大器传统上不接地,电容器电流会返回一个或两个电源。图 1b 是最简单的轨至轨输出放大器的方框图。输入方框 gm 的输出电流通过“电流耦合器”发送,这将驱动电流分成两部分,提供给输出晶体管。频率响应由两个 Cc/2s 决定,二者实际上是并联的。以上两种拓扑代表了绝大多数使用外部反馈的运算放大器。图 1c 显示了我们的理想放大器的频率响应,尽管两个电路的电气原理不同,但行为表现却类似。由 gm 和 Cc 形成的单极点补偿提供 GBF = gm/(2πCc) 的单位增益带宽积频率。在 GBF/Avol 附近,这些放大器的相位滞后从 –180° 降至 –270°,其中 Avol 是放大器开环 DC 增益。当频率远高于这个低频率时,相位就一直停在 –270° 上。这就是为人熟知的“主极点补偿”,其中 Cc 极点主导频率响应,隐藏了有源电路的各种频率限制。

图 1a:典型非轨至轨运算放大器拓扑
点此了解更多
去补偿型放大器
反馈网络
负载问题
奇怪的阻抗
电源……

网友B:
终结高速转换器带宽术语
有很多令人困惑的规格都与转换器带宽有关。为了在新的设计中选用适当的转换器,我应当使用什么带宽术语呢?
开始一个新设计时,需要决定的首要参数就是带宽。带宽为设计指明方向,引导设计人员开辟通往成功之路。本质上有三类前端可供选择:基带型、带通或超奈奎斯特型(有时也称为窄带或子采样型——基本上不会用到第1奈奎斯特区)以及宽带型,如图1所示。前端的选用取决于具体应用。
基带设计要求的带宽是从直流(或低kHz/MHz区)到转换器的奈奎斯特频率。用相对带宽表示的话,这意味着大约100 MHz或以下,假定采样速率为200 MSPS。这类设计可以采用放大器或变压器/巴伦。
带通设计意味着在高中频时只会使用转换器带宽的一小部分(即小于奈奎斯特频率)。例如,还是假定采样速率为200 MSPS,可能只需要20-60MHz带宽,以170 MHz为中心。不过,随着新一代GSPS转换器类型产品的发布,市场呈现出向更高中频发展的趋势。因此,上述示例中的数值可能会多填充一个0。本质上讲,设计人员只需利用转换器带宽的一小部分就能完成工作。这种设计通常使用变压器或巴伦。不过,如果较高频率下的动态性能足够并且需要增益,也可以使用放大器。

点击阅读全文:
关于带宽的说明

了解转换器带宽和精度

网友B:
利用采样保持放大器和RF ADC从根本上扩展带宽以突破X波段频率

摘要
模拟带宽的重要性高于其他一切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中得到体现。随着GSPS或RF ADC的出现,奈奎斯特域在短短几年内增长了10倍,达到多GHz范围。这帮助上述应用进一步拓宽了视野,但为了达到X波段(12 GHz频率),仍然需要更多带宽。在信号链中运用采样保持放大器(THA),可以从根本上扩展带宽,使其远远超出ADC采样带宽,满足苛刻高带宽的应用的需求。本文将证明,针对RF市场开发的最新转换器前增加一个THA,便可实现超过10 GHz带宽。
简介
GSPS转换器是当下热门,其优势在于既能缩短RF信号链,又能在FPGA中创建更多资源结构以供使用,例如:减少前端的下变频以及后级的数字下变频器(DDC)。但相当多的应用仍然需要高频率的原始模拟带宽(BW),其远远超出了RF转换器所能实现的水平。在此类应用中,特别是在国防与仪器仪表行业(无线基础设施也一样),仍然有将带宽完全扩展到10 GHz或以上的需求,覆盖范围超出C波段,越来越多的应用需要覆盖到X波段。随着高速ADC技术的进步,人们对GHz区域内高速精确地分辨超高中频(IF)的需求也在提高,基带奈奎斯特域已超过1 GHz并迅速攀升。这一说法到本文发表的时候可能即已过时,因为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迅猛。
这带来了两大挑战:一个是转换器设计本身,另一个是将信号耦合到转换器的前端设计,例如放大器、巴伦和PCB设计。转换器性能越出色,就对前端信号质量要求更高。越来越多的应用要求使用分辨率在8到14位的高速GSPS转换器,然而前端的信号质量成为了瓶颈-系统的短板决定了整个项目的指标。
本文定义的宽带是指使用大于数百MHz的信号带宽,其频率范围为DC附近至5 GHz-10 GHz区域。本文将讨论宽带THA或有源采样网络的使用,目的是实现直至无穷大的带宽(抱歉,现在还没有玩具总动员表情符号可用),并着重介绍其背景理论,该理论支持扩展RF ADC的带宽,而RF ADC单凭自身可能没有此能力。最后,本文将说明一些考虑因素和优化技术,以帮助设计人员实现超宽带应用切实可行的宽带解决方案。

点击阅读全文:
打好基础
THA特性及概述
延迟映射THA和ADC

网友A:
信号和电源隔离 RS-485 现场总线的高速或低功耗解决方案
简介
ADI 公司的 iCoupler® 数字隔离器和 RS-485 收发器产品系列解决了工业应用中的两大需求:更高的数据速率和更低功耗的工作模式。
对于高性能电机控制编码器应用而言,通常需要更高的数据速率、更小的 RS-485 收发器封装和 IEC 61000-4-2 ESD 保护。ADM3065E/ADM3066E 50 Mbps 收发器采用节省空间的 10 引脚 LFCSP 封装,可提供 ±12 kV (接触)和 ±12 kV (空气)的 IEC 61000-4-2 ESD保 护功能,为 EnDat 编码器提供了一套可靠的解决方案(请参考 AN-1397 应用笔记了解更多信息)。此外,在 ADM3065E/ADM3066E 中添加高速稳定的信号和功率隔离可以通过 isoPower®ADuM6401 或 isoPower ADuM6000 及 iCoupler ADuM241D 来实现,如本应用笔记中所述。
在电池供电系统、井下应用(例如,采矿)以及在 4 mA 至 20 mA 环路中工作的过程控制系统中,往往对低功耗工作模式具有较高需求。ADI 公司生产的微功耗数字隔离器 ADuM1441 在关断模式下的静态功耗低于 23 μA。ADM3483 3.3 V、250 kbps RS-485 收发器的静态功耗极低,关断模式下通常仅 2nA。
图 1 所示为适合井下应用稳定可靠的低功耗隔离式 RS-485 解决方案。ADM3483 和 ADuM1441 共用可提供一条通往远程地下测量节点的可靠低功耗链路。系统接口卡包括 ARM® Cortex® 微控制器单元 (MCU)、ADuCM3027 和集成模拟前端 (AFE)AD7124-4,用于远程温度和压力测量。系统接口卡的固件更新通过远距离 RS-485 电缆提供,更新后能够在最长 1 km 的远距离内实现低数据速率传输(例如,9.6 kbps)。

图 1 .适合井下应用稳定可靠的低功耗隔离式 RS-485 解决方案

点此阅读更多
了解
隔离式高速 RS-485
隔离式低功耗 RS-485

楼主:
电子测试与测量 (ETM) 设备制造商如何准备迎接 5G 时代的到来并从中获益
5G 时代即将来临对许多人来说,这个简短的消息既是希望的灯塔,也是恐惧之源。而对于测试设备制造商来说,情况尤为如此。尽管 5G 提供了健康发展的机会,但有几个因素将导致从这一代无线宽带技术中获益要比从以前的技术中获益更具挑战性。
让我们从电子测试与测量 (ETM) 设备制造商的现状开始说起吧。新型手机层出不穷、手机年出货量不断增长以及推动新型基础设施设备发展的无线技术进步是无线 ETM 业务增长的原因。手机出货量增长速度已有所减缓,因为年出货量开始超过了 10 亿台。同时,无线基础设施行业的并购减少了该领域的客户数量。最后,ETM 制造商还一直在应对在主要市场中部署 LTE-Advanced 载波聚合过程中发生的延迟情况。因而在业界等待技术过渡到 5G 期间,LTE 研发和生产测试设备市场的增长缓慢

点击阅读全文:
5G 时代即将到来,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幕后一瞥
在标准制定之前开发所面临的挑战
集成

楼主:
Linear Regulators with negative Voltages 负电压线性稳压器

什么是负电压?说到电压,一切都是相对的。不同的电导体之间有不同的电位。这意味着一个电压可以高于另一个电压。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使用“负电压”的描述。我们所说的负电压是指一个电压低于系统的地电位。图 1 是一个 3.3V 电源电压和 0V 系统地电位的示例。在这个系统中,需要测量和记录传感器的信号。这些信号可能在 +2.5V 和 –2.5V 之间。
为了检测这些信号,我们采用 +3.3V 的正电源电压和 –3.3V 的负电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且系统中已经提供 +3.3V 正电压。对于所需的 –3.3V 负电压,可以利用系统的 –5V 来产生。该电压轨可能来自基于变压器的电源,通常该电压是没有经过精确调节的。为了精准生成 –3.3V,我们需要使用线性稳压器。
市场上有众多适用于正电压的线性稳压器可供选择。在需要转换负电压的应用中,是否可以使用这种正线性稳压器?

点击阅读全文:

产生负电压的正线性稳压器
产生负电压的负线性稳压器

楼主:
接收器IC混合式混频器、频率合成器和IF放大器

无线基站曾经封装在采用气候控制技术的大型空间中,但现在却可以装在任意地方。随着无线网络服务提供商试图实现全域信号覆盖,基站组件提供商面临压力,需要在更小的封装中提供更多的功能。

来自 ADI 公司的一对集成电路 (IC) 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重新界定了接收器前端混频器的意义。实际上,该 IC 在混频器 IC 内部集成了曾经附加于接收器内混频器的许多组件,比如,本振 (LO) 和中频 (IF) 放大器。利用这些 IC,可以大幅减少蜂窝基站的大小,同时还能带来软件定义无线电 (SDR) 的灵活性,从而应对多种不同的无线标准。

这里涉及的 IC 的型号是 ADRF6612 和 ADRF6614,根据设计二者支持的 RF 范围为 700 Mhz 至 3000 MHz,LO 范围为 200 Mhz 至 2700 MHz,IF 范围为 40 Mhz 至 500 MHz。它们支持低端或高端 LO 注入,包括一个板载锁相环 (PLL) 和多个低噪声电压控制振荡器 (VCO),全部封装在 7 mm × 7 mm 48 引脚的 LFCSP 外壳中。超高的集成度和组件密度,加上多样性和可编程能力,可以支持多种不同的无线标准,完全满足现代微蜂窝的小批量生产需求。

点击阅读全文:
2010 左右时的典型蜂窝基站

该 VCO 电路配置可实现倍频程带宽

楼主:
副边同步整流
问:
如何提高隔离式电源的效率?
答:
在大多数降压调节器的典型应用中,使用有源开关而非肖特基二极管是标准做法。这样能大大提高转换效率,尤其是产生低输出电压时。在需要电流隔离的应用中,也可使用同步整流来提高转换效率。图1所示为副边同步整流的正激转换器。

图 1.正激转换器的自驱动同步整流。
驱动开关进行同步整流可以通过不同方式实现。一种简单方法涉及到跨越变压器副边绕组来驱动。如图1所示。本例中,输入电压范围可能不是非常宽。使用最小输入电压时,SR1 和 SR2 的栅极需要有足够的电压,以便开关能够可靠地导通。为确保 MOSFET SR1 和 MOSFET SR2 的栅极电压不超过其最大额定电压,最大输入电压不能过高。
在所有带同步整流的电源中,电路中可能会产生负电流。例如,若电路输出端电容在电路通电之前便已预充电,则电流可能会从输出侧流向输入侧。负电流可能会提高 MOSFET SR1 和 MOSFET SR2 的电压,致使其受损。务必小心保护开关,避免受此类事件影响。

点击阅读全文:

带专用驱动器IC的正激转换器的同步整流
通过与 ADP1074 完全集成实现正激拓扑的同步整流

楼主:
为什么我的处理器漏电?
问:为什么我的处理器功耗大于数据手册给出的值?
答:在我的上一篇**中,我谈到了一个功耗过小的器件——是的,的确有这种情况——带来麻烦的事情。但这种情况很罕见。我处理的更常见情况是客户抱怨器件功耗大于数据手册所宣称的值。

记得有一次,客户拿着处理器板走进我的办公室,说它的功耗太大,耗尽了电池电量。由于我们曾骄傲地宣称该处理器属于超低功耗器件,因此举证责任在我们这边。我准备按照惯例,一个一个地切断电路板上不同器件的电源,直至找到真正肇事者,这时我想起不久之前的一个类似案例,那个案例的“元凶”是一个独自挂在供电轨和地之间的 LED,没有限流电阻与之为伍。LED 最终失效是因为过流,还是纯粹因为它觉得无聊了,我不能完全肯定,不过这是题外话,我们暂且不谈。从经验出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检查电路板上有无闪闪发光的 LED。但遗憾的是,这次没有类似的、昭示问题的希望曙光。另外,我发现处理器是板上的唯一器件,没有其他器件可以让我归咎责任。客户接下来抛出的一条信息让我的心情更加低落:通过实验室测试,他发现功耗和电池寿命处于预期水平,但把系统部署到现场之后,电池电量快速耗尽。此类问题是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非常难以再现“第一案发现场”。这就给数字世界的问题增加了模拟性的无法预测性和挑战,而数字世界通常只是可预测的、简单的 1 和 0 的世界。

点击阅读全文:
典型 CMOS 输入电路(左)和 CMOS 电平逻辑
PMOS 和 NMOS 均部分导通,在电源和地之间产生一个泄漏路径

楼主:
温度变化及振动条件下使用加速度计测量倾斜
问题:
我的消费级加速度计理论上可以测量小于 1° 的倾斜。在温度变化及振动条件下是否仍然可以实现这样的测量精度?
答案:
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关于明确倾斜精度值的问题总是很难回答,因为在 MEMS 传感器性能方面需要考虑许多环境因素。通常,消费级加速度计难以在动态环境中检测小于1°的倾斜。为了表明这一点,我们将通用消费级加速度计与新一代低噪声、低漂移和低功耗 MEMS 加速度计进行比较。这一比较着眼于倾斜应用中存在的许多误差源,以及可以补偿或消除哪些误差。
可以观察到 0 g 偏置精度、焊接引起的 0 g 偏置漂移、PCB 外壳对准引起的 0 g 偏置漂移、0 g 偏置温度系数、灵敏准确度和温度系数、非线性度以及横轴灵敏度等误差,并且可以通过装配后校准流程减少这些误差。滞后、使用寿命期间的 0 g 偏置漂移、使用寿命期间的灵敏度漂移、潮湿引起的 0 g 漂移以及温度随时间变化引起的 PCB 弯曲和扭转等等,这些误差项无法通过校准或其他方法解决,需要通过一定程度的原位维修才能减少。在这一比较中,假设横轴灵敏度、非线性度和灵敏度得到补偿,因为相比温度系数失调漂移和振动校正,尽量减少这些误差所需的工作量要少得多。

点击阅读全文:
消费级 ADXL345 加速度计理想性能规格及相应倾斜误差的估算值
适用于 ADXL355 的同一标准
振动校正误差 (VRE) 是加速度计暴露于宽带振动时引入的失调误差

楼主(2018-03-14):
采用 LTC2983 测量 18 个两线式 RTD

单个 LTC2983 温度测量器件能支持多达 18 个两线式 RTD 探头 (如图 1 所示)。每个 RTD 测量包含同时检测由于电流 IS 而在 RSENSE 和 RTD 探头 RTDx 两端所产生的两个电压。对每个电压进行差分检测,而且鉴于 LTC2983 拥有高共模抑制比,因此堆栈中 RTD 的数量并不会对个别测量产生不利影响。

图 1:LTC2983 可支持 18 个 RTD 传感器

RTD 探头的选择取决于系统准确度和灵敏度要求。例如,假设使用的是两线式探头,则可以证明在存在配线寄生电阻的情况下 PT-1000 更加坚固。
点击阅读全文:
CH2 至 CH20 RTD 通道分配字
检测电阻器通道配置字
RTD 堆栈稳定时间
RTD 堆栈的仿真稳定时间

楼主:
混合电路和模块技术简史

50 多年来,混合电路和模块技术一直在发展,现在,模块采用了 COTS (商用现成有售) 形式,为缩短设计周期、减轻过时淘汰问题以及应对 SWaP (尺寸、重量和功率) 挑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来回顾一下这种技术的发展历史,探索一些对航空航天和国防行业而言非常重要的因素。
早期的混合电路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运用分立式晶体管的计算领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电路板变得日益复杂了,有时有数千个互连的晶体管、二极管、电阻器和电容器。因此,需要一种解决方案来提高密度和可靠性。政府机构为尝试各种混合电路理念提供了资助。
在这一领域,军方兴趣浓厚,尤其活跃。1958 年,美国军方资助的 RCA 公司开发“微型模块”概念。这种概念采取的方法是,使用从外部配置、统一大小的立方体,以便这些立方体能够相互固定在一起。在内部,各种分立式组件的小芯片垂直叠置,在其边沿处互连。从体积上看,组件密度提高了多于双倍,可靠性则提高了 6 倍,军方很高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又进一步投资。根据《电子工程专辑(Electronic Engineering Times)》上的一篇**,在1962 年,一个 10 组件模块的价钱为 52 美元,大约是常规分立式 PCB 解决方案价钱的 2.5 倍。

点击阅读全文:
集成
性能
安全性
从全定制到如今的 COTS
μModule® 产品

楼主:
车辆跟踪系统:随时随地,尽在掌控之中

背景信息
车辆跟踪系统非常适合监视一辆汽车或整个车队。跟踪系统由自动跟踪硬件和用于收集数据 (如果需要的话,还有数据传输) 的软件组成。2015 年,全球车队管理市场的规模为 80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超过 220 亿美元,从 2016 年到 2023 年,年复合增长率将超过 20% (数据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拉美、中东和非洲对商用车辆的需求在上升,这对车辆跟踪系统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增长机会。在欧洲、北美等发达地区,预计物联网 (IoT) 技术与车辆的集成会促使车辆跟踪系统采用率的提高,尽管集成的高成本减缓了这一过程。此外,预计同一时期亚洲车辆跟踪市场的规模将显著增长,日本、印度和中国是起主要驱动作用的国家。这些新兴市场之所以潜力巨大,主要是因为商用车辆众多。同一时期,在拉美、中东和非洲,由于不同国家车辆采用率的上升,车辆跟踪市场预计也会有适度增长 (数据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

点击阅读全文:
主动跟踪器与被动跟踪器
电池充电 IC 的设计问题
电源备份管理器
热量调节保护
穿越汽车冷车发动情况

楼主:
物联网(IoT):接下来又会是什么?

物联网发展最初的技术成熟度曲线只是基于已部署和潜在传感器的数量增加。如今,我们可以展望未来,探讨一些重要的成功因素。物联网的未来趋势包括物联网应用,会给最终客户带来经济效益。还有一个趋势是电池使用寿命更长,能持续数年。在任何无线物联网监控系统中,数据传输都会消耗电力。因此,通过智能分区使感知和处理发生在边缘节点,并且通过本地决策使得(在更零星或更短的期间)数据量减小,从而为物联网系统带来显著增值。最后,未来的关键要素是安全可靠运行的能力。因此,对于成功的物联网系统来说,物联网设计的重点将转向关键性能指标,如可信传感器和系统正常运行时间。分析师预测,低成本开发系统现在正处于期望膨胀的峰值期 (Peak of inflated expectations)。我预测物联网平台将在一年内充斥大众市场,在接下来的二至五年内,差异化或专业化的高精度传感器和模拟信号链将成为主流,真正将物联网市场推向未来。

图 1a. 叠加了低成本开发板数据点的技术成熟度曲线

点击阅读全文:

优质数据的重要性
物联网系统节点和云之间分区

楼主:
航空电子应用中通信接口的防雷保护

简介
喷气客机遭受雷击是常见现象,大约每 1000 飞行小时就会发生一次。DO-160G 标准《机载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程序》是航空电子硬件的环境测试标准。许多飞机制造商将 DO-160G 第 22 节“雷击感应瞬态敏感性”指定为关键系统(如导航、雷达、通信、发动机控制、热和空气控制等)的要求。飞机机身、机翼和机尾飞行控制系统、翼尖、尾翼顶端、发动机舱和起落架是最有可能被雷电击中的区域。
鲁棒的通信端口
现代航空器采用电传操纵系统进行飞行控制。电传操纵意味着飞控计算机输入或飞行员手动输入以电气方式传输到控制飞控执行器的伺服电机。这些飞控系统的通信接口可以在 RS-485 物理层上实现。飞机发动机管理控制的通信接口也可以利用 RS-485 物理层实现。飞机发动机上安装的全权数字式发动机控制 (FADEC) 系统负责监控温度、压力、燃油流量及其他参数。

点击阅读全文:

环境要求
雷电的间接影响
MILA 环境的可靠性
DO-160G 第 22 节针对商业飞机的典型防雷要求

具有增强 DO-160G EMC 鲁棒性的 RS-485
经认证的 DO-160G EMC 保护

楼主:
防止开关转换器输出浪涌引发的启动问题

摘要
在要求降低输出噪声的应用中,由于输出浪涌过大,开关转换器可能会遇到延迟启动的问题,或者可能根本无法启动。输出滤波器设计不当引起的输出浪涌电流及其影响,可以通过增加软启动时间、提高开关频率或减小输出电容来降低。本文介绍一些实用设计考虑事项,以防止输出浪涌过大引发启动问题。
简介
许多开关转换器设计是由严苛的输出噪声要求驱动的。对低输出噪声的需求促使设计人员加大输出滤波,例如在输出端使用多个电容。随着输出轨上电容的增加,过大浪涌电流可能会给启动过程造成问题,导致电感饱和或损坏功率开关。
不同于开关控制器,单片开关稳压器的功率开关在芯片内部。这对于负载点开关转换器应用而言是一种理想方法,因为它具有更小的 PCB 尺寸和更好的栅极驱动电路设计等优点。这意味着,为了避免损坏开关和稳压器芯片本身,过流保护是必须的。双通道、高性能 DC-DC 单芯片开关稳压器 ADP5070 就是一个例子,如图 1 所示。

点击阅读全文:
过流保护方案
恒流限流
折返限流
打嗝模式限流
开关变换器中的电感电流
电感平均电流

楼主:
下一代线路传感器:采集电能、互联、减少维护工作量简介
在能源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停电仍会引起企业关键运营的中断,例如生产流程,从而造成巨额损失。此外,某些老旧的电网设备仍在全世界运行,而在有些地区,用电风暴变得越来越常见。面对这些严峻挑战,电力公司可采取多种方法来应对未来服务中断的风险,包括实现配电网络的现代化、分布式配电网络、雇佣更多线路维修人员等。由于存在不同程度的成本、技术风险和社会效益问题,所有这些方法都很复杂,难以评估。
电力公司最近关注的重点措施是安排、雇佣、培训更多线路维修人员来改善停电响应,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但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劳动力老龄化已是众所周知的难题,越来越难以找到技术熟练的劳动力来填补线路人员缺口。为应对停电时间延长、客户不满意以及可能的政府干预等问题,电力公司需要更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够提高线路人员的工作效率,使他们缩短搜索断线的时间,而把更多时间分配给实际的维修工作和高优先级的维护任务,以上问题无疑将得到很大改善。

点击阅读全文:
在电网节点捕获数据是关键
下一代线路传感器:采集电能、互联、减少维护工作量
通过更先进的电源管理改善故障指示器
大数据分析成为可能,以实现更高的能源智能

楼主:
数字隔离器可应用在本质安全应用中

对于设备信号输入和输出方面的困难,本质安全 (IS) 设备设计师了然于胸。有些新技术拥有诱人的特性,可以使设计变得更小、更简单、功耗更低、速度更快或者四者兼而有之,但是由于 IS 安全标准的要求,我们根本不知道能否以及如何使用它们。
简介
如果你并不熟悉本质安全 (IS),相关术语和概念可能使你不知所措。本质安全似乎是一个独立的电子设计世界,需要一些时间才能了解相关的术语和世界观(此处为双关义)。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本质安全隔离器组件背后的主要概念。本质安全就是关于易燃环境和粉尘的安全问题。主要概念是要从设计上确保不因能量产生火花,保证在可以设想的每一种故障场景下,绝缘机制都能安然无恙。IEC 60079-11 中规定的全部测试和设计要求其实都是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该标准实现安全的方式是对表面沿线的厚度、距离等绝缘属性提出强制性规定。这是实现绝缘安全的常用方法,但所选安全裕度比 IEC 标准的典型做法要保守得多。

点击阅读全文:

IEC60079-11 的要求
容错
额定瞬态电压
绝缘距离
隔离器特性
实例,ADI ADuM144x 四通道隔离器

楼主:
利用噪声频谱密度评估软件定义系统中的ADC

不断丰富的高速和极高速ADC以及数字处理产品正使过采样成为宽带和射频系统的实用架构方法。半导体技术进步为提升速度以及降低成本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价格、功耗和电路板面积),让系统设计人员得以探索转换和处理信号的各种方法——无论使用具有平坦噪声频谱密度的宽带转换器,或是使用在目标频段内具有高动态范围的带限Σ-Δ型转换器。这些技术改变了设计工程师对信号处理的认识,以及他们定义产品规格的方式。
噪声频谱密度(NSD)及其在目标频段内的分布,能够让其在数据转换过程中更好的被滤除.。
比较在不同速度下工作的系统,或者查看软件定义系统如何处理不同带宽的信号时,噪声频谱密度(NSD)可以说比信噪比(SNR)更为有用。它不能取代其他规格,但会是分析工具箱中的一个有用参数指标。

点击阅读全文:

我的目标频段内有多少噪声?
将SNR和采样速率转换为噪声频谱密度
NSD进入视野
过采样替代方法

楼主:
低 EMI/EMC 开关转换器简化 ADAS 设计

ADAS 是高级驾驶员辅助系统的英文缩写,它在当今许多新型汽车和卡车中很常见。此类系统通常有助于安全驾驶;当检测到周围物体(例如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骑车人,甚至有其他车辆位于不安全的行驶轨迹上)构成风险时,系统可以向驾驶员提供警报!此外,这些系统通常提供自适应巡航控制、盲点检测、车道偏离警告、驾驶员困倦监控、自动制动、牵引控制和夜视等动态特性。因此,消费者对安全性日益增强的重视、对驾驶舒适性的要求以及政府安全法规的不断增加,是未来十年后半时期汽车 ADAS 的主要增长动力。
这种增长对行业来说并不是没有挑战,包括价格压力、通货膨胀、复杂性和系统测试的困难性。此外,欧洲汽车行业是最具创新性的汽车市场之一,这点不足为奇,ADAS 的市场渗透率和客户接受度均有重大突破。不过,美国和日本汽车制造商也不甘落后。最终目标是实现无需人类在方向盘后面干预的自动驾驶!

点击阅读全文:

系统难题
低 EMI 辐射的高电压 DC-DC 转换器

楼主:
无线传感器节点能够利用温度梯度来供电而无需电池背景信息
用于测量和控制用途的超低功率无线传感器节点 (WSN) 在激增,传感器技术在进步,因此有可能产生由本地环境能源而不是主电池或辅助电池供电的完全自主型系统。用环境能源或“免费”能源给 WSN 供电很有吸引力,因为这种能源能对电池起到了补充作用,也可不再需要电池或导线。在电池更换或维护不方便、需要大量人手且成本很高时,这是个明显的优势。
完全没有导线,也使得很容易大规模扩展监测和控制系统。能量收集无线传感器系统在多种多样的领域简化了安装和维护,包括资产跟踪、结构健康度监测 (桥梁、管道、铁路、公路等) 以及农业和工程自动化 (过程控制、机器健康度检测等)。
最著名的能量收集系统是大型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发电机,这两种系统已经成为电网的主要替代能源系统。但小型嵌入式设备必须依靠可从光、振动、热甚至生物源获得毫瓦级能量的能量收集系统。能量收集设备越接近满足嵌入式系统的总体能量需求,嵌入式系统就越接近不用电池而自主运行。从任何环境能源收集的能量都可轻而易举地用于远程应用,只要这种自然能源基本上是取之不尽的,能量收集电源替代有线电源甚至电池的吸引力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免费”能源一旦确定了特性并正确部署,在最终应用的工作寿命期内就可免于维护并一直可用。

点击阅读全文:
能量收集应用
常见的可收集能量
无线传感器解决方案
一切都归结为占空比
能量收集 IC 解决方案

楼主(2018-04-16):
72V 混合式 DC/DC 方案使中间总线转换器尺寸锐减 50%

背景资讯
大多数中间总线转换器 (IBC) 使用一个体积庞大的电源变压器来提供从输入至输出的隔离。另外,它们一般还需要一个用于输出滤波的电感器。此类转换器常用于数据通信、电信和医疗分布式电源架构。这些 IBC 可由众多供应商提供,而且通常可放置于业界标准的 1/16、1/8 和 1/4 砖占板面积之内。典型的 IBC 具有一个 48V 或 54V 的标称输入电压,并产生一个介于 5V 至 12V 之间的较低中间电压以及从几百 W 至几 kW 的输出功率级别。中间总线电压用作负载点稳压器的输入,将负责给 FPGA、微处理器、ASIC、I/O 和其他低电压下游器件供电。
然而,在被称为 “48V Direct” 的许多新型应用中,IBC 中无需隔离,这是因为上游 48V 或 54V 输入已经与危险的 AC 电源进行了隔离。在很多应用中,热插拔前端设备需要使用一个非隔离式 IBC。因此,在许多新型应用中设计了内置的非隔离式 IBC,从而显著地缩减了解决方案尺寸和成本,同时还提高了工作效率并提供了设计灵活性。图 1 示出了一种典型的分布式电源架构。

图 1:典型的分布式电源架构

点击阅读全文:

一种新方法
新型高效率转换器
电容器预平衡
主控制环路
结论

楼主:
低温运行、144W、4 x 40A μModule POL 稳压器

引言
LTM4636 是一款能提供 40A 的 μModule® 稳压器,其采用 3D 封装技术,即旨在保持其低温运行的组件级封装 (component-on-package,CoP),见图 1。该器件的主体是模制的 16mm x 16mm x 1.91mm BGA 封装,在封装顶部叠置了一个电感器以使其暴露在冷却气流中。总体封装高度为 7.16mm。
除了从顶部通过裸露式电感器散热之外,LTM4636 还可以高效率地通过 144 个 BGA 焊球将热量传递到 PCB,这些焊球被分配给流有大电流的 GND、VIN 和 VOUT。

点击阅读全文:

160A 设计
并联运行的 4 个 LTM4636 之间能精准均流

楼主:
使用 ADM2795E 实现恶劣工业环境中的隔离 RS-485 通信接口的系统级 EMC 解决方案

简介
ADM2795E 是一款 5 kV rms 信号隔离 RS-485 收发器,其集成 ADI 公司的 iCoupler® 技术,将 RS-485 收发器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电磁兼容性 (EMC) 保护集成于单封装中。ADM2795E 适用于恶劣工业环境中面临着多种威胁的 RS-485 通信接口,这些威胁可能干扰通信或导致永久性损坏。工业自动化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PLC) 通信端口通常使用 RS-485 接口,这些端口可能经受较大的共模噪声、接地电位差、接线错误和高压瞬变,如静电放电 (ESD)、电快速瞬变 (EFT) 和雷电浪涌。工业自动化的系统级 IEC 标准(如 IEC 61131-2) 规定了多种 IEC ESD、EFT 和浪涌保护级别以及对辐射、传导和磁场干扰的抗扰度。
经认证的 IEC EMC 性能概述
ADM2795E 可提供完整的系统级解决方案,该方案符合 IEC 61000 浪涌、EFT 和 ESD 标准以及对传导、辐射和磁场干扰的抗扰度,这些干扰在工业环境中很常见。隔离鲁棒性和 EMC 保护的集成大幅节省了印刷电路板 (PCB) 空间,以供通信端口接口使用。ADM2795E 还集成了全面的 ±42 V 高压故障保护。

点击阅读全文:

IEC ESD、EFT 和浪涌保护
静电放电
电快速瞬变
浪涌
IEC 61000-4-3 辐射射频抗扰度

楼主:
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 MEMS 加速度计——第二部分

简介
为应用选择最合适的加速度计可能并不容易,因为来自不同制造商的数据手册可能大相径庭,让人难以确定最为重要的技术指标是什么。在本文第二部分,我们将从可穿戴设备、状态监控和物联网应用的角度重点讨论各项关键技术指标和特性。
可穿戴设备
关键指标:低功耗、小尺寸、旨在增强节能性能的集成特性以及可用性。
用于电池供电型可穿戴应用的加速度计的关键指标是超低功耗(通常为 μA 级),以确保尽量延长电池寿命。其他关键指标是尺寸和集成的特性,比如备用 ADC 通道和深度 FIFO,其作用是增进终端应用的电源管理和功能性。由于这些原因,可穿戴应用中通常采用 MEMS 加速度计。表 1 所示为部分生命体征监测 (VSM) 应用及其在具体应用中的对应设置。用于可穿戴应用的加速度计通常可以对运动分类;检测自由落体;测量运动是否存在以确定是使系统上电、关断还是休眠;辅助实现数据融合,供 ECG 和其他 VSM 测量使用。同样的加速度计也用在无线传感器网络和物联网应用中,因为它们具有超低功耗的特性。

点击阅读全文:

可穿戴设备
状态监控 (CBM)
物联网/无线传感器网络
资产状况监控

楼主:
独特的栅极驱动应用支持高功率放大器快速开启/关闭

问:
能否在 200 ns 内开启或关闭 RF 源?

答:
在脉冲雷达应用中,从发射到接收操作的过渡期间需要快速开启/关闭高功率放大器 (HPA)。典型的转换时间目标可能小于 1 μs。传统上,这是通过漏极控制来实现的。漏极控制需要在 28 V 至 50 V 的电压下切换大电流。已知开关功率技术可以胜任这一任务,但会涉及额外的物理尺寸和电路问题。在现代相控阵天线开发中,虽然要求尽可能低的 SWaP (尺寸重量和功耗),但希望消除与 HPA 漏极开关相关的复杂问题。
本文提出了一种独特但简单的栅极脉冲驱动电路,为快速开关 HPA 提供了另一种方法,同时消除了与漏极开关有关的电路。实测切换时间小于 200 ns,相对于 1 μs 的目标还有一些裕量。其他特性包括:解决器件间差异的偏置编程能力,保护 HPA 免受栅极电压增加影响的栅极箝位,以及用于优化脉冲上升时间的过冲补偿。

点击阅读全文:

典型漏极脉冲配置
推荐栅极脉冲电路
元件值选择如下:
实测数据
布局考虑

楼主:
利用中间电压提高功率转换效率

如何提高高电压输入、低电压输出的电源转换器的效率?
对于需要从高输入电压转换到极低输出电压的应用,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从 48 V 转换到 3.3 V。这样的规格不仅在信息技术市场的服务器应用中很常见,在电信应用中同样常见。

图 1. 通过单一转换步骤将电压从 48 V 降至 3.3 V。

如果将一个降压转换器(降压器)用于此单一转换步骤,如图 1 所示,会出现小占空比的问题。占空比反映导通时间(当主开关导通时)和断开时间(当主开关断开时)之间的关系。降压转换器的占空比由以下公式定义:

点击阅读全文:

楼主:
深入考察电池充电状态 (SOC) 和运行状态 (SOH) 估计技术

简介

基于锂离子 (Li-ion) 电池单元的电池组广泛用于各种应用,例如:混合动力汽车 (HEV)、电动汽车 (EV)、可供日后使用的再生能源储存以及用于各种目的(电网稳定性、调峰和再生能源时移等)的电网能源储存。在这些应用中,测量电池单元的充电状态 (SOC) 非常重要。SOC 定义为可用容量(单位为 Ah),以额定容量的百分比表示。SOC 参数可看作一个热力学量,利用它可评估电池的潜在电能。估计电池的运行状态 (SOH) 也很重要;SOH以新电池为比较标准,衡量电池储存和输送电能的能力。ADI 公司的功率控制处理器 ADSP-CM419 是处理本文所讨论的电池充电技术的处理器典范。

点击阅读全文:

电池 SOC 测量原理
技术要求
SOC 和 SOH 估计方法概述
库仑计数法
电压法
卡尔曼滤波器法

楼主:
车辆跟踪系统: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方式

背景知识
车辆跟踪系统非常适合监控单辆车或整个车队。跟踪系统由自动跟踪硬件和数据采集软件(如果需要的话,还有数据传输)组成。2015 年全球车队管理市场规模为 80 亿美元,预计到 2022 年将超过 220 亿美元,从 2016 年至 2023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资料来源:Global Market Insights)。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等地区对商用车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也是一个潜在的增长机会。在欧洲和北美等发达地区,物联网 (IoT) 技术在车辆中的集成预计将提升车辆跟踪系统的采用率,尽管集成的高成本减缓了这一进程。此外,亚太地区车辆跟踪市场规模在预测期内预计会大幅增长,日本、印度和中国是主要推动国家。这些新兴市场潜力巨大,主要是因为它们有大量商用车。

点击阅读全文:

主动与被动跟踪器
电池充电 IC 的设计问题
备用电源管理器
热调节保护
汽车冷启动运行过程

楼主:
工业 4.0 对电子行业有多重要?

目前工业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全面展开。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工业)物联网、智能工厂或信息物理(生产)系统这样的流行语。在工业强国之一的德国,它被称为 Industrie 4.0,而在世界的其他部分则被称为“工业 4.0”。
然而,似乎没有人知道它的确切含义——虽然存在各种不同的解释,但没有明确的定义。对许多人来说,迈向工业 4.0 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断的重复使得这一概念不再新鲜。尽管数字化和网络已经成为频繁使用的流行语,但对工业 4.0 的理解也毫无帮助。

点击阅读全文:

IIoT 市场有哪些新需求?
未来附加值对客户意味着什么?
犹豫的原因
新市场趋势下的适度增长

楼主:
集成电路的功能安全

集成电路 (IC) 是所有现代安全系统的根本。集成电路提供逻辑,控制传感器,从很大程度上看,其本身就是传感器。集成电路驱动最终元件以实现安全状态,它们是软件运行的平台。半导体内部的高集成度可以简化系统级实现,其代价是 IC 内部复杂性增加。这种集成会减少器件数量,改善系统可靠性,并为提高诊断覆盖率和缩短诊断测试间隔创造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以安全性适中为代价的 [NK1] 。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复杂性增加,这种高集成度是一件坏事。然而,虽然集成电路复杂性提高,但在模块和系统层面上可以大大简化。令人吃惊的是,过程控制、机械、电梯、变速驱动器和有毒气体传感器都有相应的功能安全标准,但关于集成电路却没有专门的功能安全标准。相反,相关要求和知识是零散地分布在 IEC 61508 和其他 B 级、C 级标准中。本文为解读现有半导体功能安全标准提供指导。

点击阅读全文:

功能安全
标准
安全完整性等级
三项关键要求
软件

要求 2—固有可靠性

楼主:
高端电流检测

问:
为了稳定性,必须在MOSFET栅极前面放一个 100 Ω 电阻吗?
答:
简介
只要问任何经验丰富的电气工程师——如我们故事里的教授 Gureux——在 MOSFET 栅极前要放什么,你很可能会听到“一个约 100 Ω 的电阻。”虽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肯定,但人们仍然会问为什么,并且想知道具体的作用和电阻值。为了满足人们的这种好奇心,我们接下来将通过一个例子探讨这些问题。年轻的应用工程师 Neubean 想通过实验证明,为了获得稳定性,是不是真的必须把一个 100 Ω 的电阻放在MOSFET栅极前。拥有 30 年经验的应用工程师 Gureux 对他的实验进行了监督,并全程提供专家指导。

点击阅读全文:

高端电流检测简介
尝试多个 Ω 值
结果发现,电路并不简单
试图用 LTC2063 发现不稳定问题

楼主:
终结高速转换器带宽术语

有很多令人困惑的规格都与转换器带宽有关。为了在新的设计中选用适当的转换器,我应当使用什么带宽术语呢?
开始一个新设计时,需要决定的首要参数就是带宽。带宽为设计指明方向,引导设计人员开辟通往成功之路。本质上有三类前端可供选择:基带型、带通或超奈奎斯特型(有时也称为窄带或子采样型——基本上不会用到第 1 奈奎斯特区)以及宽带型,如图 1 所示。前端的选用取决于具体应用。
基带设计要求的带宽是从直流(或低 kHz/MHz 区)到转换器的奈奎斯特频率。用相对带宽表示的话,这意味着大约 100 MHz 或以下,假定采样速率为 200 MSPS。这类设计可以采用放大器或变压器/巴伦。

点击阅读全文:

关于带宽的说明
了解转换器带宽和精度

楼主:
新的超低静态电流降压-升压型转换器 为工业系统及更多应用供电

背景信息
在电源设计师用来应对各种电源转换情况的工具中,降压-升压型 DC/DC 转换器是最有用的工具之一。在这些情况中,由于存在非理想或多个输入电源、瞬态干扰或存储组件的充放电,所以输入电压会在很宽的范围内变化。单个电感器、同相降压-升压型转换器无缝地降低或升高输入电压并调节输出电压,无论输入是高于、等于还是低于输出。降压-升压型转换器都能够灵活应对这 3 种情况,因此可以代替两个 IC (一个单独的降压型转换器或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加上一个升压型转换器),因此节省了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占用的空间 / 面积,用料清单 (BOM) 也简化了。这些转换器大幅度延长了便携式系统的电池寿命,因为它们在调节输出的同时,更多地利用了电池的有用输入范围。在可能有多个电源的情况下,视电源的不同而不同,降压-升压型转换器可以在完全降压或升压模式下运行。此外,在电源备份应用中,存储组件的放电电压曲线横跨所需要的固定输出,降压-升压型转换器将用到两种运行模式。

点击阅读全文:

应用情况随细分市场不同而有所变化
电源转换设计挑战
新的超低 IQ 降压-升压型转换器
24V 传感器应用

楼主(2018-05-16):
高功率单片式 Silent Switcher 2 稳压器 满足 CISPR 25 Class 5 EMI 限制要求并适合狭小的安放空间

随着汽车中电子系统数量的成倍增加,车内产生电磁干扰的风险也大幅升高了。因此,新式车辆中的电子产品常常必须符合 CISPR 25 Class 5 EMI 测试标准,该标准对传导型和辐射型 EMI 发射做了严格的限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开关电源充斥着 EMI,并在整个汽车中“弥漫扩散”。如今,低 EMI 与小的解决方案尺寸、高效率、散热能力、坚固性和易用性一起,成为了对汽车电源的一项关键要求。Silent Switcher 2 稳压器系列可满足汽车制造商严格的 EMI 要求,同时拥有紧凑的尺寸以及集成化 MOSFET 和高电流能力。

点击阅读全文:

Silent Switcher 2 稳压器为 SOC 供电
双输出:5V/4A 和 1V/4A
适用于 SOC 的 16A 解决方案
针对较低功率应用的高效率、紧凑型解决方案

楼主:
什么是信号源测量单元 (SMU)?

信号源测量单元 (SMU) 是一种将信号源功能和测量功能结合在同一引脚或连接器上的仪器。它可以提供电压或电流,并同时测量电压和/或电流。它将电源或函数发生器、数字万用表 (DMM) 或示波器、电流源及电子负载的功能集成到单个紧密同步的仪器中。

图 1.一个 ADALM1000 SMU 通道的框图。
ADALM1000 本质上是一款信号源测量单元,但也可将其视为独立的示波器和函数发生器。但当分而视之时,由于输出功能(发生器)和输入功能(示波器)共用一个引脚,因此一次只能使用一个功能。

点击阅读全文:

可编程信号源测量单元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需要负电压?
信号源测量单元有何用途?
能否举一个需要信号源测量单元的具体测量例子?

楼主:
皮肤电活动测量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评估

近年来,活跃跟踪器和其它可穿戴电子设备越来越受欢迎,因为用户希望实时监控、测量和跟踪与其健康相关的各种实时指标,包括步数、心率、心率变异指数 (HRV)、用户体温、活动水平和/或压力水平等。现有一种已知的压力水平测定技术涉及监控、测量和/或跟踪皮肤电活动 (EDA),是通过测量皮肤阻抗或皮肤电导率来实现的。研究显示,为响应环境、心理和/或生理反应,皮肤电导率会上升。通过测量皮肤阻抗或皮肤电导率在时间上的变化,可以获得与用户活动水平、压力水平、疼痛水平和/或与用户当前心理和/或生理状况相关的其他因素,使用户或医师能根据取得的指标采取适当的措施,处理出现的状况。
本文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个有用的实体系统,用于研究并最终评估/量化人的压力水平。

点击阅读全文:

测量皮质醇水平
获取 HRV
获取 EDA
系统描述
硬件设计
电源管理单元
低通滤波器和 TIA

楼主:
基于 MUSIC 的算法利用腕上光电容积脉搏波 (PPG) 信号提供按需心率估算

想象未来几十年后的世界,您的孙子们可能不知道医院这个词,所有健康信息都是通过传感器远程记录和监测。想象您的家里配备了不同的传感器来测量空气质量、温度、噪声、光照和气压,并且根据您的个人健康信息,系统调整相关环境参数以优化您的家居环境。在实现美好未来的道路上,ADI 公司处于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通过提供相互补充的传感器、软件和算法来增加其在数字健康市场的份额。

点击阅读全文:

ADI 医疗健康手表提供的 PPG 信号概述
PPG 信号预处理

基于 MUSIC 的按需心率估计算法
基于 MUSIC 的按需心率估计算法的结果

楼主:
开关和监视高达 1000V 的高压 DC 电源

引言
数百伏的 DC 电源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不常见。也许首先进入脑海的一种应用是电动型汽车,在这种汽车中,锂离子电池组的电压范围高达 400V。不过一些不那么为人熟知的高压应用出现在现代战机中,例如 F-22 猛禽 (F-22 Raptor) 和 F-35 闪电 II (F-35 Lighting II),这些战斗机主要由 270V DC 电源供电,以实现更快速、精准的性能。大型太阳能阵列可以输出 600V 或更高的电压,而对工业电机驱动器中的 AC 电压整流,可产生范围为 170V 至 680V 的 DC 电压。很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开展研发工作,以将数据中心的配电从 AC 变为高压 DC (380V 或 ±190V), 从而减少电源转换步骤、设备占用空间和运行成本,同时方便与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整合。以较高电压配电降低了电流值,从而降低了电阻性损耗 (I2•R),这个特点可用来减轻电缆重量。所有这些高压电源都需要开关和软启动以给负载供电。就能量监视和优化而言,以数字化方式监视在高压总线上的电压和电流是必不可少的。任何控制这些电源的电路都必须是电气隔离的,以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并针对危险的高压对低压电子组件提供保护。

点击阅读全文:

控制浪涌电流和监视电源的方法
用于高压电源控制和遥测的集成式解决方案

楼主:
用于 ADF7023 和 ADF7023-J 的 AES 加密与解密

本文说明 ADF7023 和 ADF7023-J 收发器可用的高级加密标准 (AES) 固件模块(在下文中,提到 ADF7023 的内容也适用于 ADF7023-J)。 可下载的 AES 固件模块支持密钥大小为 128 位、192 位和 256 位的 128 位块加密和解密。 它支持两种模式:电码本 (ECB) 模式和密码块链接 (CBC) 模式 1。

图 1. ECB 模式
ECB 模式利用一个密钥逐块地加密和解密 128 位数据,如图 1 所示。 CBC 模式 1 则是先做一次加法运算(通过模 2 算法,用户提供的 128 位初始化向量)再加密, 所得的密文用作下一个块的初始化向量,依此类推,如图 2 所示。

点击阅读全文:

命令和数据包随机存取存储器寄存器位置
AES 步骤
向 ADF7023 写入 AES 固件模块
AES 加密步骤
AES 加密示例
AES 解密步骤

楼主:
以太网和工业以太网之间有哪些不同?

工业以太网系统需要比办公以太网更加稳定可靠。
以太网,尤其是工业以太网近来已成为制造业的热门词汇。虽然类似,却各有特点,各有优势。本文将介绍以太网和工业以太网,并比较二者的不同。
何谓以太网?
以太网最早出现于 1970 年代,之后按照 IEEE 802.3 实施了标准化。以太网是指符合 IEEE 802.3 标准的局域网 (LAN) 产品组,IEEE 802.3 是一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 标准,用于定义有线以太网媒体访问控制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这些标准也说明子配置以太网网络的规则,以及各种网络元件如何彼此协作。

点击阅读全文:

工业以太网的工作原理
其他与以太网技术相关的术语包括:
关于以太网的其他信息
何谓工业以太网?
工作原理
以太网和工业以太网之间的其他差别

楼主:
时间敏感网络从五方面支持工业物联网

TSN 通过以太网提供确定性性能。
时间敏感网络 (TSN) 的持续发展已导致 IEEE 802.1 和 IEEE 802.3 标准发生重大更新。TSN 本质上是一个确定性以太网扩展集,同时也是音频视频桥接 (AVB) 的后继者——最初设计用于支持专业音频和视频环境(如现场 DJ 演出)中的实时媒体流传输的 IEEE 项目。
但是,AV B引起了汽车制造商的注意,由此便播下了萌发 TSN 的种子。人们对未来汽车的先进性已期许良久,设想其将具备高速 IP 网络连接、智能自动驾驶员辅助/制动系统、信息娱乐门户、简化的内部线束以及更轻的总重量。推动这些特性实现的过程也为工业自动化行业带来了许多额外好处。

点击阅读全文:

TSN:从汽车 AVB 到工业物联网的途径
1.支持混合流量
2.提供互操作能力
3.确保严密同步
4.提供足够的带宽
TSN 最新发展

楼主:
解决模拟输入 IEC 系统保护问题

与系统模拟输入和输出节点交互作用的外置高压瞬变可能破坏系统中未采用充分保护措施的集成电路 (IC)。现代 IC 的模拟输入和输出引脚通常采用了高压静电放电 (ESD) 瞬变保护措施。人体模型 (HBM)、机器模型 (MM) 和充电器件模型 (CDM) 是用来测量器件承受 ESD 事件的能力的器件级标准。这些测试旨在确保器件能承受器件制造和 PCB 装配流程中的静电压力,通常在受控环境中实施。

点击阅读全文:

IEC 61000
瞬变电压抑制器
模拟输入保护电路
IEC ESD 保护
EFT 保护
浪涌保护

楼主:
采样保持 (THA) 输出噪声的两个关键噪声分量

简介
采样保持 (THA) 输出噪声有两个关键噪声分量:采样噪声和输出缓冲放大器噪声。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两个分量。
采样噪声分量
噪声的第一个分量是采样过程中产生的采样噪声,它用外差法将 THA 的前端噪声转化到频域的每个奈奎斯特区间中。整个前端带宽产生的噪声是在每个时域样本中捕获,然后将该噪声大致均匀地分布在每个奈奎斯特区间上。此噪声由前端热噪声和采样抖动噪声组成,无法被滤除,除非在输出端使用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来显著降低奈奎斯特带宽。通常不使用这种滤波,因为它会损坏时钟速率所提供的可用带宽,并导致输出波形的建立时间性能降低。

点击阅读全文:

输出缓冲放大器噪声分量
采样放大器的噪声密度
非采样放大器的噪声密度
估算输出噪声频谱
获得完整输出带宽

楼主:
HMC661LC4B 和 HMC1061LC5 配合 ADC 使用的一般原则和程序

软件定义无线电、雷达系统、电子战 (EW)、电子智能 (ELINT) 以及测试测量设备等各种应用,需要带宽为数 GHz 的宽带数据采集系统。理想情况下,系统设计人员希望能够将信号源(例如天线)直接连接到宽带高动态范围模数转换器 (ADC) 进行数字化。这些应用中有很多涉及到子采样,其中目标信号是远高于 ADC 采样率的高频信号。这种方法的一个主要限制是当前 ADC 通常没有足够的带宽来支持这些超宽带应用。虽然有多种高速 ADC 提供增强的采样速率,但其中能够提供数 GHz 以上输入带宽的则很少。此外,在超过超高频 (UHF) 频段的频率,要保持良好的采样线性度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当信号频率高于 1 GHz 或 2 GHz 时,目前多数 ADC 的线性度会迅速降低。

点击阅读全文:

HMC661LC4B 采样保持放大器说明和操作
HMC661LC4B 采样保持放大器概述
HMC661LC4B 一般操作建议
采样保持 ADC 建立与时序

楼主:
AD5766/AD5767 中的数字扰动生成

AD5766/AD5767 是 16 通道、16 位/16 位 denseDAC® 数模转换器 (DAC),采用 +2.5 V 外部基准电压源,经配置可产生最小电压 −20 V 到最大电压 +14 V 的多种输出电压范围,同时提供每通道最高 20 mA 的输出电流。
AD5766/AD5767 集成了模拟扰动功能,可以找到最佳直流偏置点,并使调制器保持正交,适用于磷化铟 Mach Zehnder 调制器 (InP MZM),如应用笔记 AN-1446——“AD5767 中的扰动生成”所述。

点击阅读全文:

AD5766/AD5767 中的扰动详情
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更新速率
实际例子

楼主:
ADF4356/ADF5356 器件的相位校准和控制

简介
顾名思义,锁相环 (PLL) 使用鉴相器比较反馈信号与参考信号,将两个信号的相位锁定在一起。虽然这种特性有许多用武之地,但是PLL如今最常用于频率合成,通常充当上变频器/下变频器中的本振 (LO),或者充当高速模数转换器 (ADC) 或数模转换器 (DAC) 的时钟。

点击阅读全文:

一切都是相对的
示波器测量相位
相位再同步定义
测量相位、矢量信号和网络分析仪
相位调整
整个温度范围内的行为

楼主:
IoT 系统需要高集成度和小尺寸电源转换器件

背景资讯
在功率频谱的中低端,存在着“物联网”(IoT) 设备中常见的适度电源转换等要求,因而必需使用可处理中电平电流的电源转换 IC。这些电流通常约为几百毫安,但是在内置功率放大器出于数据或视频传输目的而产生峰值功率需求时则会更高。因此,用于支持众多 IoT 设备的无线传感器之迅速普及增加了对于小巧、紧凑和高效率电源转换器的需求,此类电源转换器专门针对空间和散热条件受限的设备外形尺寸量身定做。

点击阅读全文:

电源设计考虑因素
一款全新紧凑型升压转换器

楼主(2018-06-15):
使用 pA 级偏置电流放大器和高源阻抗传感器时,如何避免放大器输出驱动器饱和

为什么需要低偏置电流放大器
进行传感器测量时,所用传感器激励的类型差别很大,可能是 DC 信号、AC 信号、电压源、电流源或脉冲源等等,不一而足。使用电流源激励或使用高阻抗传感器时,放大器的偏置电流常常是一个重要规格,因为在偏置电流流经外部电阻时,会产生不想要的电压误差项。由于这个原因,在很多这类应用中,常常需要低偏置电流放大器。

点击阅读全文:

输出饱和
放大器输入级架构
解决方案

楼主:
如何选择电压基准

在模拟和混合信号电路中,以电压基准为标准测量其他信号。电压基准的不准确及其变化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准确度。我们来看一下,选择电压基准时,准确度规格和其他标准是如何起作用的。

点击阅读全文:

其他性能规格
选择基准
结论

楼主:
如何利用电表诊断数据部署 AMI 发挥其全部潜能?

过去 15 年,电表行业多次见证了自爱迪生和特斯拉时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范围、大规模变革浪潮。从机械式电能表过渡到电子式电能表,随后是自动抄表 (AMR) 系统,进而演变为高级计量 架构 (AMI) 系统,不仅具有更高速度、双向通信功能,并且能够为中央数据库提供大量数据,以便进行计费、故障检修和分析。
不可否认的是,企业效率也随之明显提升,例如数百万电表抄表所需工时骤减,抄表便捷(每个见过电力公司控制室的人都会深有感触),保障工人安全(例如减少上门抄表被狗咬伤的可能),以及减少上门服务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

点击阅读全文:

不止是电表计费 (Meter-to-Cash)
电表健康,指尖掌握
边缘到云电力公司电表分析解决方案
mSure 诊断
支持 mSure 的电表
基于云的分析
详细探讨 ROI

楼主:
AD5766/AD5767 中的数字扰动生成

AD5766/AD5767 是 16 通道、16 位/16 位 denseDAC® 数模转换器 (DAC),采用 +2.5 V 外部基准电压源,经配置可产生最小电压 −20 V 到最大电压+14 V的多种输出电压范围,同时提供每通道最高20 mA的输出电流。
AD5766/AD5767 集成了模拟扰动功能,可以找到最佳直流偏置点,并使调制器保持正交,适用于磷化铟 Mach Zehnder 调制器 (InP MZM),如应用笔记 AN-1446——“AD5767 中的扰动生成”所述。

点击阅读全文:

AD5766/AD5767 中的扰动详情
如何生成数字扰动

如何最大限度提高更新速率
实际例子
DAC 输出效应

楼主:
边缘智能:边缘节点通信

简介
工业联网机器可以感知众多信息,以用于工业物联网 (IIoT) 中的关键决策。边缘节点中的传感器可以在空间上远离任何数据聚合点。它必须通过将边缘数据连接到网络的网关进行连接。传感器构成工业物联网生态系统的前端边缘。测量阶段将检测到的信息转换为压力、位移、旋转等可量化数据。可以对数据进行过滤,只连接节点以外最有价值的信息,以便进行处理。在低延迟连接条件下,只要关键数据可用即可作出关键决策。

点击阅读全文:

检测、测量、解读、连接
有线设备
工业无线网络面临的挑战
带宽和连接能力
功耗与协同能力

楼主:
增强电机控制编码器应用的通信可靠性和性能

旋转编码器广泛用于工业自动化系统中。此类编码器的典型应用是电力机械,其中编码器连接到旋转轴,从而向控制系统提供反馈。虽然编码器的主要用途是角度位置和速度测量,但系统诊断和参数配置等其他特性也很常见。图 1 显示了一个电机控制信号链,其利用 RS-485 收发器和微处理器连接绝对编码器 (ABS 编码器)从机和工业伺服驱动器主机,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闭环控制。
伺服驱动器和ABS编码器之间的 RS-485 通信链路通常要求最高达 16 MHz 的高数据速率和低传播延迟时序规格。RS-485 线缆延伸长度最大值通常是 50 米,但有时候也可能长达 150 米。对数据通信而言,电机控制编码器应用是具有挑战性的环境,因为电气噪声和长电缆会影响 RS-485 信号传输的完整性。本文重点阐述电机控制应用采用 ADI 公司 50 Mbps (25 MHz) ADM3065E RS-485 收发器和 ADSP-CM40x 混合信号控制处理器的主要好处。

点击阅读全文:

抗扰度
IEC 61000-4-2 ESD 性能
EnDat 通信协议
延迟影响
主机实现
测试设置

楼主:
对 SPI 控制选通的模拟开关(具先开后合功能)进行外部接线实现多路复用器功能

开关信号是电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提供灵活性并让系统可以支持更多通道。应用有很多不同类型,每种应用有不同的开关切换要求。因此,大量需要开关切换的应用有时可能难以找到合适的开关来准确满足需要的功能。
本应用笔记介绍 ADI 公司串行外设接口 (SPI) 控制开关系列中的先开后合式 (BBM) 切换特性。本文说明了如何通过这种 BBM 开关功能以及适当的外部接线来为给定应用构造所需的多路复用器 (mux) 配置。本文还讨论了开关外部接线的性能考虑。

点击阅读全文:

先开后合式 (BBM) 开关
性能考虑
ADI SPI 开关系列

楼主:
问题终结者:乘法数模转换器

问:
乘法 DAC 如何用于 DAC 以外的其他应用?
答:
大多数数模转换器 (DAC) 采用固定的正基准电压工作,输出电压或电流与基准电压和设定的数字码的乘积成比例。而对于所谓的乘法数模转换器 (MDAC),情况并非如此,其基准电压可以变化,变化范围通常是 ±10V。因此,通过基准电压和数字码可以影响模拟输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动态的)。
应用
借助相应的接线,模块可以输出放大、衰减或反转的信号(相对于基准信号而言)。因此,其应用领域包括波形发生器、可编程滤波器和 PGA (可编程增益放大器),以及其他必须调整失调或增益的很多应用。

点击阅读全文

电路计算
增益
相比其他电路的优势
结语

楼主:
信号和电源隔离 RS-485 现场总线的高速或低功耗解决方案

ADI 公司的 iCoupler® 数字隔离器和 RS-485 收发器产品系列解决了工业应用中的两大需求:更高的数据速率和更低功耗的工作模式。
对于高性能电机控制编码器应用而言,通常需要更高的数据速率、更小的 RS-485收发器封装和 IEC 61000-4-2 ESD保护。ADM3065E/ADM3066E 50 Mbps 收发器采用节省空间的10引脚 LFCSP 封装,可提供±12 kV (接触)和±12 kV(空气)的 IEC 61000-4-2 ESD保护功能,为 EnDat  编码器提供了一套可靠的解决方案(请参考 AN-1397 应用笔记了解更多 信息)。此外,在 ADM3065E/ADM3066E 中添加高速稳定的信号和功率隔离可以通过 isoPower®

点击阅读全文:

隔离式高速 RS-485
隔离式低功耗 RS-485

楼主:
单个 2MHz 升降压型控制器能驱动整个 LED 车前灯组,并且满足 CISPR 25 Class 5 EMI 规格要求
汽车 LED 前照灯组将远光灯和近光灯、昼间行驶灯、有时还包括信号灯和示宽灯整合为单个车前灯组。该灯组的组件会具有迥然相异的驱动器要求,包括电压和电流要求、拓扑、功率级别或独特的调光功能。满足各种要求常常意味着需采用单独的驱动器解决方案。使用多个驱动器不仅使物料清单 (BOM) 和生产过程复杂化,而且还会导致难以满足 EMI 标准。每个额外的驱动器都会将其高频信号添加至交织混杂的 EMI,从而使 EMI 认证、故障排除和缓解工作变得复杂。

点击阅读全文:
具低 EMI  的 LT8391A 2MHz 同步控制器
针对汽车应用的 CISPR 25 EMI 规格
面向多光束 LED 灯应用的升降压
FE 和 QFN 封装适合狭小紧凑的安放设计空间

楼主(2018-07-16):
智能边缘第2部分:减少洞察时间

减少边缘节点的洞察时间可在获得数据之后尽快做出关键决定。而理论上处理能力和通信数据均不受限制,则可将所有全带宽边缘节点检测信息发送至远端的云计算服务器。此外,还可以进行大量运算,以挖掘做出明智决策所需的宝贵细节信息。然而,电池电量、通信带宽和计算周期密集型算法的局限使得我们的设想只是一种概念,而无法成为实际方案。
在这个包含多个部分的工业物联网系列**中,我们将分解和研究大型物联网框架中边缘节点解读的基本方面:检测、测量、解读和连接数据,同时还将考虑功率管理和安全性。边缘节点所需的数据集可能只是一个离散的完整宽带信息子集。同样,数据可以根据要求进行传输。高效的超低功耗(ULP)处理也是实施任何边缘节点方案的一个关键。

点击阅读全文:

智能分区模式转变
边缘分析
时间折旧
边缘节点处理洞察力——智能工厂
动态范围、标记和精度

楼主:
LTpowerPlanner:一种系统级电源架构设计工具

引言
现代电子系统的复杂度日益提高。在一块系统板上,可能有大量电源轨和电源解决方案为很多不同的负载供电。在选择或设计每个单独的电源之前,系统硬件工程师首先需要了解系统的电源需求,然后设计相应的系统电源树,以优化电源管理系统的效率、尺寸和成本。由于系统太复杂,有时系统级电源优化并非一项微不足道的任务。简便易用的系统级设计工具可满足这种需求。

点击阅读全文:

什么是 LTpowerPlanner 工具?
LTpowerPlanner 的三个基本设计步骤
步骤 1:绘制系统电源树
步骤 2:更新组件参数
步骤 3:进行系统计算
比较电源树以实现系统优化
一个 FPGA 电源树的例子

楼主:
新 ANSI/ESDA/JEDEC JS-002 CDM 测试标准概览

元件充电模式 (CDM) ESD 被认为是代表ESD充电和快速放电的首要实际 ESD 模型,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示当今集成电路(IC)制造和装配中使用的自动处理设备所发生的情况。到目前为止,在制造环境下的器件处理过程中,IC 的 ESD 损害的最大原因是来自充电器件事件,这一点已广为人知。
充电器件模型路线图
对 IC 中更高速 IO 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以及单个封装中集成更多功能的需要,推动封装尺寸变大,因而维持 JEP1572, 3中讨论的推荐目标 CDM 级别将是一个挑战。还应注意,虽然技术扩展对目标级别可能没有直接影响(至少低至14 nm),但这些高级技术改进了晶体管性能,进而也能支持更高 IO 性能(传输速率),因此对 IO 设计人员而言,实现当前目标级别同样变得很困难。

点击阅读全文:

新联合标准
标准之间的差异
标准的技术问题
硬件选择
测量选择
尽量减少数据损坏并讨论隐藏电压调整
确保较大封装完全充电

楼主:
物联网的构建模块

建物联网的技术和解决方案
物联网要依赖于事物自身的智能
拥有信息不等于拥有洞察力。只有准确、可靠的数据,才最有价值。凭借最佳质量数据、边缘智能和可靠连接,可为您的云提供深度学习和洞察力。
这正是我们的关注点。
从人体生物特征识别到机器振动曲线,了解我们的技术如何测量以前无法测量的东西。了解这些解决方案如何为您的物联网解决方案创造新的可能性,提供更可靠的结果,降低成本,同时加速产品上市。

点击阅读全文:

物联网中的电源管理
产品特色:LTC3330
检测

楼主:
开关模式电源电流检测——第一部分:基本知识

电流模式控制由于其高可靠性、环路补偿设计简单、负载分配功能简单可靠的特点,被广泛用于开关模式电源。电流检测信号是电流模式开关模式电源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用于调节输出并提供过流保护。图1显示了 LTC3855同步开关模式降压电源的电流检测电路。LTC3855是一款具有逐周期限流功能的电流模式控制器件。检测电阻 RS 监测电流。

图1.开关模式电源电流检测电阻(RS)

点击阅读全文:

软件
LTspice
LTpowerCAD

楼主:
高速ADC电源域
在采样速率和可用带宽方面,当今的射频模数转换器(RF ADC)已有长足的发展。其中还纳入了大量数字处理功能,电源方面的复杂性也有提高。那么,当今的 RF ADC 为什么有如此多不同的电源轨和电源域?

为了解电源域和电源的增长情况,我们需要追溯 ADC 的历史脉络。早在 ADC 不过尔尔的时候,采样速度很慢,大约在数十MHz内,而数字内容很少,几乎不存在。电路的数字部分主要涉及如何将数据传输到数字接收逻辑——专用集成电路(ASIC)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用于制造这些电路的工艺节点几何尺寸较大,约在180 nm 或更大。使用单电压轨(1.8 V)和两个不同的域(AVDD和DVDD,分别用于模拟域和数字域),便可获得足够好的性能。

点击阅读全文:

需要高速度
裕量最重要
隔离是关键
看不到尽头?

楼主:
ADI 公司测量工程“更上一层楼”的挑战

多年来,“更上一层楼”一直隐含在 ADI 公司战略中,但最近,由于专注于提供更多解决方案,这一战略已变得明确。追根溯源,曾经我们仅提供分立器件和数据手册。我们的新理念是参与并理解我们要为客户解决的问题的全部。作为该理念的一部分,ADI 公司的测量工程已超越传统的仅测试IC的方法,转而测试解决方案,包括软件、封装中的信号链系统、微型模块和其他元件。这种方法将确保我们开发的解决方案能为客户创造重大价值。

点击阅读全文:

过去和现在
现在和未来
模块解决方案原型开发
结语

楼主:
FPGA的电源管理

为FPGA应用设计优秀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相关技术讨论有很多。本文一方面旨在找到正确解决方案并选择最合适的电源管理产品,另一方面则是如何优化实际解决方案以用于FPGA。
找到合适的电源解决方案
寻找为FPGA供电的最佳解决方案并不简单。许多供应商以适合为FPGA供电的名义推销某些产品。为FPGA供电的DC-DC转换器选择有何特定要求?其实并不多。一般而言,所有电源转换器都可用来为FPGA供电。推荐某些产品通常是基于以下事实:许多FPGA应用需要多个电压轨,例如用于FPGA内核和I/O,还可能需要额外的电压轨来用于DDR存储器。将多个DC-DC转换器全部集成到单个稳压器芯片中的PMIC(电源管理集成电路)常常是首选。

点击阅读全文:

各项电流需求
电压轨时序控制
电压轨单调上升
快速电源瞬变
电压精度

楼主:
Johanson Technology阻抗匹配的集成式无源滤波器巴伦与ADF7023、ADF7023-J和ADF7024配合使用
本文描述在862 MHz 至928 MHz 频率范围内,Johanson Technology, Inc., 0900PC15F0030阻抗匹配的集成式无源滤波器巴伦与 ADF7023、ADF7023-J 和 ADF7024RF 收发器配合使用所能实现的用途和性能。Johanson Technology 提供的具有匹配功能的滤波器巴伦组合能够有效减少 RF 前端组件的数量,节省布局空间,简化 RF 前端印刷电路板(PCB)设计,同时仍满足射频性能要求。这种巴伦已通过 Johanson Technology的100%射频(RF)测试,因此可以减少系统的变化。“Johanson Technology 的更多信息”部分深入讨论了发射谐波如何衰减,以及关于集成式无源设备的更多信息。

点击阅读全文:

评估板布局
评估板原理图

通用规格和存储参数
机械尺寸

应用笔记

楼主:
一种面向极端高温环境的高可靠精密数据采集与控制平台

在许多恶劣环境系统中,一个不断增长的趋势是高精密电子器件离高温区域越来越近。这一趋势背后有多个推动因素,在能源勘探、航空航天、汽车、重工业和其他终端应用中都有体现。1 例如,在能源勘探领域,环境温度增幅为深度的函数,相关设备的典型工作温度为175°C及以上。受尺寸和功率限制,有源冷却不太实际,热对流非常有限。在其他系统中,需要把传感器和信号调理节点置于高温区域附近,比如发动机、刹车系统或高功率能源转换电子器件,以提高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或降低成本

点击阅读全文:

硬件架构概述
软件概述
数据采集与分析软件
高温构造

PCB设计和布局

楼主(2018-08-16):
太阳能应用的电弧检测分析

由于光伏(PV)太阳能面板设施可能发生新的危险,尤其是火灾,所以未来的太阳能设计要求光伏系统具备电弧检测能力。本文说明了电弧检测需求的产生原因,对检测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来将电弧检测集成到光伏逆变器设备和设施中。

点击阅读全文:

直流电弧检测——研究
太阳能应用的电弧检测分析
电弧检测仿真
电压波形分析
电流信号分析

楼主:
汽车启 / 停系统中信息娱乐设备的供电

汽车制造商持续推销有助于节省燃料的启 / 停系统。顾名思义,启 / 停系统在车辆停驶时关闭引擎(而不是让引擎空转),并在驾驶者需要驶离时快速重新启动引擎。如果您在驾车时不断地走走停停,那么启 / 停 系统可以不让引擎长时间地空转而达到减少尾气排放和节省燃料的目的。其原理很简单,比如:假若您由于等红灯或火车挡道而停车,那么就无需使引擎保持运行状态;如果引擎不在运行,就不会浪费任何能源。因此,与那些未安装此类启 / 停系统的汽车相比,在城市交通环境中其耗油量的节省幅度可高达 8%。

点击阅读全文:

解决方案
延长电池运行时间
开关节点电压
效率 / 解决方案尺寸
保护功能
结论

楼主:
开关模式电源电流检测——第二部分:何处放置检测电阻

电流检测电阻的位置连同开关稳压器架构决定了要检测的电流。检测的电流包括峰值电感电流、谷值电感电流(连续导通模式下电感电流的最小值)和平均输出电流。检测电阻的位置会影响功率损耗、噪声计算以及检测电阻监控电路看到的共模电压。

点击阅读全文:

放置在降压调节器高端
放置在降压调节器低端
降压调节器与电感串联
放置在升压和反相调节器的高端
放置在升压和反相调节器的低端
SENSE 电阻放置在升降压转换器低端或与电感串联

楼主:
开关模式电源电流检测——第三部分:电流检测方法

开关模式电源有三种常用电流检测方法是:使用检测电阻,使用MOSFET RDS(ON),以及使用电感的直流电阻(DCR)。每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选择检测方法时应予以考虑。
检测电阻电流
作为电流检测元件的检测电阻,产生的检测误差最低(通常在1%和5%之间),温度系数也非常低,约为100 ppm/°C (0.01%)。在性能方面,它提供精度最高的电源,有助于实现极为精确的电源限流功能,并且在多个电源并联时,还有利于实现精密均流。

点击阅读全文:

基于功率MOSFET的电流检测
电感DCR电流检测
其他电流检测方法

楼主:
双通道42 V、4 A单片同步降压Silent Switcher®2型稳压器,搭载6.2 μA静态电流
LT8650S 42 V、双通道、4 A同步 Silent Switcher® 2型稳压器拥有超宽输入电压范围(3 V至42 V),是汽车、工业和其他降压应用的理想选择。其静态电流仅有6.2 µA,输出始终保持稳定——这是汽车环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因为在汽车环境中,即使汽车未运行,始终在线型系统也会消耗电池电量。在许多开关稳压器设计中,如果电路板布局未严格遵守布局标准,电磁干扰有可能成为一大问题。与此不同的是,在Silent Switcher 2型稳压器的设计中,可以轻松达到汽车电磁干扰标准的要求,且将对布局的影响降至最低。

点击阅读全文:
7.5 V/4 A和3.3 V/4 A输出,快速瞬态响应
从24 V并行输出9 V/8 A,温度不升高
面向 SoC 应用、工作频率为2 MHz 的3.3 V/3 A 和1 V/5 A 电路

楼主:
OPC UA、TSN和传统工业以太网系统将在未来扮演什么角色?

通过合作实现更大的普适性
OPC UA 通过其地址空间形成通用应用接口,而TSN为标准以太网添加实时能力并实现千兆位数据速度。因此,通过发布/订阅(pub/sub)模型将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是有意义的,但在工业4.0的背景下,工业通信还有其他可能性。在本次采访中,ADI 公司确定性以太网技术部的系统应用工程师 Volker Goller 提供了一些背景信息。

点击阅读全文:

在OPC UA TSN系统中,OPC UA 和 TSN 分别承担哪些任务和功能?
未来哪些任务和功能会留给传统工业以太网系统和现场总线?
传统工业以太网系统的用户组织如何应对TSN挑战?
TSN能否支持实时并将周期时间降至31.25μs,在未来甚至可能更低?

楼主:
电动汽车警示音系统传统内燃机车辆即使低速行驶也会发出发动机声音。通常,当车辆不在视线范围内时,行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过视觉识别和对轮胎声音及传出的其他噪音的听觉识别来判断车辆的接近或离开。
所有电动车辆(EV)则不会发出发动机声音。以低速行驶时,在传统内燃机(ICE)启动之前,混合动力电动车(HEV)或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PHEV)几乎是无声无息地移动。当速度低于19 mph时,这些车辆发出的声响难以听到。在更高速度下,轮胎声音则成为主要声响。

点击阅读全文
基于 Blackfin 的解决方案
针对 ADSP-BF706 BLACKFIN+处理器的EVWSS软件架构
软件组件
EVWSS 库函数

楼主:
多通道数据采集(DAQ)系统的性能优化:关于输入建立时间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在多通道多路复用数据采集系统中,增加每个ADC的通道数量可改善系统的整体成本、面积和效率。现代逐次逼近寄存器模数转换器(SAR ADC)具有高吞吐量和高能效,使得系统设计人员能够实现比以往更高的通道密度。本文将说明多路复用器输入端的建立瞬变(由多路复用器输出端的大尺度开关瞬变引起)导致需要较长采集时间,使得多通道数据采集系统的整体吞吐量显著降低。然后,本文将着重阐述使输入建立时间最小化以及提高数据吞吐量和系统效率所需的设计权衡。

点击阅读全文:

什么是多通道DAQ?如何衡量多通道DAQ的性能?
延迟如何影响多通道DAQ系统的性能?
什么是多路复用器输入切换毛刺和输入建立时间?
如何最大程度缩短输入建立时间?

楼主:
自动化行业中的以太网第1部分:工业以太网解决方案的优势和作用

目前,世界各地的制造工厂都依赖以太网解决方案来满足工业应用对实时性能和耐用性的要求。与传统现场总线相比,以太网能提供更快的速率,能更好地处理大批量数据,最终还能通过卓越的能效比和更加高效的设备节省更多开支。以太网还能单挑重任,作为唯一的组网技术,把车间的自动化系统连接到用于控制车间的企业IT系统——在提升性能的同时简化网络的整体设计。

点击阅读全文:

以太网在自动化领域的过去和未来:标准化和性能造就不同

楼主:
自动化行业中的以太网第2部分:全厂自动化中的以太网/IP

在本系列第一部分中,我们探讨了以太网在自动化行业中的重要性,1 谈到了其相对于传统现场总线的优势。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以太网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优势、能效比和设备选择自由性,这些优势全部来自其底层技术的灵活性、数十年的发展以及供应商群体的成熟度。
在本部分,我们将看看EtherNet/IP®,并考察如何在全厂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中实施EtherNet/IP®。该标准以以太网为基础,基本兼容现有基础设施,这使其成为提升工厂性能、优化成本控制的绝佳选择。

点击阅读全文:

EtherNet/IP是自动化的基础:一种同时面向车间和企业网络的应用层协议
基于EtherNet/IP的融合型全厂以太网的优势

楼主:
自动化行业中的以太网第3部分:Modbus TCP和PROFINET

在本系列第一部分中,我们考察了以太网在工业自动化和控制领域相比现场总线的各种优势。以太网解决方案具有卓越的带宽优势和设备成本优势,还能轻松延伸到整个工厂,用单个网络就能连通车间系统和企业IT系统。以第三个特性为基础,我们还在第二部分开始探讨了融合型全厂以太网架构(CPwE),这是罗克韦尔自动化有限公司与思科公司联合开发的一种参考架构,其目的是鼓励通过结合使用标准以太网和IP套件实现IAC系统的现代化。

点击阅读全文:

CPwE概述与总结
面向互操作型互连网络的Modbus TCP和PROFINET
Modbus TCP
PROFINET

楼主:
用于快速测试电路信号响应的袖珍型白噪声发生器

问:
能否同时产生所有频率的频谱?
答:
电路中的噪声通常都是有害的,任何好电路都应该输出尽可能低的噪声。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特性明确且没有其他信号的噪声源就是所需的输出。
电路特性测量就是这种情况。许多电路的输出特性可通过扫描一定频率范围内的输入信号并观测设计的响应来测量。输入扫描可以由离散输入频率或扫频正弦波组成。干净的极低频率正弦波(低于10 Hz)难以产生。处理器、DAC和一些复杂的精密滤波可以产生相对干净的正弦波,但对于每个频率阶跃,系统必须稳定下来,使得包含许多频率的顺序全扫描很缓慢。测试较少的离散频率可能较快,但会增加跳过高Q现象所在的关键频率的风险。

点击阅读全文:

噪声讨论
白噪声发生器中可接受多少放大器电压噪声?
低功耗零漂移解决方案
电路说明
部署详情
可选调谐

楼主:
助力客户迈向5G未来——ADI公司为Rohde & Schwarz两款新产品提供支持

随着无线通信网络面向5G未来,测试与测量行业在迎接这一变革时将面临重大挑战。为了承载市场所需的设备和应用的庞大阵容,5G技术将不止是进步,而是迎来巨大的飞跃。
新的5G生态系统将采用以更低延迟、更快创建连接的技术构建,同时能够比前几代技术实现更多数量设备的连接。这些应用带来极具挑战的全新器件需求,要求测试与测量设备具备两项关键性能

点击阅读全文:

在5G到来之前准备就绪
将测试创新推向市场
帮助客户解决他们客户的问题
测试未来
针对不同的客户,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共同迎接未来

楼主:
三通道降压稳压器配合升压型控制器以满足宽 VIN 范围汽车应用的严苛要求

汽车存在空间受限和遭受严酷环境的状况,因此需要可靠而紧凑的电源供日益复杂的电子系统使用。LT8603紧凑型稳压器是一款坚固型解决方案,将两个高电压 2.5A 和 1.5A 降压稳压器、一个低电压 1.8A 降压稳压器和一个升压型控制器整合在一个紧凑的 6 mm x 6 mm QFN 封装中。例如,在以下解决方案中使用时,升压型控制器可简化宽输入、多输出电源的设计

点击阅读全文:

四个稳定的输出 (第四个电源轨作为 SEPIC)
依靠其中一个降压稳压器供电的升压型控制器
利用充电泵提供的额外稳定电压
EMI 性能

楼主(2018-09-17):
汽车信息娱乐系统设计借助多输出电源管理 IC 而简化

随着产品外形的不断缩小,对于其功能和特性的要求持续提高。再者,用于为这些产品供电的精细数字 IC (例如:微处理器 [μP] 和微控制器 [μC] 或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FPGA]) 的业界发展趋势是:继续降低其工作电压,同时增加其电流量。微处理器是导入设计时最常用的此类 IC 之一,而且诸如 Freescale、Intel、NVIDIA、Samsung 和 ARM 等供应商推出了越来越多的高效率型产品。这些产品设计用于为众多的无线、嵌入式和网络应用提供低功耗和高性能处理。

点击阅读全文:

汽车 PMIC 挑战
一款简单的解决方案
一款高功率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
抑制辐射和传导发射
其他的重要特点

楼主:
满足各类不同系统需求的多种SPI总线隔离方案

串行外设接口(SPI)是一种同步串行总线接口,常用于微处理器和外围设备之间的短距离通信。SPI总线不是一种管理严格的协议,可以用各种方式来实现。常常需要使用电气隔离,或者电气隔离能带来好处。本应用笔记讨论各种SPI隔离技术,以帮助设计人员应对不同的系统级挑战,例如高通信速度、有限的印刷电路板(PCB)面积和低功耗。本应用笔记还可作为各种SPI隔离解决方案的选择指南。
SPI协议通常由四个单向单端通道组成。SPI主机输出三个信号:时钟、串行数据和从器件选择。一条串行数据线自从器件返回主器件。在kbps和低mbps数据速率下,此物理层使SPI成为比较容易在主器件和从器件之间实现电气隔离的协议。对于全双工通信,标准四通道数字隔离器常常就足以实现透明的“直接使用”式解决方案。如果数据速率更高,则需要其他技术。

点击阅读全文:

时钟速度最大化
三个正向通道、一个反向通道(3/1)的标准数字隔离器
时钟速率限制
独立延迟时钟(回绕时钟)
延迟回读隔离器
集成隔离电源

楼主:
1000 V 输出、No-Opto、隔离型反激式转换器

隔离型反激式转换器广泛用于汽车、工业、医疗和电信领域,在此类应用中电源必须具有可靠、易用、高电压和隔离的特性,隔离型反激式转换器必须随着负载、电压和温度的变化提供卓越的稳压性能。LT8304-1 是一款隔离型、非光反激式转换器,其专为高输出电压应用而优化,可提供高达 1000 V 的输出。
传统上,稳压反馈环路需要一个体积庞大的高电压分压器连同光耦合器,前者用于直接检测高输出电压,后者则用于穿过隔离势垒传回反馈信息。由于一个 1206 电阻器最多能承受 200 V(最大值)的高电压,因而产生了尺寸庞大的电阻器解决方案。这样一来,为了检测 1000 V 的电压,需要至少 6 个 1206 电阻器和一个小的底端电阻器。

点击阅读全文:

从一个 4 V 至 28 V 输入产生 1000 V/15 mA 输出
从 4 V 至 18 V 输入产生 800 V/10 mA 输出

楼主:
对太阳能和储能设施进行基本监测的iCoupler隔离式通信解决方案
新的政府政策与新的法规共同推动可再生能源发电,预计未来太阳能市场将有强劲增长。由于太阳能逆变器中功率密度的不断增加以及对储能平衡的需求,这一代太阳能发电要求对太阳能系统的所有元件进行大量监控。对于太阳能光伏应用,RS-485通信固有的抗扰性能使其得到应用。增加iCoupler®隔离式RS-485收发器可为太阳能光伏网络通信接口提供安全、可靠且EMC鲁棒的解决方案。

点击阅读全文:

为什么使用带iCoupler隔离的RS-485收发器?
适用于现有太阳能光伏网络的直接插入式iCoupler隔离解决方案
具备增强EMC鲁棒性的iCoupler信号隔离式RS-485
结论

楼主:
高速放大器测试需要足够多的数学知识来正确使用巴伦

在大多数实验室环境中,信号发生器、频谱分析仪等设备是单端仪器,用于测量高速差分放大器驱动器和转换器的失真。因此,测量放大器驱动器的偶数阶失真(例如二次谐波失真HD2,甚至阶偶数阶交调失真或IMD2)需要额外的器件,如巴伦和衰减器等,作为整体测试设置的一部分,以将单端测试仪器连接到放大器驱动器的差分输入和输出。本文通过不匹配信号的数学知识揭示了相位不平衡的重要性,并说明了相位不平衡如何导致偶数阶产物的增加(即变得更糟糕!)。本文还将展示了几种不同高性能巴伦和衰减器的权衡如何影响被测放大器的性能指标(即HD2和IMD2)。

点击阅读全文:

数学背景 = 耶!
测试高速放大器
全部抵消

楼主:
隔离式栅极驱动器揭秘

IGBT/功率MOSFET是一种电压控制型器件,可用作电源电路、电机驱动器和其它系统中的开关元件。栅极是每个器件的电气隔离控制端。MOSFET的另外两端是源极和漏极,而对于IGBT,它们被称为集电极和发射极。为了操作MOSFET/IGBT,通常须将一个电压施加于栅极(相对于器件的源极/发射极而言[QC1] )。使用专门驱动器向功率器件的栅极施加电压并提供驱动电流[QC2] 。本文讨论栅极驱动器是什么,为何需要栅极驱动器,以及如何定义其基本参数,如时序、驱动强度和隔离度。

点击阅读全文:

需要栅极驱动器
栅极驱动器的关键参数
驱动强度:
时序

隔离:
抗扰度:
结语

楼主:
利用噪声频谱密度评估软件定义系统中的ADC
不断丰富的高速和极高速ADC以及数字处理产品正使过采样成为宽带和射频系统的实用架构方法。半导体技术进步为提升速度以及降低成本做出了诸多贡献(比如价格、功耗和电路板面积),让系统设计人员得以探索转换和处理信号的各种方法——无论使用具有平坦噪声频谱密度的宽带转换器,或是使用在目标频段内具有高动态范围的带限Σ-Δ型转换器。这些技术改变了设计工程师对信号处理的认识,以及他们定义产品规格的方式。

点击阅读全文:

我的目标频段内有多少噪声?
将SNR和采样速率转换为噪声频谱密度
NSD进入视野
过采样替代方法
当噪底不平坦时
一个总结性范例

楼主:
领先的SiC/GaN功率转换器的驱动

目前,功率转换器市场快速演进,将来也会快速发展,从简单的高性价比设计模式走向更为广泛、更具持续性的创新模式。新的挑战不断涌现,比如,生产能供小型伺服驱动使用或者能集成到分布式存能单元功率转换器中的更小、更高效的功率转换器。这也意味着,要用更高的工作电压来管理更高的功率,却不能增加重量和尺寸,比如,太阳能串式逆变器和电动汽车牵引电机等应用场合。

点击阅读全文:

2021年功率转换器市场预测
聚酰亚胺绝缘层上的iCoupler变压器线圈
ADuM4135评估板
ADuM4135框图

楼主:
锁相环(PLL)基本原理

锁相环(PLL)电路存在于各种高频应用中,从简单的时钟净化电路到用于高性能无线电通信链路的本振(LO),以及矢量网络分析仪(VNA)中的超快开关频率合成器。本文将参考上述各种应用来介绍PLL电路的一些构建模块,以指导器件选择和每种不同应用内部的权衡考虑,这对新手和PLL专家均有帮助。本文参考ADI公司的ADF4xxx和HMCxxx系列PLL和压控振荡器(VCO),并使用ADIsimPLL(ADI公司内部PLL电路仿真器)来演示不同电路性能参数。

点击阅读全文:

基本配置:时钟净化电路
鉴频鉴相器
高频整数N分频架构
整数N和小数N分频器
用于5G通信的窄带LO

楼主:
用于快速测试电路信号响应的袖珍型白噪声发生器

问:
能否同时产生所有频率的频谱?
答:
电路中的噪声通常都是有害的,任何好电路都应该输出尽可能低的噪声。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特性明确且没有其他信号的噪声源就是所需的输出。

点击阅读全文:

噪声讨论
白噪声发生器中可接受多少放大器电压噪声?
低功耗零漂移解决方案
电路说明
部署详情
可选调谐
测量

楼主:
驱动APTMC120AM20CT1AG SiC电源开关的ADuM4135栅极驱动器的性能

在太阳能光伏(PV)和储能应用中,提高功率密度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另外我们还需要不断提高效率。碳化硅(SiC)功率器件提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SiC器件是宽带隙器件,能够在高于1000 V dc的电压下工作,通常具有较低的漏源阻抗(RDSON)。SiC器件还能满足降低导电性从而提高效率的需求。SiC器件还能达到高于100 kHz的快速开关速度,而且开关过程中的寄生电容和相关电荷也比较低。但它们也存在一些缺点,包括要求栅极驱动器具有大于100 kV/μs的较高共模瞬变抗扰度(CMTI)。另一个缺点是,SiC的漏源的较高开关频率可能导致器件栅极的振荡。在驱动较高电压的SiC器件(使用它们可以实现显著的功率密度提升)时,这些缺点可能导致问题。作为栅极驱动器和SiC的一种组合,ADuM4135和Microsemi APTMC120AM20CT1AG模块可以解决这些问题。ADuM4135栅极驱动器是一款单通道器件,在25 V的工作电压下(VDD至VSS),典型驱动能力为7 A源电流和灌电流。最小CMTI为100 kV/μs。APTMC120AM20CT1AG电源模块是一款半桥SiC器件,集电极-发射极电压额定值为1200 V,RDSON为17 mΩ,具有108 A的连续电流能力。栅源电压(VGS)额定值为10 V至+25 V。

点击阅读全文:

测试设置
电气设置
高电流测试
PWM延迟
原理图
结论

楼主:
适用于智能基础设施的MEMS传感器

平板电脑、智能电话、视频游戏机、摄录机和相机彻底改变了传感器世界,其中包括MEMS加速度计和陀螺仪。它们能够测量运动,导致很多使用这些传感器的设备得以改善性能并增加功能。

点击阅读全文:

智能基础设施
ADXL35x MEMS加速度计系列
支持结构健康监测的高级特性
结论

楼主(2018-10-18):
fido5100和fido5200 REM交换芯片与主机和网络处理器配合使用

处理实时应用需要高度的确定性和可靠性,主要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引入了许多协议,例如Profinet、EtherCAT、Ethernet/IP、Sercos和Modbus TCP。兼容这些协议,以及需要更新以兼容未来增强功能(如时间敏感网络(TSN))的可能性,是每个工业通信设计的重要考虑因素。ADI公司通过实时以太网多协议(REM)交换芯片fido5100和fido5200支持最常见工业以太网协议。此交换芯片与fido1100通信控制器配合使用,使可编程多协议RAPID方案更加完善。fido5100和fido5200 REM交换芯片为Profinet IRT、EtherCAT、Ethernet/IP、Modbus TCP和Powerlink提供预认证的解决方案。

点击阅读全文:

主机接口
中断
MDIO接口
存储器要求
引脚数
互连框图
REM交换芯片软件驱动程序

楼主:
RF转换器为下一代无线基站提供高效多频段无线电

为了支持不断增长的无线数据需求,现代基站无线电设计支持多个E-UTRA频段以及载波聚合技术。这些多频段无线电采用新一代GSPS RF ADC和DAC,可实现频率捷变、直接RF信号合成和采样技术。为了应对RF无线频谱的稀疏特性,利用先进DSP来高效实现数据比特与RF的来回转换。本文描述了一个针对多频段应用的直接RF发射机例子,并考虑了DSP配置以及功耗与带宽的权衡。

点击阅读全文:

简介 - 10年、10倍频段、100倍数据速率
多频段无线电和频谱的有效利用
基站发射机演变为直接RF
带DPD接收机的直接RF发射机:示例

楼主:
面向汽车和工业应用的 40 V 输入、3.5 A Silent Switcher μModule 稳压器

汽车、交通运输和工业应用对噪声敏感并且需要低 EMI 电源解决方案。传统方法通过减慢开关边沿或降低开关频率来控制 EMI。这两种方法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效率下降,最短接通和关断时间增加,以及需要采用大尺寸的解决方案。EMI 滤波器或金属屏蔽等替代方案在所需的电路板空间、组件和装配方面增加了大量成本,并使热管理和测试复杂化。

点击阅读全文:

低噪声 Silent Switcher 架构简化了EMI 设计
3.5 A 连续电流和 6 A 峰值电流提供能力
–40°C 至 +150°C 的宽工作温度范围
从 +3.5 V 至 +35 V 输入产生 -5 V 负输出
结论

楼主:
电池充电器的反向电压保护

处理电源电压反转有几种众所周知的方法。最明显的方法是在电源和负载之间连接一个二极管,但是由于二极管正向电压的原因,这种做**产生额外的功耗。虽然该方法很简洁,但是二极管在便携式或备份应用中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电池在充电时必须吸收电流,而在不充电时则须供应电流。

点击阅读全文:

N 沟道 MOSFET 设计
P 沟道 MOSFET 设计
结论

楼主:
电压转换的级联和混合概念

对于需要从高输入电压转换到极低输出电压的应用,有不同的解决方案。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从48 V转换到3.3 V。这样的规格不仅在信息技术市场的服务器应用中很常见,在电信应用中同样常见。

点击阅读全文:

通过单一转换步骤将电压从48 V降至3.3 V

电压分两步从48 V降至3.3 V,包括一个12 V中间电压

混合式降压转换器的电路设计

楼主:
未来维修服务对传感器的需求:用于实施状态监控的智能传感器

改善状态监控和诊断并实现整体系统优化,是当今人们在使用机械设施和技术系统时面临的部分核心挑战。这个话题不仅在工业领域,在任何使用机械系统的地方都愈加重要。以往,都是根据计划来维护机器,延迟维护可能会面临生产停工的风险。如今,人们通过处理机器的数据来预测其剩余的使用寿命。尤其是温度、噪声和振动等关键参数,可以利用记录的这些数据来确定最佳运行状态,甚至是所需的维护次数。此举可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并且能够尽早发现潜在的问题和原因。通过这种状态监控,设施的可用性和有效性可挖掘出相当大的优化空间,从而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例如,经证实,实施这种监控之后,ABB1一年内将停机时间减少了70%,将电机的服务寿命延长了30%,同时将设施的能耗降低了10%。

点击阅读全文:

机器的生命周期展示
通过振动分析实施状态监控
对振动传感器的需求
基于状态的监控可以采用的分析方法
1. 基于时间的分析
2. 基于频率的分析
3. 时域和频域分析组合

楼主:
优化电源测量设置

问:

如何确保尽可能高效地测试开关稳压器?

答:

电路设计人员在决定使用某个特定电源之前,首先会对它进行仔细测试。开关稳压器IC的数据手册提供了整个电源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运行,以及如何通过实验室测试来获得相应特性的有价值信息。电路仿真(例如LTspice®)很有用,可以帮助优化电路。但是,仿真并不能代替硬件测试。就此而言,寄生参数要么难以估计,要么难以仿真。

点击阅读全文:

尽可能减小线路电感
输入端增加本地储能器件

楼主:
42 V、6 A(峰值7 A)、超低EMI辐射、高效率降压型稳压器

LT8640S/LT8643S是42 V、6 A连续电流/7 A峰值电流单片式降压型稳压器,采用第二代Silent Switcher® 2架构。Silent Switcher稳压器通过将高频环路一分为二来抑制EMI辐射,分离环路产生的磁场相互抵消。第二代Silent Switcher 2在封装内集成了旁路陶瓷电容。这些电容位于快速交流环路(VIN、BST和INTVCC)内,因此需要精密且可重复的PCB布局才能确保EMI性能。集成这些电容大大简化了PCB布局和制造要求。即使是低成本的双层电路板,现在也能具有出色的EMI性能。

点击阅读全文:

易于布局、超低EMI、高效率的Silent Switcher 2
展频模式的超低EMI LT8640S 5 V/6 A降压转换器
使用两个LT8643S器件的并联3.3 V/12 A降压转换器

楼主:
具有超快瞬态响应和低功耗的有源整流控制器

ISO 16750 或 LV124 等汽车标准规定,汽车电子控制单元 (ECU) 可能面临一个具有高达 6 V p-p(在高达 30 kHz 频率下)AC 纹波之叠加的供电电源。用于控制外部MOSFET的诸如 LT8672 的门极驱动等器件足够强大,能处理高达 100 kHz 的纹波频率,从而最大限度减小了反向电流。图 1 所示为这种 AC 纹波整流的一个例子。

图 1:输入纹波的整流。

点击阅读全文:

对输入纹波整流的快速响应

与肖特基二极管相比具有低功耗
额外的低输入电压操作能力
集成化升压型稳压器
结论

楼主:
创新型数字总线架构降低音频系统成本

汽车制造商致力于使其下一代汽车比以前更安全、更智能且更节油。为此,需要在汽车中部署更多的ECU(电子控制单元),以实现智能无线电连接、路噪主动降噪(RNC)、个人音区分区(PAZ)、车内通信(ICC)和自动驾驶等新特性和功能,这会导致电子系统的数量不断增加,也越来越复杂路噪主动降噪。随着ECU数量的不断增加,连接各种ECU所需的电缆的重量和成本也随之增加。增加的重量会反过来降低汽车的燃油效率,这一点让汽车制造商很苦恼。

点击阅读全文:

现状
汽车音频总线简介
汽车音频总线基本特性
目标市场与应用
总结

楼主:
工业过渡:实现可信的工业自动化

新技术的进步以及对更高效生产工艺和生产厂的期盼正推动工业设施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变革提高了自动化程度、精确度和可用数据量。

这些进步使工业4.0成为现实,为制造商带来更大的发展前景和商机,在减少排放的同时,通过提高生产力、安全性和可靠性在全球经济环境中增强竞争优势。据估计,未来10年将带给自动化设备制造商价值约6.5万亿美元的商机。

点击阅读全文:

联网企业所需的过渡,特别是以太网和安全性
ADI公司最近收购了Sypris Electronics的安全业务部门(SCIOMetrics)
结论

楼主:
以太网用于运动控制的三个原因

就运动控制而言,以太网、现场总线以及其他技术(如外围组件互连)历来都是相互竞争的,用以在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中获得对一些最苛刻要求的工作负载的处理权限。运动控制应用要求确定性(保证网络能够及时将工作负载传送至预定的节点),这是确保位置保持所必需的,这进而又将确保驱动器的精确停止、适当的加速/减速以及其他任务。

标准的IEEE 802.3以太网从未达到这方面的要求。即使全双工交换和隔离冲突域淘汰了过时的CSMA/CD数据链路层,但它还是缺乏可预测性。此外,典型堆栈中的TCP/IP的高度复杂性并未针对实时流量的可靠传送进行优化。因此,现场总线以及带有基于ASIC的PCI卡的PC控制架构一直是常见的运动控制解决方案。

点击阅读全文:

以太网正成为工业应用中日益重要的网络。
融合而不是增加复杂性
以太网提供了不同网络融合的可能性。
确定性适用于运动控制应用
以太网能够支持工厂中苛刻的运动控制应用
面向IIoT的长期可行性

楼主:
轻松监控多个电压

监控 IC 是小型监视模块,它们凭借自己的电压基准能够监视电子系统中的电压源。如果监测的电压高于或低于一个设定值,则发出一个报警信号,系统可按照某种既定模式动作。这些模块目前已经成功地使用许多年了。

当今的电子产品经常需要很多不同的电压,有些用于模拟电路,而其他的一些则用于数字电路。为了进行可靠的监视,必需采用若干个监控 IC。当存在多个不同的电压时,有关是否应进行电源排序(即:个别电压的有序上升和下降)的问题便随之而来了。与此对应的监视系统极其复杂且难以实现。

点击阅读全文:

数字控制型电压源系统方框图
利用 LTpowerPlay 下的图形控制面板完成的简单监视

楼主:
集成电路为高可靠性电源提供增强的保护和改进的安全特性

在理想世界中,高可靠性系统应该设计成避免单点故障,并提供一种隔离故障的手段,使得操作可以继续(性能水平或许降低)。它还应该能够遏制故障,避免其传播到下游或上游电子设备。

一种解决方案是内置冗余——可以是主动分担负载的并联电路,或者是在待机状态下等待,直到发生故障才起作用的电路。每种情况下,故障检测和管理都需要额外的电路开销,致使整体复杂性和成本增加。有些系统还会创建不同的并联电路以增加多样性,避免故障机制相同带来的风险;一些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就是如此。

点击阅读全文:

电源调节器安全特性
控制多个输入源
瞬态和电路保护
数字电源系统管理
隔离系统
器件选择

楼主(2018-11-20):
电动汽车警示音系统

传统内燃机车辆即使低速行驶也会发出发动机声音。通常,当车辆不在视线范围内时,行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过视觉识别和对轮胎声音及传出的其他噪音的听觉识别来判断车辆的接近或离开。

所有电动车辆(EV)则不会发出发动机声音。以低速行驶时,在传统内燃机(ICE)启动之前,混合动力电动车(HEV)或插电式混合动力电动车(PHEV)几乎是无声无息地移动。当速度低于19 mph时,这些车辆发出的声响难以听到。在更高速度下,轮胎声音则成为主要声响。

点击阅读全文:

基于Blackfin的解决方案
针对ADSP-BF706 BLACKFIN+处理器的EVWSS软件架构

软件组件
EVWSS库函数
基于SigmaDSP的解决方案

楼主:
面向工业4.0的可靠无线通信

工业4.0或智能工业预示着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现有系统通过网络连接到一起,共同创建信息物理系统。[D1]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不同技术的融合,以支持工程师推动手工制造向蒸汽机驱动的大规模生产转变。如今的工业革命则是检测[D2]、通信和大数据处理等技术的融合,这些技术都是工业4.0的构建模块。[D3]从工厂生产到客户使用产品,通过增加嵌入式系统的连接性,并实时提取数据,理论上效率可提升高达30%。利用这些数据不仅可以优化制造流程,而且有助于做出更优的业务决策,开辟新业务领域。

点击阅读全文:

相位噪声基本理论
ADF7030-1 ACR与竞争对手产品比较

楼主:
汽车雷达传感器和拥挤不堪的无线电频谱:城市电子战场?
随着汽车雷达越来越普及,城市环境中拥挤不堪的射频频谱将变成一个电子战场。雷达将面临无意或有意干扰的组合式攻击,设计人员必须像在电子战(EW)中一样实施反干扰技术。
汽车雷达通常会遭受拒绝式或欺骗式干扰。拒绝式干扰会致盲受害车辆雷达。这种技术会降低信噪比,导致目标检测的概率降低。另一方面,欺骗式干扰会让受害车辆雷达“认为”存在虚假目标。受害车辆雷达失去追踪真实目标的能力,故而受害车辆的行为受到严重影响。
这些干扰可能源于汽车雷达之间的相互干扰,或者是使用廉价硬件简单地将强连续波(CW)信号指向受害车辆雷达而故意发生的攻击。
虽然目前的避干扰技术可能足以应对当今的情况,但随着雷达传感器的激增,汽车将需要使用弹性类型的缓解技术,或者此类技术与避干扰方法结合使用。弹性技术包括时频域信号处理或复杂雷达波形。
雷达波形
雷达波形是判断传感器在有干扰情况下的性能的关键系统参数之一。当今77 GHz频段的汽车雷达主要使用FMCW型波形。在FMCW雷达中,CW信号在射频段的频率上线性扫描或啁啾。图1显示了一个FMCW chirp序列(CS)波形例子。

图1.FMCW CS示例
点此查看原文,了解更多内容:
基本方法:避免
战略方法:检测并修复
加密射频
……

楼主:
SEPIC、升压、反相和反激式控制器解决了高阻抗、超长工业电源线的电压降问题

LT8710 是一款多功能 DC/DC 控制器,该器件支持升压、SEPIC、反相或反激式配置,并且广泛用于汽车和工业系统。LT8710 具备的特性使其能够在高阻抗电源的应用、或者必须限制输入电流的应用中使用。例如,工业厂房和仓库中的长电源线增加了明显的输入源电阻以及从转换器至负载的显著电压降。当设备重新安置时该数值会发生变化,因而使稳压进一步复杂化。太阳能电池板也具有一个高输入阻抗,以及一个峰值功率输出和窄电压范围。本设计要点以锂离子电池充电器为例说明了 LT8710 怎样解决高阻抗和电流受限输入电源的问题。

点击阅读全文:

电路说明和功能
LT8710 锂离子电池充电器的电原理图

楼主:
基于MUSIC的算法利用腕上光电容积脉搏波(PPG)信号提供按需心率估算

想象未来几十年后的世界,您的孙子们可能不知道医院这个词,所有健康信息都是通过传感器远程记录和监测。想象您的家里配备了不同的传感器来测量空气质量、温度、噪声、光照和气压,并且根据您的个人健康信息,系统调整相关环境参数以优化您的家居环境。在实现美好未来的道路上,ADI公司处于一个独特的有利位置,通过提供相互补充的传感器、软件和算法来增加其在数字健康市场的份额。

点击阅读全文:

ADI医疗健康手表提供的PPG信号概述
PPG信号预处理
基于MUSIC的按需心率估计算法
基于MUSIC的按需心率估计算法的结果
结语

楼主:
皮肤电活动测量系统的设计、开发与评估

压力是导致身体或精神紧张的生理、心理或情绪因素。压力分为外部压力(环境压力、心理压力或社会因素所致压力)和内部压力(疾病或医疗程序导致的压力)。压力可能引发“战或逃”的反应,后者是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一种复杂反应。

“战或逃”反应(在创伤后压力症中也称为战斗、逃跑、僵死或服从反应,反应过度,或急性应激反应)是对感知到的有害事件、攻击或生存威胁作出的一种生理反应。

点击阅读全文:

测量皮质醇水平
获取HRV
获取EDA
硬件设计
电源管理单元

楼主:
ADI 高功率硅开关可节省大规模 MIMO RF 前端设计中的偏置功率和外部组件

多输入、多输出 (MIMO) 收发器架构广泛用于高功率 RF 无线通信系统的设计。作为迈入 5G 时代的一步,覆盖蜂窝频段的大规模 MIMO 系统目前正在城市地区进行部署,以满足用户对于高数据吞吐量和一系列新型业务的新兴需求。高度集成的单芯片射频收发器解决方案 (例如,ADI 新推出的 ADRV9008/ADRV9009产品系列) 的面市促成了此项成就。在此类系统的 RF 前端部分仍然需要实现类似的集成,意在降低功耗 (以改善热管理) 和缩减尺寸(以降低成本),从而容纳更多的 MIMO 通道。

MIMO 架构允许放宽对放大器和开关等构建模块的 RF 功率要求。然而,随着并行收发器通道数目的增加,外围电路的复杂性和功耗也相应升高。ADI 采用硅技术的新型高功率开关专为简化 RF 前端设计而研发,免除外围电路的需要并将功耗降至可忽略不计的水平。ADI 采用硅技术的新型高功率开关为 RF 设计人员和系统架构师提供了提高其系统复杂度的灵活性,且不会让 RF 前端成为其设计瓶颈。

点击阅读全文:

天线开关
LNA 保护开关
PIN 二极管开关
ADRV9008/ADRV9009 硅开关
基于 PIN 二极管的开关设计与硅开关的并排比较
ADI 新推出的高功率硅开关系列

楼主:
RF转换器:一种支持宽带无线电的技术

每位无线电设计人员都要面对这样一个设计约束,即需要权衡信号带宽的质量与无线电的功耗。无线电设计人员如何满足这一约束决定了无线电的尺寸和重量,并从根本上影响无线电的位置,包括建筑物、塔楼、电线杆、地下车辆、包裹、口袋、耳朵或眼镜。每个无线电位置都有一个与其位置相称的可用功率量。例如,建筑物或塔楼上的可用功率很可能高于口袋中的智能手机或耳内的蓝牙耳机提供的功率。所有情况下都存在一个基本事实:无线电需要的功率越小,并且单位功率所能支持的吞吐量越大,则无线电尺寸越小,重量越轻。这个事实影响巨大,多年来一直是通信电子行业中很多创新背后的推动力。
点击阅读全文:

增强视频体验
多频段、多模式测试
软件定义无线电
RF转换器背后的技术
未来无线电

楼主:
汽车USB Type-C电源解决方案:1平方英寸的45 W、2 MHz降压-升压控制器

USB Type-C是一种相对较新的高功率USB外设标准,用于计算机和便携式电子设备。USB Type-C标准推动了USB供电规范的改变,不同于长期存在的5 V USB标准,Type-C标准的总线电压最高可达20 V,电流输送能力最高可达5 A。连接的USB-C设备可以相互识别并协商总线电压——从默认5 V USB输出到几个更高的预设电压等级,以便在需要时实现更快的电池充电和更高的功率输送(最高可达100 W)。

电池充电器中使用的简单紧凑型降压调节器和线性稳压器,仅需要5 V、500 mA至2 A的USB供电,并未充分覆盖全部Type-C USB电源范围。Type-C USB电源增加的电压范围(5 V至20 V),需要的不仅仅是9 V至36 V(或60 V)汽车电池或其他充电电源的降压转换,还需要一个可调降压-升压转换器,以便能够同时对输入至输出电压进行升压和降压。

点击阅读全文:

高功率密度转换:尺寸(和功率)、效率、热量
适合汽车应用的低EMI
输出电压的无缝转换
扩展到45 W以上

楼主:
Silent Switcher μModule稳压器为GSPS采样ADC提供低噪声供电,并节省一半空间

高速模数转换器(ADC)的发展已经达到每秒千兆次采样(GSPS)水平,并且可用带宽也相应增加。这些性能的改进带来了许多挑战,其中一项就是对电源的要求更加复杂。例如,AD9625是一款2.6 GSPS的ADC,它需要7个独立的电源轨,分为3种电压:1.3 V、2.5 V和3.3 V。

完整的ADC电源系统必须具有高效率,适合放入空间拥挤的PCB,并且产生的输出噪声可与负载敏感度相匹配。平衡这些要求(通常彼此冲突)是系统设计人员面临的最主要的参数优化问题。通常,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开关稳压器(噪声大但效率高)与低压差(LDO)后级稳压器相结合,这样效率虽然相对较低,但是能够减少电源噪声。

点击阅读全文:

考虑噪声因素
考虑简化设计和尺寸因素
传统的AD9625 ADC基准电源系统设计

关于负载对电源噪声的敏感度因素

楼主:
直击增益范围:利用仪表放大器获得多个增益范围

问:

我有一个仪表放大器,但我需要更宽的动态范围,而不是单一增益。我可以通过多路复用增益电阻来获得可编程增益吗?

答:

为了实现高精度传感器测量动态范围的最大化,可能需要使用可编程增益仪表放大器(PGIA)。由于大多数仪表放大器使用外部增益电阻(RG)来设置增益,似乎通过一组多路复用增益电阻就可以实现所需的可编程增益。虽然这是可能的,但在以这种方式将固态多路复用器施加于系统之前需要考虑三个主要问题:电源与信号电压的限制、开关电容和导通电阻。

点击阅读全文:

保持在信号电压范围内
考虑电容
关于阻抗
了解替代方案

楼主(2018-12-20):
带有次级LC滤波器的电流模式降压转换器的建模与控制

利用ADC、PLL和RF收发器的现代信号处理系统设计通常需要更低的功耗和更高的系统性能。为这些噪声敏感的设备选择合适的电源始终是系统设计人员的难点。这些设计总是需要在高效率和高性能之间做出取舍。

传统上,LDO稳压器通常被用于为那些噪声敏感的设备供电。LDO稳压器能够抑制系统电源中经常出现的低频噪声,并且为ADC、PLL或RF收发器提供干净的电源。但是LDO稳压器通常效率较低,尤其是在LDO稳压器必须将高于输出电压几伏的电源轨降压的那些系统中。在这种情况下,LDO稳压器通常可提供30%至50%的效率,而使用开关稳压器则可实现90%甚至更高的效率。

点击阅读全文:

功率级小信号建模
降压转换器示例
控制至输出增益
混合反馈方法
反馈网络的传递函数

楼主:
高精度、快速建立的大电流源

电压控制型电流源(VCCS)广泛用于医疗器械、工业自动化等众多领域。VCCS的直流精度、交流性能和驱动能力在这些应用中至关重要。本文分析了增强型Howland电流源(EHCS)电路的局限性,并阐述了如何利用复合放大器拓扑进行改进,以实现高精度、快速建立的±500 mA电流源。

点击阅读全文:

增强型Howland电流源
性能分析
EHCS实现
复合放大器技术
测试结果

楼主:
55 MHz至15 GHz、单芯片频率合成器提供低相位噪声和杂散性能
为了支持航空航天和防务、无线基础设施、微波点对点链路、测试与测量以及卫星终端等多种应用,ADI公司开发了一款集成VCO的宽带频率合成器,提供出色的性能和灵活性。ADF5610采用小数N分频架构,可产生57 MHz至14.6 GHz频率并实现单芯片频率合成器的最低相位噪声性能。与使用多个窄带、GaAs VCO和PLL的替代解决方案相比,ADF5610的功耗低50%,实现了更小尺寸并提供更简单的板图设计,可降低物料清单成本并缩短产品上市时间。

点击阅读全文:

楼主:
60 V和100 V、低IQ升压/SEPIC/反相转换器,适用于紧凑、高效率、低EMI电源

汽车和工业市场需要低发热运行、适应狭小空间且满足低EMI标准的电源。开关稳压器LT8362、LT8364和LT8361满足升压、SEPIC或反相拓扑中的这些要求。每个器件均支持2.8 V至60 V的宽输入范围,适合工业或汽车环境,具有低IQ模式(Burst Mode®)能力,并提供可选SSFM以降低EMI。这些器件内置稳定可靠的60 V/2 A、60 V/4 A和100 V/2 A功率开关(在高达2 MHz的频率下高效工作),可在狭小空间中提供高功率,同时满足严格的散热和EMI要求。

点击阅读全文:

汽车输入瞬态和预升压
稳定可靠的功率开关
功率输送最大化:平坦的限流值与占空比
2 MHz工作频率:AM频段以上的紧凑型电源
突发工作模式:轻负载时效率高
SSFM模式:三种拓扑均符合CISPR 25 Class 5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