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三运放仪表放大器电阻值的选择

楼主(2018-01-03):
如下图所示,电路是3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电路,在看很多的资料和一些仪表运放的资料中,放大电路放大倍数的调节,一般都靠改变Rg1、Rg2的值来实现,具体的公式如下如Vout等式,而且看到的资料中,R1、R2的阻值一般都选择10K左右的阻值,这里就有个问题,想问下,为什么R1、R2的阻值一般都选用10K?如果选择大的阻值可以吗?比如100K甚至1M,如果选择100K甚至1M的大阻值,这个对3运放仪表放大器的一些性能指标会有影响吗?比如噪声、失调、CMRR等?在次问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想搭个3运放仪表放大器,然后希望Rg1、Rg2能选用阻值稍微大点,而不是使用一些小阻值几十~1k欧姆阻值的。

网友A:
取值与相关有源器件特性以及其它相关指标有关。你这个问题有点大了。

简言之,器件都不是理想的(包括电阻),那么就有个综合折中考虑。

“R1、R2的阻值一般都选择10K左右的阻值”,那就是考虑了相关各个因素后所取的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值与相关有源器件特性以及其它相关指标有关。你这个问题有点大了。

简言之,器件都不是理想的(包括电阻 ...

折中后的考虑,但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用10K阻值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中后的考虑,但还是没搞明白为什么用10K阻值的。

这里,没有具体运放型号,若按理想运放考虑(且电阻也理想),那么就无所谓“折中”了。

但是,就是你给出具体的运放型号,且考虑其它器件和电路指标因素,也很难精确地量化“折中”。这里,通常只是按“统计”考虑的经验折中选择。除非是特殊器件条件和指标考虑,才会去重估此值。

模拟电路中的许多“经验取值”,原因就是此。这就是“通常”和“特殊”的差别,要知道“通常”和“特殊”的性能和成本要求都不一样。

网友B:
1、R5反馈电阻也是放大器的负载电阻,不宜太小,否则运放负载过重;
2、运放的输入端并非完全理想,会从反馈网络吸取一些电流,如果反馈电阻过大,那么偏置电流就会引起很大误差,例如:1uA电流在1M电阻上就会形成1V的压降。
3、由于杂散耦合的原因,开关电源等都会带来噪音,过大的反馈电阻很难将这些干扰泄放掉,导致噪音,例如R6。另外还有运放的电流噪音。
4、电阻器本身。太小和太大阻值的电阻器精度和温漂很难做好,一般也就是1k-100k最好。综上,运放电路中一般选10k左右的电阻,对于低压系统,可以再小一些。5、另外就是还要考虑信号源的输出能力,输出阻抗等等来确定

网友C:
仪表放大器的主要技术指标:
1. 信号增益范围、增益线性度(增益误差);
2. 噪声增益(信噪比);
3. 共模抑制比;
4. 放大器相位裕量(稳定性);
……

仪表放大器电路原理性说明:
如何构建测试仪表放大器

确定了放大器的指标后,可以通过建模和优化来选择元器件的最佳参数。
具体方法可参考: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网友D(2021-12-31):
楼主您好,最近我对这一部分也有同样的疑惑,想问您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E:
这有什么好问的,电阻太小电流太大容易引起发热漂移问题,电阻太大会让Ibias恶化输入失调电压Vos,因为FET是压控器件,FET运放Vos都不太好,而BJT运放的Ibias还不容易忽略不计。

网友F:
这种三运放组成仪表运放电路,电阻较多,精度这块最好采用0.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