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程序语句的问题

楼主(2018-01-03):
【不懂就问】
自己学习cpld,就大量看程序例子
如图中,
【1】数据流描述程序中,assign  #,看到书上说是暂时,这里的程序是什么意思?
【2】门极描述程序,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就是等待一段时间,一般用于仿真,不可综合;
2.就是用 "门" 为单位的电路,也就是基本的数字电路,等同于用74/4000电路设计的电路

谢谢你的指导

网友B(2018-02-06):
引用 网友A:
1.就是等待一段时间,一般用于仿真,不可综合;
2.就是用 "门" 为单位的电路,也就是基本的数字电路,等同于用74 ...

我有个小问题,不敢开贴问,怕说水贴。我遇见一个警告:13012 Latch xxx has unsafe behavior。程序如下
`timescale 1ns/ 1ps
//该程序为无条件触发,随时将numb值译码并传出
module BCD_YiMa (
        input [7:0] numb,        //主程序要转换的十进制数
        output [3:0] numbg,        //存放个位
        output [3:0] numbs        //存放十位
);

reg [17:0] shift;        //移位寄存器

//*************移位加三算法******************
always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无条件触发
begin
        shift[7:0] = numb[7:0];//将十进制数存入移位寄存器低八位

        repeat (8)        //循环8次
        begin
[b]                if (shift[11:8] > 4'd4)                shift[11:8] = shift[11:8] + 4'd3;                //大于4则加3
                if (shift[15:12] > 4'd4)        shift[15:12] = shift[15:12] + 4'd3;[/b]
                shift[17:1] = shift[16:0];                //左移一位
                //这里需要用阻塞赋值"=",因为若某4位大于4,则需要先加3再移位
        end
end

assign numbg = shift[11:8];
assign numbs = shift[15:12];
endmodule

出问题的那俩行我已经加黑,网上找到都是说要把 if/else 或 case 写完,但我也试着在if下面多加了“else ;”还是无法消除这个警告

@mcu5i51 不好意思,这个加黑看不出来···这两行就在程序的第18、19行

网友A:
可以试试加上begin/end
没有用过几天fpga,经验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问题,不敢开贴问,怕说水贴。我遇见一个警告:13012 Latch xxx has unsafe behavior。程 ...

14行改成 shift = nu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