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看下这个电容充电电路的充电公式怎么写

楼主:
当开关S1接地后,三极管截至,A点电压从负值恢复至0.5V,求A点的电压表达式。
由于C1和C2上的电压互相影响,所以这个公式我始终没法推出来,哪位大神可以帮忙推一下。
图中C1参数远大于C2,可以作固定电源看待,这种方法我已经推出公式。我希望得到的是,如果C1不作为电源看待时,A点的公式应该怎么写。

楼主(2018-01-03):
C1,R2,R3用于调整C2的充电时间,C1电压和C2电压充电时互相影响,这个公式没能列出来,求教~

网友A:
由于三极管be间的非线性,很难得到“A点电压从负值恢复至0.5V”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三极管be间的非线性,很难得到“A点电压从负值恢复至0.5V”的表达式。
...

如果不考虑三极管be间的非线性呢,能否帮忙推出A点的电压表达式。
非线性影响应该只存在于A点电压恢复至0V以后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考虑三极管be间的非线性呢,能否帮忙推出A点的电压表达式。
非线性影响应该只存在于A点电压恢复至0 ...

没办法不考虑三极管基极-发射极之间的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