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1制作恒流源的疑惑

楼主(2018-01-03):
想请教论坛大佬,下图中恒流的电流计算公式中i=2*2.5/R1中的2是怎么来的。
(图片中左边的R2为R3)

网友A:
R1的电流就是2.5/R1,而R1流过的电流,跟从431流过的电流是相等的,所以要乘以2

网友A:
这个推论,应该是在假设2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等的基础上;
实际计算出来可能是1%左右的误差?

网友A:
所以也是比较精确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推论,应该是在假设2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等的基础上;
实际计算出来可能是1%左右的误差? ...

“这个推论,应该是在假设2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等的基础上”
没有必要要求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论,应该是在假设2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等的基础上”
没有必要要求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相等。 ...

放大倍数不一样,2个基极电流就不一样,不是有误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大倍数不一样,2个基极电流就不一样,不是有误差吗

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一样,BG2集电极电流仍等于BG1发射极电流。
至于两管基极电流,远小于集电极电流或者发射极电流。
此电路只要求两管电流放大倍数够大,并不要求相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一样,BG2集电极电流仍等于BG1发射极电流。
至于两管基极电流,远小于集电极电流 ...

你好,请教下,BG2集电极电流为什么会等于BG1发射极电流呢?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1的电流就是2.5/R1,而R1流过的电流,跟从431流过的电流是相等的,所以要乘以2 ...

R1的电流不是(2.5-Vbe)/R1吗?请指导,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教下,BG2集电极电流为什么会等于BG1发射极电流呢?谢谢!

因为BG2集电极上电阻与BG1发射极上电阻相等,二极管D1压降约等于BG1发射结压降,BG1基极电流远小于BG2集电极电流,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1的电流不是(2.5-Vbe)/R1吗?请指导,谢谢!

“R1的电流不是(2.5-Vbe)/R1吗?”
不是。

431特性是R端(控制端)正常工作时总趋于保持2.5V。

网友D:
这个电路的上部是一个电流镜电路,所以最后的恒流值就是两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论,应该是在假设2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相等的基础上”
没有必要要求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相等。 ...

这个电路最大的恒流值 也就只能达到200ma吧
431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00ma来计算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的上部是一个电流镜电路,所以最后的恒流值就是两倍。

ok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最大的恒流值 也就只能达到200ma吧
431的最大工作电流是100ma来计算的话 ...

恐怕很难达到200mA。
431有多种封装。即以体积最大的TO-92封装来说,散热面积仍然很小的。要431通过100mA电流,431上面耗散功率将达到0.32W,温度会相当高。

网友E:
BG1,R3与R2,D1可看作是一个镜电路,如果ID,VBE的伏安特性近似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很难达到200mA。
431有多种封装。即以体积最大的TO-92封装来说,散热面积仍然很小的。要431通过100mA ...

ok 了解了 大佬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不一样,BG2集电极电流仍等于BG1发射极电流。
至于两管基极电流,远小于集电极电流 ...

也是哦,放大倍数很大的话,基极电流的不相等,相对于恒流值的比例就很小,造成的误差就越小了。

网友F:
431取样电压2.5V不适合做大电流的恒流源,要不然取样功耗非常可观,楼主还是换方案吧

网友G(2018-02-23):
小电流的可以用用,大电流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