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如何设置JLink远程调试

楼主(2018-01-03):
MDK 5+JLink v9设置远程调试,应该怎么做?

目前已经按照JLink官方的说明文档一步步的完成了,并且也使用jlink command连接成功。但是KEIL里始终找不到远程jlink设备,也没有地方让我配置jlink序号,就卡在这里了。

网友:
没试过这种,是 调试其他电脑上的J-LINK?

楼主:
是的,可以用本地keil调试远程机器上jlink连接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链接:使用J-Link Remote Server远程调试电路板

谢谢,我再试试。

网友:
还是在自己电脑做比较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