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为什么我的数码管显示这么弱?

楼主(2018-01-03):
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是2
刷新时间10ms和1ms都试过了,没什么效果。
刷新时间很小的时候都显示8888,比较亮,觉得电压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把硬件电路贴上来啊

网友B:
图片看不到,楼主直接发原图

网友C:
要抓一下你推动的波形,每次有导通多少US,刷新时间间隔是多少。我们做7针的4个8数码管都可以扫得很亮,不会有阴影。欢迎技术交流Q67229740

楼主:
画图对我这个新手真是有难度,搞了半天,就两个东西,一个stc12c2052AD,还有一个5641BH数码管,protus还不支持stc,用89c51代替了,电源也省去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不到,楼主直接发原图

可能我手机不行吧,这已经是原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抓一下你推动的波形,每次有导通多少US,刷新时间间隔是多少。我们做7针的4个8数码管都可以扫得很亮,不 ...

呵呵,我是新手,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画图对我这个新手真是有难度,搞了半天,就两个东西,一个stc12c2052AD,还有一个5641BH数码管,protus还不 ...

图片还是看不到,不能用链接发图,容易被疼讯给和谐

网友D:
图片看不到  要不你把程序也贴上来

网友E:
估计是用于点亮的时间太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是新手,不懂。

你加我Q67229740.

网友F:
先静态显示 ,如果静态显示正常,则电路不存在问题,查找你程序的刷新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还是看不到,不能用链接发图,容易被疼讯给和谐

还看不到吗?论坛发图片好像只能发链接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看不到吗?论坛发图片好像只能发链接的哦。

链接容易被和谐

可以把图片保存,然后按附件发帖

网友G:
在显示后面加个几毫秒的延时 应该会有改善

网友H:
有资料说~~~ 刷新时间要小于 2ms    每刷新一个要先关在写好再刷新

网友I:
程序刷新太快也影响亮度

网友J:
图片上传

网友K:
图片未显示,在QQ空间,不让看

网友L(2018-02-19):
动态扫描时保持的时间太短了。

网友M:
不要延时了,直接显示

网友N(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