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rtc spare register rw这个共享寄存器有什么用?

楼主(2018-01-03):
这是sample code里面的主要程序,这个写进去的值,掉电还有吗?
    for(i = 0; i < 20; i++)
    {
        printf("Write Spare register-%02d to 0x%08X ... ", i, (0x5A5A0000 + i));
        RTC_WaitAccessEnable();
        RTC_WRITE_SPARE_REGISTER(i, 0x5A5A0000 + i);
        while(!(RTC->SPRCTL & RTC_SPRCTL_SPRRWRDY_Msk));
        printf("DONE\n");
    }

    printf("\n");
    for(i = 0; i < 20; i++)
    {
        printf("Read Spare register-%02d value is ", i);
        RTC_WaitAccessEnable();
        u32ReadData = RTC_READ_SPARE_REGISTER(i);
        if(u32ReadData == (0x5A5A0000 + i))
        {
            printf("0x%08X ... PASS.\n", u32ReadData);
        }
        else
        {
            printf("0x%08X ... FAIL.\n", u32ReadData);
            while(1);
        }
        while(!(RTC->SPRCTL & RTC_SPRCTL_SPRRWRDY_Msk));
    }

网友A:
掉电时芯片断电还是芯片进入powerdown模式?
断电:芯片如果有单独VBAT供电的,那么RTC的数据不会丢失。如果没有VBAT的芯片数据是会丢失的。
powerdown模式:数据不会丢失。
spare register用处就是芯片有个防盗取引脚,如果该引脚检测到电平变化spare register的数据就会被清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掉电时芯片断电还是芯片进入powerdown模式?
断电:芯片如果有单独VBAT供电的,那么RTC的数据不会丢失。如 ...

感谢你的回答。

我还有个疑问:在sample code只有读写动作。不太清楚,如果我想实现防盗取功能该如何设置该pin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