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电池箱外并大家一般都怎么做?

楼主(2018-01-03):
为了获得更大的容量和电量同时又保证电压平台在安全范围内,电池箱并联的系统应用越来越多。但是,电池箱并联的话,必须保证各个电池箱的电压、内阻、容量完全保持一致,否则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无功损耗,想请教一下电池箱并联使用的话,大家一般都怎么做?

网友A:
功率电池组的并联使用, 还是有很多麻烦的.
目前好象还没有几家能完善的并联上去的, 只是在某些条件的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