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2560和ATxmega128系列单片机差别大吗?

楼主(2018-01-03):
现在有一个项目  要求用到5个串口  以前用的是ATmega2560   只有4个
找到一个IIC转串口的模块  可以扩展2个
ATxmega128系列的有8个串口  在官网下的datasheet  没有128系列的串口寄存器定义之类的信息
想问一下  他们之间的差别大不大  在哪可以找到ATxmega128系列的寄存器定义

楼主:
哪位用过的前辈给指点一下

楼主:
datasheet里只是简单介绍了初始化  并没有介绍寄存器定义

楼主:
你用过哪一款啊  能不能说的细一点

网友A:
ATXmega128A1有8个串口

网友B:
估计你下错了,一般有user manual和datasheet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