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moss管发热严重 且g端的PWM波的上升沿/下降沿变化缓慢

楼主(2018-01-03):
moss管发热严重 且g端的PWM波的上升沿/下降沿变化缓

楼主:
这是原理图

楼主:
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
还有  各个管的PWM给上面电平moss管会导通

网友A: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驱动不足,驱动不足,驱动不足
总结,电路错误

不是特别懂 ? 您可以详细说明一下么?

网友A:
PWM信号驱动三极管,如果,PWM是5V,那么驱动信号是4.3V,如果是3.3V,驱动是2.6V,这个电压不足以让MOS管完全低阻导通

网友B(2018-02-19):
换一种低压驱动的MOS

网友C:
错误的电路构造

网友D:
无线充吗

网友E:
第一三极管导通电压和控制单压应该是一样的,你的PWM信号是5V的才行,第二你的10NF电容过大导致上升下降时间长,第三你的MOS管你看看是5V完全导通吗?

网友F:
这个经典无线充电电路,画过无数板子,第一开关时间没掌握好,,第二MOS可能工作在线性状态,没有完全打开MOS ,第三 频率太高,第四,MOS的PCB散热没做好

网友G:
各位大神,小弟初来乍到,需要MOS等功率器件的可以找我哦,QQ1742141694

网友H:
台湾CET 的mos; ;394729868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A:
PWM信号驱动三极管,如果,PWM是5V,那么驱动信号是4.3V,如果是3.3V,驱动是2.6V,这个电压不足以让MOS管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种低压驱动的MOS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三极管导通电压和控制单压应该是一样的,你的PWM信号是5V的才行,第二你的10NF电容过大导致上升下降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经典无线充电电路,画过无数板子,第一开关时间没掌握好,,第二MOS可能工作在线性状态,没有完 ...

谢谢

网友A(2018-11-19):
你这个是低于5V的电压,要想使用高端MOS全开,MOS的G高边至少要提高5+2.5V的驱动电压,明白,VS<Vg需要2.5V以上

网友I:
先吐槽一下图画的真怪!图腾柱画成这样真有材。
10nF电容本来就是栅极减速的,你这是要干啥?
栅极变化能快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