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P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8-01-03):
这里有两个IP地址。我连接GPRS时用哪个地址呢?第一个是外网,第二个是内网。
我网络调试助手连接测试用的是内网。
那我用STM32控制GPRS连接时,也是用内网吗?我不清楚,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要通过互联网把数据发到你的电脑上是吗?那需要外网地址,还需要考虑内网穿透问题,要在你的路由器上做端口映射之类的操作。
还有个问题,你要看看你路由器WAN口的IP和你网页上查到的外网IP一致不一致,如果不一致,说明你路由器的IP地址也是运营商(中国电信、联通)的内网,这样好像是没法用的,需要联系网络运营商给你分配公网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通过互联网把数据发到你的电脑上是吗?那需要外网地址,还需要考虑内网穿透问题,要在你的路由器上做端 ...

谢谢!我对这个一直很糊涂,现在用外网地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