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硬件断点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03):
是调试程序吗,OllyDBG可以设置

网友B:
你还是使用仿真吧,这个可以实现你的硬件查看!

网友C:
在下面的数据窗口。右击选中要下断点的数据。-》断点-》硬件防问,硬件写入,硬件执行。根据你需要设。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D:
硬件断点是CPU提供的功能

网友E:
硬件断点?

网友F:
你的意思是仿真程序吗?

网友G:
对哪种芯片设置断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调试程序吗,OllyDBG可以设置

OllyDBG是什么?

网友D:
仿真的时候就可以实现。

网友E:
软件仿真的断点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F:
直接在CCS上设置断点仿真调试。

网友G:
是DSP吗?直接仿真的时候使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是调试程序吗,OllyDBG可以设置

不是CCS可以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