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超2分钟仿真器就挂掉了

楼主(2018-01-03):
一个最简单的BIOS程序,程序下载下去后,不管跑不跑,不超2分钟,仿真器就挂掉了,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奇怪的仿真器,只要停下来不调试程序,挂在那里,就会断开,如果不断的单步调试,就每有这个现象了

网友B:
是程序坏掉了吗

网友C:
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D:
仿真器不能工作,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E:
仿真的时候死机了吗

网友F:
是不是硬件电路有问题

网友B:
仿真进入中断了吗?

网友C:
粘贴一下程序。

网友D:
不一定是仿真器的问题,就是硬件仿真的 时候吧。

网友E:
楼主把工程文件上传看看。

网友F:
查看一下仿真器的驱动程序。

网友G:
怀疑是仿真器,不是代码问题

网友H:
国产的仿真器吧

楼主:
估计是,我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