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同步字长的配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4):
请问这一系列的参数是干嘛的。

楼主:
应该和nrf24l01是差不多的,按照历程就这样设置,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而且2.4G的设备那么多,为什么就不会收到别人的数据呢?

网友A:
同步用的。
同步接收到的RF数据用的。
环境中无数2.4G的电磁波,收到后,前比较前导码,再比较同步码,看后面。
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用的。
同步接收到的RF数据用的。
环境中无数2.4G的电磁波,收到后,前比较前导码,再比较同步码,看后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