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1-04):
防止电源高频噪音影响Q1工作。

网友B:
与C1共同构成去耦电路,使Q1基极电位尽可能的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C1共同构成去耦电路,使Q1基极电位尽可能的稳定。

应该不是,这个我的理解是构成了一个RC震荡,这个电阻改小之后信号强度明显增加,频率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这个我的理解是构成了一个RC震荡,这个电阻改小之后信号强度明显增加,频率增加 ...

你贴的图不全,振荡器必须还得有后续电路,仅这个RC并不构成振荡条件。不信,你改变C1值甚至拆掉C1看看。

楼主(点评):
已经确认,100欧姆直接短路,信号强度增加很多。频率也增加了。加个QQ?

网友B:
你拆掉R1,不过是增加了晶体管基极电流,抬高了晶体管的射极电位,而图不全无法看出为什么会改变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