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220V转DC中可以取消共模电感吗?

楼主(2018-01-04):
前辈们,自己查资料研究了一下,还是有些不明白的地方,望解答,多谢!
1、AC220V输入已经接了安规电容滤波,为什么后面还要接共模电感?
2、后面用六个二极管做了全波整流,能否使用整流桥代替?

网友A(点评):
http://www.szxltdg.com/祥隆泰电子,专注贴片功率电感,共模电感。

网友B:
共模电感可

楼主:
为什么要接共模电感呢?差模电感不行吗?

网友B:
X CAP本身就是差模信号,
共模信号可以滤掉L,N对地的同方向的共模干扰
差模理论上也可以使用,但就是频率会低一点。

网友B:
共模可以滤掉,L,N同向的共模干扰。
差模只可于低频工作会好一点

网友C(2018-02-18):
共模电感和电容配合解决EM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