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函数里面的前两个行参是什么类型,或者什么意思?

楼主(2018-01-04):
(无正文)

网友A:
参数是这种类型的函数指针。

网友B:
void(*entry)(void*) 是一个函数指针,该指针指向一个函数,该函数的形参有一个,是一个无类型的参数指针。

网友C:
void(*entry)(void*) 是一个函数指针,返回值为void,形参是一个未定义类型的指针。
void(*param)是一个未定义类型的指针。

网友D(2018-02-11):
函数的入口地址,强制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