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两个形参void(*entry)(void*), void(*param)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8-01-04):
Taskinit (void(*entry)(void*),    void(*param) );

网友A:
第一个是函数指针,后面是个void指针

网友B:
顶楼上,第一个函数指针的函数原型是void entry(void*)这样的

网友C(2018-12-30):
第一个表示传递要操作函数的入口地址,第二个表示这个函数的形参。
void(*entry)(void*)其中*entry  是这里定义的一个指针变量,前面加上void说明是一个函数指针,末尾的(void*)是这个函数的参数类型。
可以定义的操作函数一定是 void  stack1(void *ptr){}
这样上面的函数初始化就是
Taskinit (stack1,   (void*) 0xaa);   0xaa表示地址,这里可以任意。

网友D:
第一个是函数指针;第二个是参数指针;

网友D(2019-02-20):
一个函数指针,一个参数列表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