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是PID

楼主(2018-01-04):
(无正文)

网友A:
你的这个总结只适用脉宽调制输出的控制,实际上还可以有其他输出,比如DA输出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总结只适用脉宽调制输出的控制,实际上还可以有其他输出,比如DA输出等。 ...

思路正确吗?就是通过前几个调控周期的差值来修正当前值?

网友B:
当自己不能很好理解的时候,查一下网上有教程,看一下就能够理解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思路正确吗?就是通过前几个调控周期的差值来修正当前值?

应该是通过前几个调控周期的差值,来调整当前控制参数,使测量值等于给定值。

网友C:
PID就是告诉你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
在未知目标控制曲线时,一种通过反复调整达到较高控制精度的方法。

网友D:
去找本自动控制原理的教科书看看,别瞎猜。

从大多数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记住四个字 “有差控制”足矣

网友E:
控制理论是一整套思想 不仅仅用在工程上,在众多领域均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PID又仅仅是控制理论中的沧海一粟!但同时PID也用在很多领域。
所以,切忌管中窥豹。